看门狗死活不清零,什么鬼?

楼主(2015-12-14):
如题,这段代码咋一看是对的,但是就是没反应,是不是汇编指令错了?

while (!TMR1IF)
  {
     CLRWDT();

  }

#define        CLRWDT()        asm("clrwdt")

想不通。循环是能进的,应该没有被优化掉。

网友:
PIC我从这上个月才开始用,还没有使用过看门狗,看看你如何解决的!

楼主:
哎哟我了个去,一晚上没人应答?

网友:
看反汇编!

网友A:
你打开T1的中断吗?为什么要在中断里喂狗?为什么不在主程序里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T1的中断吗?为什么要在中断里喂狗?为什么不在主程序里喂?

主程序要喂狗的话周期太长,来不及。

T1中断没开,优化全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程序要喂狗的话周期太长,来不及。

T1中断没开,优化全关。

你主程序的执行时间太长就有问题。难道长达几百毫秒?看门狗设置在100毫秒就可以了。

网友B:
中断中喂狗是不提倡的,起不到防跑飞的作用

网友C:
int main (void)
   {    //单片机初始化
         while (1)
                {
                  asm("CLRWDT");
                 //函数1
                  asm("CLRWDT");
                 //函数2
                  asm("CLRWDT");
                 //函数3
                  asm("CLRWDT");
                 //函数4
                }
     }
清狗没反应,你通过什么手段来观察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程序的执行时间太长就有问题。难道长达几百毫秒?看门狗设置在100毫秒就可以了。 ...

看门狗设置在几百毫秒还有意义吗?
用循环进行延时,不是只好把喂狗放在循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main (void)
   {    //单片机初始化
         while (1)

把看门狗延时打到32秒。
32秒后系统自动重启,这不显然是看门狗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中喂狗是不提倡的,起不到防跑飞的作用

这话没错。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根本就不喂,而且找不到原因。

网友:
TMR1IF置1以后你根本就没手动清零吧,不然你这程序就是个死循环,根本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