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88使用外部AD9288进行模数转换时钟问题

楼主(2015-12-14):
项目以前使用LPC1788外接AD9288进行采样,采样频率10kHz,双通道,采样时钟是LPC1788通过Timer0定时产生20kHz中断,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将AD9288时钟管脚进行反转,然后ARM读取管脚数字量,将AD转换得到的数据放入10kHz的buffer中,buffer满后通过Fatfs文件系统写入SD卡中。
有这样几个疑问,1,AD9288的时钟是否应该由LPC1788产生,因为ARM是串行的工作模式,定时器中断会将Fatfs写SD卡的过程打断,这样使用是否正确?
2,即使AD9288时钟采用外接DDS实现,ARM仍要以同样的频率读取I/O口,那个最终的效果应该和1类似,出现中断嵌套问题?
3,如果buffer满后,Timer0定时器中断关闭,Fatfs写完SD 卡后再打开timer0中断,此时采样就不是连续的了,工程中是怎么用呢?
4,LPC1788自带8路12位ADC通道,最高采样速率可达400kHz,有软件控制和burst两种控制模式。软件控制模式下,每次采样都要通过软件置位,31个ADCLK完成采样,此时个人理解采样率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采样率应该是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间隔;burst模式下应该是以400kHz的频率进行不间断采样,请问这样的理解正确么?

网友A:
采样频率10kHz 居然用AD9288?
暴殄天物啊!

而且AD9288只有8bit分辨率,不明白为啥要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10kHz 居然用AD9288?
暴殄天物啊!

AD9288采样率1--40MHz,没有用到那么高

网友B:
AD9288可以在10KHz下用吗?这个芯片频率有下限的,低于下限频率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288可以在10KHz下用吗?这个芯片频率有下限的,低于下限频率工作不正常

下限是1MHz,小于1M动态杂散变差

网友:
主要是最近9288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