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搞钣金加工做外壳,要买哪些设备

楼主(2015-12-15):
找外壳太烦了,搞得我都想自己咬咬牙搞个钣金加工的车间。

网友:
出售车床铣床刨床磨床各种床》》》》》》》》》》》》》》》》》》

网友:
画钣金加工图,找厂家加工吧,钣金超便宜的,北京的一般在河北沧州做,那价格,我觉得都赶上原材料了。

网友:
大小铁砧,大小铁锤,钢锯,钢锉……其实自己会设计钣金,找个激光切割再折弯焊接,如果不要求表面处理用不锈钢的话,还是很方便的。北京这边打样也就几百块。

网友A:
激光切割、剪板机、折弯机、冲床、氩弧焊、气焊、钻床等等等等
坐标:沧州-青县-马厂

网友:
数控冲床下料加折弯机成形就可以满足大多数打样,不过数控冲床个人很难玩得转,楼主用雕刻机下料然后折弯,应该也能应付一般外壳。

网友B:
这个可不是焊线路板 没那么容易做的

网友:
外壳外发找专业的钣金加工厂做是楼主的不二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焊线路板 没那么容易做的

外行?呵呵

网友:
激光切割机120万,数控折弯机包含刀模40万,卯压机3万,如果想加工钣金铝外壳还需要一台数控冲床也得60万起吧,

网友:
钣金打样一般什么价位? 什么材料? 做过的说说

看楼上的好像就几百块钱,那没必要自己搞机器了啊

网友:
找厂家好,顺便问问在中山或者附近有好的能做电解板工艺的工厂吗?量不多也能做的那种

网友:
剪板 折弯 冲压 焊接,氩弧焊,其他焊 电镀 喷塑 激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剪板机、折弯机、冲床、氩弧焊、气焊、钻床等等等等
坐标:沧州-青县-马厂 ...

你们都暴露了

网友:
楼主缺一个好的合作工厂而已

网友:
我外行?如果在机械行业细分 也可以说是外行

网友:
钢锯,锉刀

网友:
简易折板机、电焊机、氩弧焊机、空压机+喷壶、铁皮剪刀、锉刀、丝锥、台钻、铣床、钻头。。。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暴露了

暴露什么?

网友:
没量就别想自己做了,估计还是找到合适供应商,我这做设备的,里面有薄板有厚板(厚板占比大),几家供应商价格都是 13~15一公斤,长期合作不用按图纸核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