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单片机使用内存问题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12-15):
一般在使用单片机时,可能会考虑,单片机的使用内存是多大,我做的一个项目,就因为没考虑到内存的使用情况,使的我现在比较郁闷,那么内存使用情况是怎么计算的呢?这和什么有关系呢,我也不清楚,就像12864的液晶,他占多大内存呢如果是用FIFO队列的话,他应该是一直占用内存的,占的内存128x64/8,不知这样计算是什么道理

网友:
在单片机选型之前肯定要看需求,有些编程经验能大概清楚要写的程序用多大的RAM和FLASH。
怕不够可以选那种pin-to-pin直接替换的单片机,例如M48/88/168/328.
良好的编程习惯也可以省下RAM。

网友:
靠经验,没经验就预留多点富裕空间,预大不预小.

网友A:
128X64个点 一个点就是一个BIT  除以8 就是一个8BIT的字节啊   12864的话开个缓冲区   刚好是 1024  1K RAM  所以RAM配置高又好用的单片机 STM 啊   STM8S105 2K RAM 玩12864爽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X64个点 一个点就是一个BIT  除以8 就是一个8BIT的字节啊   12864的话开个缓冲区   刚好是 1024  1K RAM ...

我选的msp430,不过2kb内存不够用,还有其他外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msp430,不过2kb内存不够用,还有其他外设

430 给我的印象是 RAM 小的可怜

STM8  的RAM起步就是1K最大貌似有6K的   8位机 6K RAM 的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 给我的印象是 RAM 小的可怜

STM8  的RAM起步就是1K最大貌似有6K的   8位机 6K RAM 的不多吧 ...

430的性价比不行,同样的RAM和ROM,是STM32 价格的几倍,这两天调调stm32F103

网友:
一般同一系列的单片机,会有多个型号,有阶梯式的RAM大小。
先用一个型号,发现不够用时,再换高级的型号。

要想估得准,多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30的性价比不行,同样的RAM和ROM,是STM32 价格的几倍,这两天调调stm32F103  ...

STM32很拉风啊  RAM  可以用的 很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