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用的STM32脱机编程器推荐

楼主(2015-12-15):
大家好,谁有好用的STM32脱机编程器推荐,工厂批量生产使用。
在淘宝上搜了搜,型号通多。网友自制的也行。功能要求很简单,能烧录就行,不需要加密。谢谢。

网友A:
若成本可以略微宽松些 我可以推荐一个
容易自制的

X86平板+Jlink 是主要硬件组成部分
可以用基友胶粘结。

KEILMDK+IAR 是主要软件组成部分
若是stm32 可以用STVP做软件界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成本可以略微宽松些 我可以推荐一个
容易自制的

这样做有点太麻烦了吧。只需要让生产烧个程序,最好只有一个按键。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7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746-1-1.html

太麻烦,适合研发使用,不适合生产。生产工人没这么高的技术水平,操作也太繁琐。

网友:
二楼方案,开机自启动程序,整个屏就一个大按键,上写烧写两卞大字

网友C:
您值得拥有!
妥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60148794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871585810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也会用到。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烧写,找个JLINK配套PC软件,一路点下去。

网友:
www.mcuisp.com他们家的,我用下来蛮好的

网友D:
这个确实好用,买过一个AVR的,朋友买过STM8的(硬件一样的,不同软件而已),体验很好,量产方便,还能上自动烧录机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8600591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值得拥有!
妥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413454557.32.o03NJK&id=4 ...

楼主要的是有个Socket、直接放芯片,不要接电脑的,那种真正的脱机编程,就像烧写EEPROM/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的是有个Socket、直接放芯片,不要接电脑的,那种真正的脱机编程,就像烧写EEPROM/Flash

当然是真正脱机的,配置好以后,就可以给生产线上用了(不需要电脑),至于Socket,根据自己的芯片封装,配一个座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好用,买过一个AVR的,朋友买过STM8的(硬件一样的,不同软件而已),体验很好,量产方便,还能上 ...

感谢推荐,买了个这个试用。

网友:
stm32 脱机编程器便宜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F(2017-07-05):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好用,买过一个AVR的,朋友买过STM8的(硬件一样的,不同软件而已),体验很好,量产方便,还能上 ...

感谢推荐。准备买个STM32的脱机下载器,到坛子里面一搜,发现是老陈推荐的,肯定靠谱,马上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推荐。准备买个STM32的脱机下载器,到坛子里面一搜,发现是老陈推荐的,肯定靠谱,马上下单。 ...

我用的也是这家的,STM32,单按键的,700元。死贵死贵的,但是确实好用。

网友(2017-09-30):
11楼的,标记一下

网友:
我自己做的工装,装了4个jlink, 按键一下,可以同时烧录4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