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15-12-15):
请教大神,单片机串口如何接收不定长数据啊 ,比如 0x01+0x03+len+data0....datan CRC_H  CRC_L 写了一下午没啥成果

网友A:
去看下DIY版的3D打印机固件里的串口通讯程序。相当好的。
Marlin  或者 较早的Sprinter 都是用一差不多的程序。
包括了CRC校验之类的操作。

网友B:
下位机这边一字节一字节的接收,判断起始字节是不是0x01和0x03,是的话就接着判断,不是的话就把数据扔了重新判断

如果上一步判断接收到的事起始字节,那么第三字节就是数据长度n,然后接下来接收n字节的数据字节,之后接收的两字节是校验字节,如果校验没有问题则数据有效,如果校验有问题则数据丢掉

一堆if else 或者case

网友:
2种方法,1实时地进行if else 2 fifo缓冲区接收 main中进行测量,这种实时性稍微差些,但是用着也不错。

网友C:
这不是modbus吗?用时间间隔来区分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modbus吗?用时间间隔来区分帧的

第一次搞 能不能给源码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位机这边一字节一字节的接收,判断起始字节是不是0x01和0x03,是的话就接着判断,不是的话就把数据扔了重 ...

我就是用else if 写的  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DIY版的3D打印机固件里的串口通讯程序。相当好的。
Marlin  或者 较早的Sprinter 都是用一差不多的程 ...

打印机的没有看到,有没有链接,嘿嘿

网友:
上网一搜modbus就出来了呀,
多用个定时器,串口接收中断里面开定时器,T35之后就是一帧了

网友:
随便帮写了段,仅供参考!!!

网友D:
接收状态机变量step初始化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状态机变量step初始化为0

我字节写了一个  感觉串口反应缓慢  点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点好几下才能收到一帧数据   请问大神这事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字节写了一个  感觉串口反应缓慢  点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点好几下才能收到一帧数据   请问大神这事什么 ...

我不是什么大神哦,想查问题,就上你的代码,不然我只能掐指头算。我要能掐指算的话,早就买彩票去咯

网友:
建立缓冲区接收数据, main中进行帧判断. 这样容易移植

网友E:
   用缓冲区接受,超时从缓冲区取数据判断,这样做通用性很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缓冲区接受,超时从缓冲区取数据判断,这样做通用性很强。

  超时从缓冲区取数据判断这个怎么理解? 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什么大神哦,想查问题,就上你的代码,不然我只能掐指头算。我要能掐指算的话,早就买彩票去咯 ...
void  UART2_IRQHandler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UART_MemMapPtr uartPtr = UART2_BASE_PTR;                             /* ·¢ËÍÖжϴ¦Àí³ÌÐò             */
   #if UART2_SEND_IRQ                                                   /* Óû§¶¨Òå                     */
   #endif

   #if UART2_RECEIVE_IRQ
  if (UART_S1_REG(uartPtr) & UART_S1_RDRF_MASK)
   {                    /* Çå³ýÖжϱêÖ¾                 */

     // uart0SendChar ( UART_D_REG(uartPtr));
     tab[count] = UART_D_REG (uartPtr );
     if(tab[count] == 0x01 && count == 0x00)
     {
        count = 1;
     }
     else if(tab[count] == 0x03 && count == 1)
     {
        count = 2;
     }

     else if(count >= 2 && count < 8)
     {
        count ++;
     }
     else if(count == 8)
     {
        count = 0;
//        for(i=0;i<8;i++)
//         {
//            uart0SendChar (tab[i]);
//         }
         //printf("size=%d\n",sizeof(tab));
        //datalen = 0x00;
         uart0SendChar (crc16(tab,7)>>8);
         uart0SendChar (crc16(tab,7)&0xff);

     }
     else
     {
         count = 0;
         //datalen = 0;
     }

   }
   #endif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时从缓冲区取数据判断这个怎么理解? 还请指点

  1.接收数据存放在缓冲区中;当接收字节超时发生时,调用数据处理函数;
  2.数据处理:从缓冲区中获取接收到的数据流,判断是否符合modbus协议或者自定义协议格式,然后判断;
这样的架构可以处理多种协议格式,比如没有包头包尾结构的modbus协议;或者有包头包尾的协议;接收数据长度固定和可变都可以处理,通用性很好。

网友G:
就是判断相邻两个数据之间的间隔。比如超过10ms就判定接收完成一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判断相邻两个数据之间的间隔。比如超过10ms就判定接收完成一帧数据。

谢谢,我解决了  我延时20毫秒

网友:
遵循 学习 下  标准 modbus 就会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解决了  我延时20毫秒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20毫秒是在哪里调的啊?

网友:
modbus的程序网上有很多,下载一个看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20毫秒是在哪里调的啊?

在发送度寄存器命令之后就开始延时,20ms足够从机返回数据了,20ms内读到就读到了 读不到也执行下面的程序,这样也能防止死机,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

网友I:
间隔20ms那是超时处理,这个显然是modbus协议,只要在读取字长字节时改变整个命令的长度就可以了,光处理超时显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间隔20ms那是超时处理,这个显然是modbus协议,只要在读取字长字节时改变整个命令的长度就可以了,光处理超 ...

对,我根据需要接受命令的长度,控制串口的接收计数器和延时处理,这样既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又可以方式死机

网友J:
设置定时器,串口接收中断重置定时器,定时器溢出中断设置标志位,判断标志位,处理

网友:
楼主可以把这个程序发上来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置定时器,串口接收中断重置定时器,定时器溢出中断设置标志位,判断标志位,处理 ...

差不多吧

网友(2018-01-22):
最近也在写串口不定长接收,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K(2018-03-09):
void ComIn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uchar xdata comm_dat[65];  //串口接收
        uchar dat,i;

    if(RI)
    {
        RI=0;
        dat=SBUF;
                                switch (step)
                                {
                                        case 1:
                                        {
                                                Count=0;
                                                if(dat=='/')step=2;
                                                else step=1;
                                        }
                                        break;

                                        case 2:
                                        {
                                                comm_dat[Count]=dat;
                                                if(comm_dat[Count]==0x0d)step=3;
                                                else step=2; Count++;
                                                if(Count>64){Count=0;step=2;}
                                        }
                                        break;
                                        case 3:
                                        {
                                                    for(i=0;i<Count;i++)chs[i]=comm_dat[i];
                                                    for(i=0;i<64;i++)comm_dat[i]=0;
                                                read_flag=1; step=0; dat=0;
                                        }
                                        break;

                                        default:{}break;
                                }
    }
    if(TI)
                        {TI = 0;busy = 0;}
}

网友(2018-08-06):
引用 网友K:
void ComIn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uchar xdata comm_dat[65];  //串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