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的LED显示屏出了些显示不亮的问题,麻烦师傅们帮忙...

楼主(2015-12-15):
下面的图片是我在室外装屏后接通电源后的现象,控制板带回家测是好的。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帮忙支个招,应该怎么样去查出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千万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
上下行的接口对调试一下,排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头像我以为又是那个老是问恒流源问题的老兄呢,我心里还寻思:他啥时候又进军LED显示屏行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头像我以为又是那个老是问恒流源问题的老兄呢,我心里还寻思:他啥时候又进军LED显示屏行业了? ...

哈哈。。跟我想一样啊!

网友:
控制板好的,那就只有屏坏了吧!瞎猜的

网友C:
半年前我们的led屏遭雷劈了,我从控制板到单元板全部搞了一遍,这是我修的时候找的维修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点阵屏是行列扫描驱动的,从现象上看LED本身没有坏,问题出在驱动上。大屏是有小屏组合成的,你可以考虑将他们先相互断开开加控制板试,这样或许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阵屏是行列扫描驱动的,从现象上看LED本身没有坏,问题出在驱动上。大屏是有小屏组合成的,你可以考虑将 ...

你说的LED本身没有坏指的是哪个方面?控制板还是哪里?另外你说的方法我可以将前几个单元板跳过直接将控制板的排线插在后几个屏单元板上来查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我们的led屏遭雷劈了,我从控制板到单元板全部搞了一遍,这是我修的时候找的维修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

太感谢了,我一定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头像我以为又是那个老是问恒流源问题的老兄呢,我心里还寻思:他啥时候又进军LED显示屏行业了? ...

看贵兄的头像,我似乎也有些眼熟。以前帮我解决过问题的,在这再次感谢一下您。

网友:
屏背面 还有很多74HC595之类的芯片,  每一小块屏板都有,  一个个接控制板分开查

网友:
这个只能排查了

网友:
查扫描部分,一般是排线压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LED本身没有坏指的是哪个方面?控制板还是哪里?另外你说的方法我可以将前几个单元板跳过直接将控 ...

led没坏是说发光的灯没坏,所有单元板断开单独接控制板。参照12楼。

网友E:
如果你这个是全彩同步LED屏, 看是用那家的驱动卡, 箱体间用BNC相连, 还是网线相连? 从出电脑的第一个屏开始一个一个的单连电脑测试. 看单个是否正常?

我目测应该是最底下一行有一个箱体的输出出问题了.

网友:
户外全彩的是网络的,没有那么多排线,这么大范围的都不亮,查网络和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跟我想一样啊!

+1,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这个是全彩同步LED屏, 看是用那家的驱动卡, 箱体间用BNC相连, 还是网线相连? 从出电脑的第一个屏开始 ...

还有个现象就是我这屏的开关是分了上半层跟下半层两个空开控制的,打开上半层的空开,下半层的右下角的位置也会亮一小块。这是可能什么问题啊?另外还有两个空开单独推电都不会跳闸,两个空开一起推就会出现跳闸

楼主:
我这屏的开关是分了上半层跟下半层两个空开控制的,打开上半层的空开,下半层的右下角的位置也会亮一小块。这是可能什么问题啊?另外还有两个空开单独推电都不会跳闸,两个空开一起推就会出现跳闸。可不可能是零火线有接反的啊?除了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其他的,各位仁兄们麻烦帮忙想想吧、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现象就是我这屏的开关是分了上半层跟下半层两个空开控制的,打开上半层的空开,下半层的右下角的位 ...

最好来个全屏放图沾满,或者直接进入测试模式,一般控制卡都有自测,打出横条全亮纯色等等,这样才好判断,一般这种大屏都是以箱体为单位的,每个箱体通过网线级联,只要第一个故障后面都一片倒,一个一个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我们的led屏遭雷劈了,我从控制板到单元板全部搞了一遍,这是我修的时候找的维修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

我也下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来个全屏放图沾满,或者直接进入测试模式,一般控制卡都有自测,打出横条全亮纯色等等,这样才好判断 ...

现在第一步是把推两个空开会跳闸和推上面空开下面有一点点会显示的问题解决了,再去排查其他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屏的开关是分了上半层跟下半层两个空开控制的,打开上半层的空开,下半层的右下角的位置也会亮一小块。 ...

跳电, 查电源,电源应该是两路的,把两路电源的后面的都断开,看会不会跳,如果不跳再一路一路接上去试。 也不知道你的跳电是漏保跳还是空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跳电, 查电源,电源应该是两路的,把两路电源的后面的都断开,看会不会跳,如果不跳再一路一路接上去试 ...

是漏保跳

楼主:
但是带有过载保护的,功率我们算过了,没有超载

网友:
漏保跳就是哪里漏电了,一路一路断开试验,当然也有可能是漏保坏的,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保险其间先换漏保,再查电路!

网友:
看颜色是对的,证明数据是正确的,看来可能是扫描显示部分出问题,换一条控制卡到屏的排线看看。

网友:
颜色 行选 都对的  就是位置错乱了 检查 数据时钟线 吧  数据没有放到对应的点位

网友:
这个现象很普遍,个人猜测是驱动芯片温度高导致的,或着就是电源供不上

网友:
楼主,LED 显示屏瞬间功率很大的!21楼说的对,你按照21楼方法做,他的思路和做法比较专业严谨!检修测试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那个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