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钢网生产流程有漏洞,以后大家注意一下.

楼主(2015-12-16):
一个小USB立着焊的插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我把钢网的插件孔上做钢网层了,这样焊接时贴片机贴好贴片器件后,可以人工把USB插进去然后一起去过炉,整个板就一次焊成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钢网层做的孔,嘉立创没给我开,导至我的钢网不能达到给USB上锡膏了,也就焊不了那个小USB.只能手工铬铁焊那就要费时费力了.

但嘉立创解释是只要你的那个器件全是插件,就不给开钢网,我的钢网层是有设计开孔的他也不做,也不电话问问,
我打电话给罗先生,他意思是不按PCB里的钢网层来做钢网,但我是按钢网层来设计的钢网,所以我就遇到这问题了.掉坑里了.
当然我也质问了一下,为什么不按钢网层来做?罗先生好像感觉我要他负责到底似的,并一直在崔责任,跟我讲很多理由,不非常不喜欢听理由的,所以我打断了他的话,没再听下去.
我下次再做的时候,重新做一个就是了,这次的小批量几百个就自己焊一下也问题不大.

我本来不发这个贴子的,但感觉罗先生跟本没听我的建议,老是说理由,所以我提醒一下这里的工程师,如果做钢网要注意一下我这种情况.不要重复发生,多注明清楚,也和嘉立创电话确定一下再做.
我是下的小批量订单,然后在订单里选择制作STM钢网,全部是走的嘉立创的网上流程.

总之嘉立创肯定有某个环节出了错.要不,不可能把我的钢网层设计好了的钢网孔不开,也没有电话核实.

网友A:
插件元件的孔,指望贴片钢网的那一点锡量根本就不够。。。

网友:
这个……,改客户的资料也应该沟通下吧。
不过下次记得出GERBER文件。

网友:
没见过直插原件做钢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元件的孔,指望贴片钢网的那一点锡量根本就不够。。。

你没发现钢网层的开孔都比孔大了一些吧,我都算好了的,非常可靠.我一直这么搞的.
过炉熔锡的时候,锡会向引脚方向收,刚好全部流到孔里去了.满满的,还焊的非常漂亮.

网友:
可以要求校对一下图纸,另外这种插件用锡膏焊接本来就不符合品控的。

网友:
我来帮LC说说话,
本来你设计就不规范,还想指望人家都按照你的想法做,你觉得可能吗?
出gerber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B:
插件走波峰焊 不开钢网

网友:
楼主的设计没错,你们试试这样焊接就知道可靠性不差,而且有的时候PCB焊接真的是不适合分开做2道工艺,尤其是板子上只有一个插件,且耐高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件走波峰焊 不开钢网

楼主为了节省成本才这样干的。
走波峰焊是正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了节省成本才这样干的。
走波峰焊是正规流程

整个PCB板就一个插件,两面都是贴片元件,走波峰焊就是找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PCB板就一个插件,两面都是贴片元件,走波峰焊就是找死.

波峰焊还要清洗啥的,不方便

楼主:
这是我另一个板的,也是用的这种钢网焊的,真的焊的非常好.
做为工程师,不光要考虑画板好,还是考虑好生产.加工方便,如果这个贴子能让其他和我同样的工程师少走一点弯路,那就值了.
也希望嘉立创能按钢网层来做钢网,这样我们工程师就好搞很多了.你不按钢网层来做,我们的沟通时间就要多了.我知道你们忙,其实我们也很忙.但要统一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是插件钢网开孔,焊接非常方便

网友:
我觉得可以让用户选择是否  “直接按照客户文件制作” 或者 “由嘉立创决定”

网友:
不是有个选项是确定PDF再开钢网吗?楼主既然没按规范来做,那就选择确定PDF再开呀。

网友:
我都是确认PDF文件再做

网友:
这么设计没有问题,当然前提是插件体积不大且耐高温,我们的铜螺柱也是过盈配合插通孔里一起回流焊的;
楼主这个事情个人认为嘉力创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文件上已经专门做出贴片层了,按理不应擅自删掉。
以后下单建议勾上需要PDF确认。

网友:
嘉立创工艺审查不安文件做,应该要跟客户沟通的。

网友:
写个做钢网说明,或者PDF确认。记得很早以前嘉立创就声明过,说是不同的软件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不能以软件为主。要是两个都没弄的话,那应该是不关嘉立创的事的

网友:
自己转GERBER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我说楼主问题我碰到过,后来我就自己附带一个开孔说明

网友:
出Gerber是正道
我的钢网,几个板子拼,井字格防锡珠,都是自己做,JLC只要按文件加工就OK了

网友:
设计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灵活性的决定,但不要把灵活性传递给生产加工环节,他们会为一些不确定性感到困惑的

网友:
前几天做了一批电路板,14款,另一个工程师做的有方形孔,嘉力创打电话说做不了方形孔,问我怎么打孔,告之以方形孔的对角线为直径打孔,但是做回来的,有的是以边长为直径,导致端子插不进去。

丝印以前一直有0.15/0.8mm的丝印规格,大小合适,丝印清晰,做过好多个PCB厂,都比较好。这次也是这个规格,但是做出来,显得字体笔画太粗,不大清晰,但是波浪锯齿有改善。

网友:
这中我也开过,按照一般规则人家肯定不可能给你开的,我是钢网必须要确认,自己把那个地方标上去,反正PCB要5-6天,钢网很快,改几次很容易,自己费点事,回来就不会错,这种事不能偷懒,
阿莫说的太对了,指望人家一个一个沟通,每个钢网特殊要求的话,这个价格肯定做不下来的。

网友D:
个人觉得,楼主如果只是找问题,先找下自身的原因,我是觉得,人家已经照你文件做了,文字说明只是一个辅助手段,而且人家不一定能明白你的意思,你自己将那个焊盘改成贴片的后再出Gerber的钢网文件,这样人家只要照文件做,你也不用特意说明什么了。这不就OK了么。非得搞个跟行规不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你的这一个东西很重要,但对JLC来说,人家每天要处理多少文件,都搞些非常规的东西,那效率会慢的死。所以统一规范做并没什么不好。
有特殊要求,自己把文件做好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实际上是也不能说是什么漏洞了,只要在说明中加一句:钢网按钢网层来开。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通孔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服了你,设置成方孔还好意思投诉。

另外机械钻头是尺寸以0.5mm的增幅作为规范的。比如只有0.35mm的钻头 ...

我从不使用方形孔,是另一个工程师用了方形孔。用力插,基本能插进去。

网友:
踩线了,应该是做板时又没有明确指出按文件做。没有明确说明,只能是按公司的流程规则进行操作了

价格低了,相应的服务也是要调整的

网友:
谁可以告诉我,直插用钢网刷锡膏,是走回流焊吗?

网友:
我感觉特殊要求,应该由楼主先和他们沟通,要不人家是不会搞明白你的要求的。

网友:
楼住的这种工艺,是一种新的工艺,这种工艺好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了,并且现在有些贴片机也有这个功能了,就是贴插一体机,比如继电器就可以采用这种工艺。还有一种工艺是芯片上面继续贴芯片,这种工艺没见过,但卖贴片机的工程师说过。

网友:
LZ 你和袁先生沟通,肯定有相死的感觉。在网站的一些帖子可以看出来。简直就是无言文考试

网友:
贴片和插件一起过炉,并不鲜见,之前就看见过人家这样搞的,那天没事了还在产线上认真观察了一下,发现还真可靠。

网友F:
以前嘉立创没有做钢网的时候,贴片厂一个哥们跟我说,你要小改动,我给你打孔,哈哈,真的感谢那个哥门,我都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自己开孔给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嘉立创没有做钢网的时候,贴片厂一个哥们跟我说,你要小改动,我给你打孔,哈哈,真的感谢那个哥门,我 ...

土办法 而已。

lz 这个办法  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不要画在钢网层或者机械层,直接在顶层或者底层放焊盘就行了,就会当贴片焊盘给你做钢网出来了,当然,这个做钢网的文件和做PCB的是不同的

网友:
插件走回流焊,学了一招。

网友:
我的USB座子都是这样开窗的

网友G:
一个器件既有贴片引脚又有通孔固定脚的器件。
通孔固定脚用刷锡膏来焊接效果非常好。

比如下面这个器件:

网友:
我也碰上过,同一文件,两次钢网做出来不问。跟楼上一样是usb座。

网友:
出gerber,啥纠纷也不会有!

网友:
不出gerber说不清

还是出gerber吧,一切以文件为准 不接受文字说明。

网友:
只给gerber文件就行了

网友H:
请问下,如果刷锡膏的时候,锡膏不断往洞里掉什么办呢?

网友:
自己出gerber文件啊
这个你没有注明就不要说别人流程有问题了
是你自己流程不规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如果刷锡膏的时候,锡膏不断往洞里掉什么办呢?

先确定原因,钢网开孔堵塞造成要清洗钢网。

锡膏充分搅拌回温,如果锡膏太稠加锡膏稀释剂。

调整刮刀角度及力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确定原因,钢网开孔堵塞造成要清洗钢网。

锡膏充分搅拌回温,如果锡膏太稠加锡膏稀释剂。

我指的是LZ这种用法,钢网的孔下面正好是个PCB的孔,那不会造成刷锡膏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通孔,一刷过去会在PCB焊盘的孔里面留下很多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器件既有贴片引脚又有通孔固定脚的器件。
通孔固定脚用刷锡膏来焊接效果非常好。

楼上,这个如何搞;我一直是手焊,用不用要做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楼主如果只是找问题,先找下自身的原因,我是觉得,人家已经照你文件做了,文字说明只是一个辅助 ...

同意28L,自己把文件做好,这啥事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指的是LZ这种用法,钢网的孔下面正好是个PCB的孔,那不会造成刷锡膏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通孔,一刷 ...

看错了,哈哈。看成不往开孔掉锡膏了。

网友J:
越来越觉得,JLC应该给像我这样坚持一直发Gerber的用户,给9九折优惠

网友(2016-01-31):
认真看了一次,受教了

网友:
发板就是gerber,开钢网之前必须有确认,签字或者确认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越来越觉得,JLC应该给像我这样坚持一直发Gerber的用户,给9九折优惠

同意,哈哈

网友:
如果用通孔锡膏工艺去焊接,钢网这样做就惨了。所以钢网必须确认后才能做

网友:
这样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以前用eagle,只能出gerber,少了不少麻烦,但是后来发现eagle画图效率与AD比起来差太多。

网友:
以后还是按标准走,出gerber文件。。。

网友:
正确来说,这种工艺叫 通孔回流焊,通常用于1.25mm的金针之类比较小的过孔元件。

网友(2016-03-27):
插件钢网开孔有时是比较省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以前jlc一直强调是按照PASTE层来制作。但实际上,如果你在这一层任意的画线画孔等,有可能被忽略掉不予加工。这就是JLC埋的坑。既然自己强调按照PASTE层,就不应该自作主张的。现在把责任推给客户,我觉得一点都不合理。

网友:
下单时,有个选 项,就好了,哪有这么复杂哟。。。。。

网友:
这种特殊要求最好还是自己在留言里说一下,比如不做防锡珠,指定钢网厚度,一样写一下为好,我之前在JLC也做过类似的,写过之后工程是给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