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08A可否测量平均电流

楼主(2015-12-16):
8808A能否测量平均电流?试了下发现这个型号貌似有点问题,测量电压后不清零,,,除非把表笔短接下

网友(2016-09-26):
同问,目前有一款产品电流的跳动的,请问有什么仪器测量平均电流比较准,或者能直接连接上位机画图出来

网友(2016-12-15):
串个电阻,示波器打到最慢,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