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电流表显示的是电压值,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16):
度娘搜不到问题原因,重新装了也一样。把电流换成万用表的电流档也一样的,谁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吗?

网友:
U=I*R  对不对?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R1 阻值难道不是 1 Ohm 吗?!

楼主:
这个问题太低级了。谢谢~

楼主:
唉,今天脑子短路了。

网友:
哈哈哈这尼玛醉了

网友:
还用找娘吗?
你用了1欧姆电阻啊!

网友:
楼主看来是瞬时短路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