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470使用STCK脉冲控制电机不动

楼主(2015-12-16):
STM32F103RET6的MCU,stsw-spin004 firmware library L6470, L6472 discovery里面的驱动库dspin.c和.h。
实际测量了电机的反向电动势电压与频率比值,相电阻和相电感,并使用stsw-spin002里面的软件计算了KVAL,ST_SLP等反向电动势补偿参数。
在使用SPI指令控制时,电机可以转动,目前能到4~5转/秒。

而在使用STCK发脉冲时,电机完全不转。
可以确认的是,我是在电机停止时发的STEP_CLOCK命令,没有错误报警FLAG,并查看了STATUS寄存器,里面的SCK_MOD位已经为1。
示波器能看到确实有50%占空比的脉冲发出,但电机就是不转。
在脉冲发出后,读取ABS_POS和EL_POS寄存器,变就变了吧,电流钳也没有测到电机上有电流通过。

实在是整不明白了。。。。

修改错别字:相电厂->相电感

网友:
目前能到4~5转/秒。

你的电压是多少,这个转速太慢了

楼主:
24V电源供电,不算低了吧。目标产品上最高是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电源供电,不算低了吧。目标产品上最高是这个电压。

最快能有多少转呢,我正在用这个芯片画板子,还没有测试

网友(2021-06-29):
我的问题和楼主很类似。
我也是用STEP_CLOCK模式控制步进电机,
用MOVE指令速度可以达到1000steps/s,
但是用STEP_CLOCK指令,PWM频率大概10K,电机抖动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