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与FPGA连接,串行端接电阻是否必须?

楼主(2015-12-16):
设计使用一片cyclone iv FPGA外扩一片512Mb DDR SDRAM,初步设计如图所示,请教大家:
1、不使用串行端接电阻,做好阻抗控制及等长,是否可以?
2、没有设计VTT电源,所以并行端接电阻无法实现,是否可以?

楼主:
DDR所有信号都直接接到FPGA,R77应该是100R的,请忽略。

网友A:
如果你只放数据,并且对错误可以容忍的话,不需要串匹配,不需要接VTT,只要把DQS用50欧电阻拉到1/2VDD就可以了,速率不是很高的话没影响(我写了个简单的DDR控制器控制通路,数据通路还没测试,频率333Mbps)。如果对错误零容忍,必须接VTT。像家用路由器之类没有任何终结的,来个干扰是很容易跑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放数据,并且对错误可以容忍的话,不需要串匹配,不需要接VTT,只要把DQS用50欧电阻拉到1/2VDD就可 ...

还是心存侥幸的,这么一说怕怕了

网上看到如下资料,出处:http://www.xzbu.com/3/view-3568201.htm

DDR的VTT电源应用及其优化

摘要:针对高速DDR总线中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本文在分析现有的端接方式后,提出了一种新的VTT端接方式。在分析和设计的过程中,使用了Cadence仿真软件。然后根据仿真结果对相关参数进行了优化。最后,对仿真所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试验证,并且根据以上结果总结了设计规则。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3568201.htm
  关键词:DDR VTT SSTL
  对于DDR2和DDR3的电源设计,DDR SDRAM系统通常要求有三个电源,分别为VDDQ、VTT和VREF。而VTT主要为DDR的地址、控制线等信号的信号完整性而提供的终端电阻电源,同时JEDEC标准JESD8-15(用于SSTL_18)定义了VTT要跟随VDDQ。为了满足JEDEC标准,大部分设计地址线设计通常进行如图1的端接匹配设计。使用了一个专用的终端电阻电源调整器LP2996,为每根控制信号的端接电阻提供上拉电源,同时若干个终端电阻上又增加了一个去耦电容,增加了设计的密度和成本。而有一些设计的DDR并没有使用VTT电源和端接电阻,只是在控制器端接了一个串阻;相对来说,简洁一些,同时不使用LP2996也降低了成本。什么时候可以不用VTT电源,什么时候需要用VTT电源,甚至是否可以不用VTT电源和串阻?针对此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仿真和验证,为设计简洁化设计提供建议。
  对于VTT电源,只要为控制线的端接电阻提供上拉电源,在保证信号完整性的前提下,是可以去掉端接电阻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为什么需要一个专用的终端电源调节器,以及去掉它是否会有影响。DDR2和DDR3 的接口,使用的是SSTL电平,通过对SSTL电平的分析就可以知道VTT电源的作用了。
  DDR存储器具有推挽式的输出缓冲,而输入接收器是一个差分级,要求一个参考偏压中点VREF。因此,当使用端接电阻的时候,VTT电源能够提供电流和吸收电流。VTT电源的电流流向随着总线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VTT电源需要提供电流和吸收电流(source & sink)。由于VTT电源必须在1/2 VDDQ提供和吸收电流,因此如果通过分流设计VTT而又不能允许电源吸收电流,那么就不能使用一个标准的开关电源,使用LP2996可以提供电流和吸收电流,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专用电源的原因。而且,由于连接到VTT的每条信号线都有较低的阻抗,因而电源就必须非常稳定,在这个电源中的任何噪声都会直接进入信号线,如果噪声很大,相对比较器的VREF来说,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误触发。总线信号输出为高阻时总线上的电平为VTT,输出为0;当有高低电平输出时,总线信号以VTT电压为中心上下摆动,如图2所示。当总线信号电压超过比较器的阀值电压时,它将输出一个如图2所示的同向电压。在这个系统中,比较器的阀值电压为电源所提供的VREF电压;如果没有端接电阻,总线信号没有了直流偏置,控制器的输出在0V和VDD之间摆动;但对于DDR SDRAM来说,其内部的输出电平是一样的。去掉端接之前和之后,DDR SDRAM侧的输入输出动态电流都很小,因为总线信号连接到DDR SDRAM的CMOS的栅极,输入阻抗几乎是无穷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地址线使用末端匹配时会用到VTT电源,VTT电源在匹配时要提供电流和吸收电流。故在保持信号完整性的前提下,可以将端接电阻和VTT电源省去。针对于此,下面进行仿真和验证,看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端接电阻和VTT电源。
  从上面分析可以知道,只要保证地址线和控制线的信号完整性,可以将端接电阻去掉。下面针对不同的负载,进行SI仿真,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端接电阻去掉。
  一个负载DRAM
  对于一个负载情况,用freesacle的DDR控制器ibis模型和HYNIX的DDR3 ibis模型进行仿真,用常用的工作频率333Mhz进行仿真。去掉并联端接匹配,如果不加串阻匹配,会有过冲,经过仿真比较,对于控制器来说,对驱动器为全驱、半驱,串阻从10欧姆到60欧姆进行扫描,最优的匹配是DDR控制器用半驱动,源端接串阻20欧姆或者30欧姆,结果如图1所示。图1中蓝色、红色波形分别为源端串20欧姆、30欧姆,驱动为半驱时的DDR3内部波形。
  两个负载DRAM
  对于两个负载情况,DDR控制器为半驱动,将VTT匹配去掉之后的拓扑进行仿真,从图2可以知道,去掉VTT并联匹配后,DDR3内部波形满足要求;相对之前波形,幅度有所提高,但并未产生过冲,数据的沿会变缓,但对于时序影响不大。实测发现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对于两个负载的树形拓扑也进行了前仿真,走线为3000mil,对全驱和半驱分别进行了扫描,信号质量满足芯片要求。
  四个负载DRAM
  对于四个负载情况,使用了flyby(菊花链)型走线,并且使用了末端并联端接VTT匹配。将VTT匹配去掉之后进行全驱和半驱仿真,从图5可以知道,去掉VTT并联匹配后,位于菊花链前面3个的波形已经严重失真,如图3所示,不满足要求,加源端串阻从10欧姆到60欧姆进行扫描匹配,效果也不明显。
  对于四个负载的树形拓扑,控制器使用半驱动和全驱动扫描,走线为3000mil,进行前仿真,信号质量满足芯片要求。
  八个负载DRAM
  对于八个负载情况,使用了flyby(菊花链)型走线,并且使用了末端并联端接VTT匹配。将VTT匹配去掉之后进行全驱和半驱仿真,如图4;从图4可以知道,去掉VTT并联匹配后,位于菊花链前面6个的波形已经严重失真,不满足要求。
  对于树形结构,VTT匹配去掉之后进行全驱和半驱仿真,发现上升沿比较缓,幅度衰减比较大,已经不满足要求了。
  从前面的仿真结果可以知道,对于一个负载情况下,可以去掉VTT电源,但是需要在源端串联电阻保证信号质量。对于两个负载情况,无论是树形拓扑还是flyby拓扑,都可以将VTT电源去掉,而且不需要在源端加串联电阻。对于4个负载情况,flyby拓扑无法去掉VTT电源,树形结构可以去掉VTT电源,源端无需加串阻。对于8个负载情况,无论树形拓扑还是flyby拓扑都无法将VTT电源去掉。
  从前面的仿真和实测可以知道,对于只有两个DDR负载情况,地址和控制线上的VTT终端电阻和去耦电容可以删除,提高设计简洁度;对于四个负载情况,可以后续设计可以考虑使用树形拓扑,预留VTT电源,然后实测验证是否可以去掉VTT终端电阻和去耦电容。
  参考文献:
  [1]Stephen H.Hall,Garrett W.Hall,James A.McCall.High-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a handbook of interconnect theory and design.2000
  [2]DDR2 SDRAM Specification[S].2008.
  [3]DDR3 SDRAM Standard JESD79-3D,JEDEC,September 2009.

网友B:
一片DDRRAM?
那基本上就不用VTT了

DDR好像没有ODT功能吧,那就把电阻加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放数据,并且对错误可以容忍的话,不需要串匹配,不需要接VTT,只要把DQS用50欧电阻拉到1/2VDD就可 ...

错误零容忍,加几个排阻还可以,再加上VTT电源,改动有点大了,BOM已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DDRRAM?
那基本上就不用VTT了

是的,就一片DDR,也没有ODT功能。

您这样搞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一片DDR,也没有ODT功能。

您这样搞过吗?

那就不用加

VTT有大程度上是为了吸收反射,你只有一片芯片,反射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用加

VTT有大程度上是为了吸收反射,你只有一片芯片,反射会小很多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一片DDR,也没有ODT功能。

您这样搞过吗?

想要稳定肯定是加VTT好;但不加也确实能工作。

上SI仿真跑一下看结果,见过两个DDR3-800,走线很短,没加端接也正常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要稳定肯定是加VTT好;但不加也确实能工作。

上SI仿真跑一下看结果,见过两个DDR3-800,走线很短,没 ...

来个干扰马上死翘翘。高速信号必须要终结,以避免过长的边沿以及过大的振铃。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幅影响窗口。终结电路的作用是吸收多余能量,使信号处于有效电平范围内。
我说过家用路由器很怕干扰,有些路由器甚至连DQS都没终结,一般也就是跑家用。工业级的就是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用加

VTT有大程度上是为了吸收反射,你只有一片芯片,反射会小很多 ...

工业级必须要加。家用级的可以不加,节省成本,只要把DQS拉到中间就行了。否则抗干扰能力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必须要加。家用级的可以不加,节省成本,只要把DQS拉到中间就行了。否则抗干扰能力大幅下降。 ...

工业级要求,决定把串行端接和并行端接及VTT电源都加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个干扰马上死翘翘。高速信号必须要终结,以避免过长的边沿以及过大的振铃。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幅影响窗口 ...

无论加端接还是不加,都要上仿真,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论加端接还是不加,都要上仿真,看结果。

咱这种功底不强的,从来不仿真,直接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不可预料的问题-事实证明,做仿真对一般设计意义不大,只有在大量GHz信号线时才有一定必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咱这种功底不强的,从来不仿真,直接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不可预料的问题-事实证明,做仿真对 ...

这么说的话,和之前的逻辑不是太一致啊。。。

如果要做得可靠,那么仿真分析还是需要的,至少是关键信号,从理论可以考虑更多的余量。如果无所谓的话。。。那怎么都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的话,和之前的逻辑不是太一致啊。。。

如果要做得可靠,那么仿真分析还是需要的,至少是关键信号 ...

你是大公司的吧。那样一般是有仿真的流程。我一般根据经验计算眼图,然后采取合适的方法。仿真与实际环境差别还是不小的。
目前确实遇到一些问题,比如MIPI接口死活不能完美工作,等等。

网友(2017-12-23):
R77  不应该是 50R吗   差分线阻抗匹配直接 接50R 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