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速度计选型问题

楼主(2015-12-16):
如题,看了很多厂家的加速度计,但是越看越蒙圈。。。。
问题如下,
1.灵敏度,有的厂家写的是多少LSB/g   ,有的写mg/digit,有的写mg/LSB,这几个的换算关系是怎样的呢?
2.关于最小感应角度变化,网上有公式给出的是sin(角度)=g/a,a我理解就是传感器的最小感应加速度值,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当感应范围是±2g的 我个人认为此时 a=4g,这样的话感应的最小角度应该是角度=arcsin(1/4)*180°/Pi=14.4775,当一个感应范围是±20g的,那么通过上面的公式计算,它的感应角度为7.1808,要比±2g的要小,这个不科学吧,我感觉上面的公式不对,或者不能这样去用,如何获得一个加速度计能够分辨的最小角度值呢?

各个公司之间貌似标准不统一,而且衡量标准也各异,本来就才疏学浅,整的头疼,来来来,把我的不快乐分享给大伙,希望大伙脑袋能嗡一下,心脏扑腾一下,下面bu愣一下。。。。。

网友A:
这些指标都是扯淡的,高精度加速度计 分辨率 x ug,月稳定性 xx ug

网友:
看你什么应用了,再看你能接受什么价格
现在我用的飞思卡尔的  MMA7660  3轴 iic接口,2.3元  ±1.5g

网友:
哪位有经验推荐一下,高响应速率的加速度传感器。想做一个低成本动平衡机,最高速度8000rpm情况下,能做到1度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指标都是扯淡的,高精度加速度计 分辨率 x ug,月稳定性 xx ug

前辈,感觉自己理论基础太差了,甚至分不清哪些参数究竟对要做的东西影响有多大,而且不同公司的产品其参数指标也不相同。
前辈有什么资料能简单介绍关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选型的吗?
有就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指标都是扯淡的,高精度加速度计 分辨率 x ug,月稳定性 xx ug

为啥这么说?

网友B:
你自己什么用途,你自己要求都不提,选个毛型啊,不同用途有不同的指标侧重点,把自己需求搞清楚,再真对应的选型。不是理论基础差,是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什么用途,你自己要求都不提,选个毛型啊,不同用途有不同的指标侧重点,把自己需求搞清楚,再真对应 ...

谢谢批评 我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