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单片机定时器中断重装初值疑问

楼主(2015-12-16):
软件上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当进入外部中断后延时一段时间后(比较精确的延时),输出1ms的高电平,所以想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来做这个延时,
写了个测试软件如下
#define TRIG_OPEN_WIDTH (65536-FOSC/1000)
void sys_TrigPulseInit(void)
{
    AUXR |= 0x40;
    TMOD = 0x00;
//        TH1 = (UINT8)(TRIG_OPEN_WIDTH>>8);
//        TL1 = (UINT8)TRIG_OPEN_WIDTH;
        TR1 = 0;
        ET1 = 1;
        PT1 = 1;

    P17 = 0;
}
void sys_trigPulseWidth(UINT16 width)
{
    if(P17 == 0)
    {
        TR1 = 0;
        TH1 = (UINT8)(width>>8);
        TL1 = (UINT8)width;
        TR1 = 1;
    }
}

void sys_trigPulse() interrupt 3
{
    TR1 = 0;
    P17 = !P17;
    if(P17)
    {
        TH1 = (UINT8)(TRIG_OPEN_WIDTH>>8);
        TL1 = (UINT8)TRIG_OPEN_WIDTH;
        TR1 = 1;
    }
}

但没想到这样做竟然有问题!!!逻辑分析仪抓的图片,竟然输出了两次,第一次出现的脉宽+两次高电平之间的时间间隔刚好是width,第二次才是1ms、
分析问题是因为单片机的重装初值有问题,芯片手册上写模式0时会在溢出时自动重装,设置TR1=0后重装问题依旧,我选择的是模式1不自动重装测试没什么区别,问下神通广大的网友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属于片子的BUG还是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呀
或者提出个其他的实现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A:
程序问题吧,多怀疑自己,少怀疑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吧,多怀疑自己,少怀疑硬件

问题已经找到了,程序没问题,是电源干扰引起误进捕捉中断,软件输入捕捉上加了个消抖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