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输入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5-12-16):
我设计了一个12V转5V电源,转换芯片采用TPS5450,输出配置成5V  2A;在TI官网上配出原理图,设计如图。电感L1前段输入波形是如图所示。大家给帮忙看看这样的波形对不对。但是L1前段输入波形感觉波动也太大了,不知道啥原因。经过电感输出后会好点,但周期性波动还是很大

网友:
明显不对,看配置属于最基本的BUCK变换器!看看数据手册,有PH引脚的波形图!

网友: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吧,手册上应该有相对应引脚的波形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