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位置电调设计,启动电流很大

楼主(2015-12-16):
我目前正在研究无刷电调。A2212 电机由开环启动切换到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时电流很大。一旦切入后,过零点检测准确后电流就变得很小。用稳压电源供电时,电流限的较小时才能切换过去。如果不限流时就切换不过。不知道为啥?
问题2:我用另一个非电调电机时,切换的很顺利,而且电流不大,同样的程序用A2212电机就切换不到反电动势检测,总感觉电机的参数不一样,电调的启动参数也要随之变化?

网友:
群里的大侠都不玩电调了,都觉得电调太简单了,你可以请教下他们

网友A:
启动扭矩可以调吗?可以的话减小启动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扭矩可以调吗?可以的话减小启动扭矩

启动时  给定占空比1/5, 我今天又做了一个开环实验,逐步给AB  AC BC BA CA CB 相通电让电机开环转。1/5占空比时电机电流就很大,大概有0.8A左右。
我现在就是纳闷,为啥我限流时开环切换到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程序就很容易切换进去,如果不限流就切换不进去。感觉还是开环情况下存在失步现象,或者是开环启动时波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