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485通讯距离谁更远?

楼主(2015-12-17):
看很多资料写CAN能到10km;485有2-3km;
但也有人说CAN的通讯距离不如485;

有谁有实际经验?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实际经验就是 同样条件下, CAN 总线会更可靠一些。 个人觉得距离也会优于485

网友:
当然是can了

网友:
个人感觉CAN更适合高速短距

网友:
CAN的靠可行明显比485高很多。

楼主:
最好有现场施工经验的人说一下;
因为通讯距离受很多因素影响;不能拿485的高速和CAN低速比

网友:
有一种安装在循环泵上的水流开关,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比这种传感器要简单许多

网友:
我觉得从物理特性看485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A:
都是5v差分信号,抛开can的重发机制,同速度下应该一个熊样

网友:
ls完全正确,

网友:
can的优势就在于自动仲裁,不需要做CRC
10公里的距离属于极限了,485也一样
个人感觉,5kbps情况下,CAN出错的几率要小于485

网友:
同样速率,同样的环境,CAN是不是比485的传输距离远呢?

网友:
485输出是推挽,CAN输出类似于OC+电阻上拉,个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485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5v差分信号,抛开can的重发机制,同速度下应该一个熊样

CAN按道理说并不是严格的差分,抛开can的重发机制,应不如485;

网友:
支持4楼宇13楼

网友:
485肯定更远。。

网友:
单纯只考虑硬体电路状况,不考虑软体容错功能来说,同意上述说法
CAN的AB端最大电压差只有5V,485可以达10V

网友:
按标准给的数据,100K以上的速率下485都比CAN传的远的多,100K以下时485标准没给距离数据,但我们有实际应用数据,用在变电站和煤矿行业,4800波特率下都传10KM,CAN比485误码率高的多,基本上不能用,而485可以用,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CAN发送1时总线处于悬浮状态,导致抗干扰不足,而485无论发送是0或是1,都是强推挽驱动输出,因此抗干扰更强,速度也更快

网友:
CAN在汽车上号称更加可靠。。。。

网友:
CAN靠的是协议吧

网友:
靠的对! CAN是协议   485是总线   不是一回事。

网友B:
11L正解。

485都是入门级的玩意儿

用过CAN的才知道CAN的强大!

歪楼了。。回LZ的话,传输距离的话呢 是跟波特率有关的。

我一般是用10K的波特率,3.3Km。节点数约70.用很多年了。

网友:
我个人理解,用法不一样,CAN适合高速短距离高可靠性,在长距离的情况下485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L正解。

485都是入门级的玩意儿

不懂别瞎说,485都是入门级的玩意儿?估计只是在你这里是吧

网友C:
CAN包含协议和物理层,而485只是物理层,在上面也跑有许多很可靠的协议,单从物理层来说CAN不如485距离远、速度快、抗干扰强,这个可以做对比实验,也可以从各自的物理层特性来判断

网友:
CAN BUS拿来和485比,CAN表示很委屈!
人家CAN本来就是为高速容错而设计的,不是用来支持远距离传输的啊。可是在中国有几个用CAN的人认真读过CAN国际标准呢(高速部分和容错部分是分开的)。

CAN的远距离传输,是一部分人超出CAN规范的发明,5Kbps传输10KM都被写入教科书了。其实CAN在2.5Kbp下传输的距离更远,而且对节点分支长度支持更好。

网友D:
楼主最后选的CAN,还是485啊,个人感觉Can要好些哈(没有工程实践),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选的CAN,还是485啊,个人感觉Can要好些哈(没有工程实践),关注中 ...

485 因为简单。

网友E:
485简单,相同波特率的情况下速度快一些,容错性和短路保护不容易处理。CAN总线的综合可靠性要高,成本也要高一大截。

网友:
在大部分远距离控制通信设备上都采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简单,相同波特率的情况下速度快一些,容错性和短路保护不容易处理。CAN总线的综合可靠性要高,成本也要 ...

现场布线的成本是大头,工程师工资也不少;
CAN芯片的成本不高。

网友:
二者硬件查分传输上是相同的原理,CAN对脉宽有严格要求,485对脉宽要求没那么高,所以肯定是485距离最远了,

网友F:
其实我做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使用485总线,软件模拟CAN协议。也就是使用485的物理层,CAN的链路层。就是需要两组485输入输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做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使用485总线,软件模拟CAN协议。也就是使用485的物理层,CAN的链路层。就 ...

传输几根线?如果是4根线能理解,如果是2根线,检测帧冲突(多个节点同时发送)的时候,貌似有电气隐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AN包含协议和物理层,而485只是物理层,在上面也跑有许多很可靠的协议,单从物理层来说CAN不如485距离远、 ...

can像以太网一样,包含了数据链路层,因此如果是单点间通讯,使用raw模式,can可靠性很高,这是指传输数据的正确性上来说的,485如果要做到这样的准确度的话,不得不用软件来实现can的数据链路层

不过can到现在也没有个普遍的高层协议出现,没有分组交换,路由选择,导致can应用不能抽象到更高层,而且我估计也很难有更高层协议了,can帧那么短,多封包几次就像戒指套10层包装一样,开销太大不可行啊

网友:
物理层?
物理层, 485的门限值是200mV, 而CAN是1.5V, 所以哪个好不是一目了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can像以太网一样,包含了数据链路层,因此如果是单点间通讯,使用raw模式,can可靠性很高,这是指传输数 ...

CAN和以太网的应用场合不同, 不是为了传输大数据而设计的。

网友H(2016-03-12):
请教各位大神,做CAN总线或者485电路,MCU是不是需要和他们之间进行隔离?例如飞卡单片机和TJA1050或飞卡和SP485之间必须光耦隔离吗?

网友I:
485没有过,不评论。can总线是需要匹配终端电阻,还有对总线的容性都是有要求的,在这些条条框框下,可以做到高速,稳定,暂且讨论高速can。我看过一篇文章分析can的缺陷,记不清具体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那帧可以正常接受到,结果数据会错一位的概率。结果记不清了,我的印象是极低的,10的负40多次方的数量级的感觉。为了总线参数的最优,所以距离长不了,但是短距离高速,稳定性绝对是没的说的。在举个例子,我看到很多远距离都是485,can的我没听过也没看过,所以我认为经验都是有一些故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各位大神,做CAN总线或者485电路,MCU是不是需要和他们之间进行隔离?例如飞卡单片机和TJA1050或飞卡和 ...

我没隔离过,车上面的我都没看到隔离,但是你看一些can卡,canoe,kvaser什么的,里面是有光耦的,所以,看应用。

网友J:
看了这么多,我也是这种感觉can靠的是上层协议,特点是高速高可靠低错误率,而485是物理层厉害一些,毕竟差分电压高一些,远距离不考虑其他因素还是485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没隔离过,车上面的我都没看到隔离,但是你看一些can卡,canoe,kvaser什么的,里面是有光耦的,所以, ...

谢谢解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I:
485没有过,不评论。can总线是需要匹配终端电阻,还有对总线的容性都是有要求的,在这些条条框框下,可以做 ...

CAN的第一设计要求是多主机自动仲裁!
别的比如帧校验,出错重发,都可以自己在485上做,唯独多主机极难!
至于远距离和高速,在485实现正确的情况下都好于CAN。毕竟一个是正负双向驱动,另一个是驱动和不驱动,明显不驱动的状态要差一些…

网友:
CAN和RS485物理层是一样的,个人觉得同样的物理环境和相同波特率,在保证收发均正常的情况下,距离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

网友L:
2400bps,只是用CAN的物理端,CAN能到10公里。485只能到3公里。是接仿真线测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CAN的第一设计要求是多主机自动仲裁!
别的比如帧校验,出错重发,都可以自己在485上做,唯独多主机极难 ...

你的意思我理解,纠正一些东西。
1,CAN总线就不存在主从,他是广播。
2,仲裁,重发机制是数据链路层做的事情,你从协议层做重发效率会有它快?
3,然后就是高速和稳定,这两个是共存的,CAN的两种位同步,每一个bit的3个域,采样点位置,CRC,ID仲裁,错误检测及重发,等等。这些东西都保证了数据的稳定性,安全性。良好的CAN总线对硬件的要求是很高的。超远距离本来就不是can的长项。485我不会我不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的意思我理解,纠正一些东西。
1,CAN总线就不存在主从,他是广播。
2,仲裁,重发机制是数据链路层做 ...

你不用纠正什么。
485高速的典型代表是西门子ProfiBus/MPI
最高速度12兆bps,带校验和重发。
实际你也可以说它有一个“数据链路层”,这一层对高速网络来说必须是硬件提供,但低速情况下(比如低于187.5K)完全可以由软件自己做了。
我说的高速和稳定的权衡是与高速485对比的。CAN自身当然也做到了它那种物理层下面最好的结果,但是跟带有自己的高级数据链路层的485来说,还是差很多。

网友:
影响传输距离主要因素总的来说是:电平高低、脉宽大小(速度)、协议、和外部环境因素。
两者比较应该是,速度一致,外部环境一致。485没有协议限制,所以协议也基本可以不管。剩下就是电平高低了。电平高低可以通过电路升高的(但会影响速度), 所以不没有可比的。  哈哈。

但是485在长距离的应用上比CAN普及的多,所以从设备成本,应用经验上来说485的优势会高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不用纠正什么。
485高速的典型代表是西门子ProfiBus/MPI
最高速度12兆bps,带校验和重发。

说白了也就是用了一片spi转高速485的芯片,协议栈还是要软件来实现么。
profibus有协议芯片,vpc3+的价格能买多少CAN芯片了?DP跑12M没问题,但是能传输多远呢?
CAN也有高速的接口啊,Flexray最高可达到10M,不比profibus差。

不是比较谁的速度更快,而是谁通讯距离远而且还要可靠。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J:
看了这么多,我也是这种感觉can靠的是上层协议,特点是高速高可靠低错误率,而485是物理层厉害一些,毕竟差 ...

can的可靠性假象是靠硬件实现的,比如校验,应答,重传等等,这些都是can协议要求硬件实现的,软件工作量肯定降低了

485也可以用类似modbus这样的协议,也一样能保证可靠性,当然他是软件复杂了

网友:
还是光纤吧,距离远的时候

网友:
相比,远距离的话,用485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做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使用485总线,软件模拟CAN协议。也就是使用485的物理层,CAN的链路层。就 ...

我们老师,倒过来。用CAN的接口IC,跑Modbus协议,据说用的也还可以。2006年的事吧

网友N:
485就是一简单的物理层,底子好,弹性大,可靠性和性能,全取决于软件(当然您也加个FPGA来处理链路层)和设计者的功底,设计者牛逼,485也能非常牛逼,设计者水,485可以水的一塌糊涂。但485天生有个硬伤,就是多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can像以太网一样,包含了数据链路层,因此如果是单点间通讯,使用raw模式,can可靠性很高,这是指传输数 ...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码率最高也只有1M,所以数据帧就不可能太长,这样层层包装以后,开销就大的不实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485就是一简单的物理层,底子好,弹性大,可靠性和性能,全取决于软件(当然您也加个FPGA来处理链路层)和 ...

看原理,CAN物理层上,类似于一种变异的I2c吧,OC+OE?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说白了也就是用了一片spi转高速485的芯片,协议栈还是要软件来实现么。
profibus有协议芯片,vpc3+的价格 ...

50M码率的485接口芯片不止一种。
其实,我感觉从另一个角度理解,CAN协议比较新,所以往往MCU就内置数据链路层部分了,反正都是标准的,而且难度不大。但485带数据链路层的协议,推出的更晚,比CAN的更加复杂和庞大,所以后期MCU制作的时候大家都考虑成本和难度,轻易也就不集成了,直到现在仍然成本不低。

网友:
CAN是100米短跑世界冠军;
485是马拉松长跑世界冠军;

各自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非要拿2个冠军再比出个高低来,就只有...............................让他们比篮球了

网友O:
为什么用电信号传远距离,现在使用光缆不是抗干扰,成本更好,除非电缆已经布好。新的系统超过1km使用485/can电信号来传,都是不上进的做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用电信号传远距离,现在使用光缆不是抗干扰,成本更好,除非电缆已经布好。新的系统超过1km使用485/c ...

你是学生还是吃皇粮的?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是学生还是吃皇粮的?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

你做过多少实际的项目?没有看到现在在电信大楼同楼层都拉光缆了。超过一公里还不怕干扰、雷击,使用电缆那真的是抱残守缺、无知者无惧。

网友:
引用 网友L:
2400bps,只是用CAN的物理端,CAN能到10公里。485只能到3公里。是接仿真线测试的。 ...

试过adm2483   9600 bps 一万米,仿真电缆测。各种CAN的PHY  10000bps最远三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