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双路500M ADC做数据采集,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

楼主(2015-12-17):
8位ADC,双路,每路500Msps,有没有可以快速可用的方案?

网友:
买个示波器拆

楼主:
有难度啊

网友:
一秒钟产生1G字节数据?

网友A:
模拟数字部分都不容易啊。ADC的芯片选好了没有啊?

网友:
DSP+FPGA这长度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数字部分都不容易啊。ADC的芯片选好了没有啊?

暂时考虑用TI的ADC08D502或ADC08DL502.

网友B:
500MSa/s的ADC还是很多的,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国产的MTX2001,或者几个低采样率ADC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MSa/s的ADC还是很多的,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国产的MTX2001,或者几个低采样率ADC拼。 ...

MTX2001可达1Gsps,不过价格还不错。

网友C:
使用带通讯接口的示波器直接快速出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带通讯接口的示波器直接快速出东西。

这个要带压缩吧,不然程序采样1秒钟1G字节。实时压缩传输又得有相应协议接口了。

网友:
你好,我是做photomos产品(光耦继电器),,如果还有类似需求(或问题),欢迎联系我 (qq929488157)
数据采集,如有通道隔离和安全方面较高要求,也许可以考虑采用photomos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