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析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5-12-17):
to_MCU=+2V或者等于-2V  Y0等于多少?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无它

不过跟随器输出接了个大电容 所以需要这么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无它

不过跟随器输出接了个大电容 所以需要这么接而已 ...

这就不能说跟随了,有点奇怪的既然低通,何不直接在反馈上做,非要加个大电容在输出端

网友:
输出在一定范围内  等于 输入

网友:
跟随+低通滤波,49.9R是为了50欧输出阻抗?

网友:
4.99K 4.99R 用的是高精度电度。为何?

网友B:
TI的文档,“sbva010 Improved Voltage Reference Filter Has Serveral Advantages”里有讲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的文档,“sbva010 Improved Voltage Reference Filter Has Serveral Advantages”里有讲到

能否提供一下这个PDF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提供一下这个PDF文档

有够懒的。。。。。。。。。。。。。

网友:
不怕短路,我就看到这个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提供一下这个PDF文档

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