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办公软件格式乱了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问个办公软件格式乱了的问题
年底考核的一个word表格(.doc),单位传到了QQ群上,到我电脑上下载了之后发现共6页,其中有些格里面字不能完全显示,且字体显示看着特别别扭,填好数天后才发现在别人电脑上是5页,其中第五页为空白,实际只有4页,且所有格里面字都能完全显示,看着也很舒服,这两天就在折腾这个事情,累计发现
1、我的办公室台式机 xp+word2003 显示是错的(以下错的均指6页的,正确均指5页的)
2、我的办公室台式机 xp+word2007 显示是错的
3、某同事win7+word2007 正确
4、某同事win7+word2013 正确
5、某同事win7+word2010 正确
6、某同事xp+word2010 错误
7、某同事配置不详    错误
8、某同事配置不详    错误
以上结果,我以为就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了,到家里试了一下发现还不对
9、家里一台笔记本win7+word2003 错误
10、家里另外一台笔记本 xp+word2007 正确
感觉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的了,就在10的电脑上把表格填好,转成了pdf,在9的电脑上试了一下也没有问题,结果转到2电脑上首页还是显示有问题,其他页没问题了(不过这个问题以前也预见过)。
在同事的强烈建议下,装了WPS,问题依旧,把4电脑上的字体文件拷到2电脑上,问题没解决。不过装上WPS以后,在WPS自带的pdf阅读器上那个pdf文件正常了。
求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转成PDF都能有问题,感觉是字体有问题,最大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网上的什么WIN7、XP、OFFICE精简版 慎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PDF都能有问题,感觉是字体有问题,最大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网上的什么WIN7、XP、OFFICE精简版 慎装啊 ...

在WPS自带的pdf阅读器下面没有问题了,另外的pdf阅读器装的是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9.0版

网友B:
用什么转的?WPS带的word转PDF?
建议用pdfFactory Pr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转的?WPS带的word转PDF?
建议用pdfFactory Pro试试

tiny pdf工具转的

网友:
换pdfFactory 试试,之前也出现过PDF字体变化的问题。
换了好几种工具都不行。

网友:
win10 里面带有 pdf打印机,很好用的

打印-》选择打印机》microsoft print to pdf

网友:
pdfFactory之类的pdf打印机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打印完就是图片了。不是以字体或矢量存放了。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字体库不全导致的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字体库不全导致的错误啊。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定位

网友C:
看一眼出问题的电脑上有没有你设置的字体,或者看一眼出问题的电脑打开你的文档时候文字被设置成了什么字体。

楼主:
装上了pdfFactory,网上流传的那个繁体破解版,这下惨了,那个文件中的有些字变成繁体了,不知道怎么弄了,这个破问题快把我折磨疯了,不行明天装系统

网友:
老老实实用office2010,问题就解决了,一定要office2010新建的文件
我平时经常写标书,问题多的一塌糊涂,后来发现word2007和word2003都有很多问题。

平时我电脑装3个软件,一个wps,用来初稿编辑,因为wps速度很快,但是格式啥的不行。一个office2007,这是投标网站上传要求的格式,包括签章工具,没办法必须装,但是从来不用。另一个就是office2010,很好用。

我理解这些错误的原因是word的格式其实是基于html做的,样式都是css控制的,比如有是有你改了一个样式,其实原来的样式还是存在着呢,正确做法应该是先清除样式,然后再设置,否则就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眼出问题的电脑上有没有你设置的字体,或者看一眼出问题的电脑打开你的文档时候文字被设置成了什么字体 ...

在出问题的电脑上,出问题的那个字体格式为“仿宋-国标2312”,同事都下班了,回家看看没出问题的那台电脑上是什么字体

网友:
你电脑上字体不够。。。

楼主:
其实,从我楼主位的描述我一开始也在怀疑字体问题,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没解决,这次从网上下载了“仿宋-国标2312”放到C:\WINDOWS\Fonts下面就好了;那个pdf乱码的问题倒是早就遇见过,不管它了,在adobe下面乱码,在wps的pdf工具下面不乱,应该不是字体的问题了;结贴,莫元好像只能送给一个人,给9楼的hongbo3636吧,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从我楼主位的描述我一开始也在怀疑字体问题,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没解决,这次从网上下载了“仿宋-国 ...

谢谢,楼主的莫元,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