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控制加载时转速变化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17):
目前测试的现象为:控制600转转速时,仿真反馈是600转,而测试台架的扭矩转速测试仪测得的不加载时实际转速为620转,加载量越大,测得的实际转速越小,加载到7Nm时实际转速已经降到560转左右,而仿真反馈的转速仍为600转。
空载时时转速控制的还好,一加载就不行了。使用的是无传感方案,感觉是转速估算不准造成的,学习的参数怎么修改都不行,诸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那是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B:
异步电机有转差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机功率小了。

可是我们是速度闭环控制的,转速应该不跟随负载变化才对。而且软件仿真反馈实时转速跟目标转速是一致的,感觉好像是转速估算不准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电机有转差功率

感觉软件估算的是转子转速,而不是同步转速,我再确认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们是速度闭环控制的,转速应该不跟随负载变化才对。而且软件仿真反馈实时转速跟目标转速是一致的, ...

异步电机加载转速就会降低,你又说没有传感器,怎么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加载转速就会降低,你又说没有传感器,怎么闭环?

我说的闭环是用无传感估算出来的速度值进行转速的PID调节,可能我这样说不太合理。

网友:
异步电动机要变频器加PID,然后闭环调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闭环是用无传感估算出来的速度值进行转速的PID调节,可能我这样说不太合理。 ...

只要是无传感器,或者说是无负反馈,就不能叫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