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速度计选型讨论

楼主(2015-12-17):
最近在查加速度计,同事说ADI公司的好,我就查了一下,如下图表中所示,
最好的当然是ADIS16227/ADI和ADIS16228/ADI,这两个型号不好对比,因为实际应用中运动范围不同,使用情况也就不同。

我想想问问大伙,有没有哪个公司做加速度计或者陀螺仪更好的,最好是性能能超过上面两个型号的最好,谢谢大伙,帮忙提示一下。

注:性能至上,功率可以略大。

网友A:
Honeywell's Q-FLEX® Accelerometers,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B:
石英加表,激光陀螺 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neywell's Q-FLEX® Accelerometers,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QA3000 你买不到的

网友C:
手环上用的多的是ADI和ST的,手机上博世和INVENS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环上用的多的是ADI和ST的,手机上博世和INVENSENCE

哦!!
基本上都是民用级别的,有哪些公司有指标更高点的吗?
我是用在固定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加表,激光陀螺 精度高

前辈有具体型号或者公司产这个的吗?

网友:
有啊 更高级别的 你百度搜惯导、光纤陀螺、石英加速度计就能看到,精度比你上面提到的mems器件高至少2个数量级
话说你做飞机上的东西不知道西安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