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SSD后,风扇常转

楼主(2015-12-17):
用的是2760P,前段时间淘了个拆机INTEL 520 240G盘,换上后感觉速度是快了些,但发现笔记本的风扇开始不间断转了,以前是热了才转的,后来上网查了也有很多遇到类似问题的,感觉不科学啊?

网友:
我换了SSD风扇转的少了。以前也碰到过风扇变成常转了,进入CMOS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风扇改成了常转

网友:
拆机是不是清理了灰尘了呢

楼主:
感觉不是灰尘的原因,BIOS也检查过了,我用的12寸小本本来散热就差,以前用机械盘时夏天风扇转得频繁,结果换SSD后发现风扇开机后一直转,奇怪。

网友:
我的也是,转的比以前频繁

网友:
我也是因特尔的固态,但是感觉是热了才转开,机械硬盘放光驱位了

网友:
1,笔记本是否真的温度高需要散热?
2,如果笔记本不热,风扇常转的话需要考虑ssd硬盘没有温度传感器或已损坏,可能是该原因导致。

网友:
进系统电源选项,把接电源时候风扇长开关了。我就这么解决了。

网友:
原因之一可能是从有的SSD读出的温度值偏高(也许是没有温度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器损坏)这就导致风扇比以前更勤快了

网友:
用鲁大师一类的软件看看硬盘、CPU的温度是否显示正常吧。

网友:
硬盘速度快了,CPU得跟上,就发热多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