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AD2S1210旋变解调芯片的坛友?请教读电机初始位...

楼主(2015-12-17):
旋变与电机同轴安装。用AD2S1210读取旋变位置时,把读取位置程序放在while(1)里面能正确读取旋变位置。现在需要读取舵机的初始位置,只需要读取一次旋变位置,将读取位置程序放在while(1)外面,只执行一次位置读取程序。但是发现读取出来的位置数据是错误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谢谢

楼主:
定时1秒钟,然后再去读取旋变的位置值,可以正确读出。

网友:
效率不错,自己找到了问题。

旋变比之编码器优势可以“同时”确定位置和速度,这对初始或绝对位置有要求的应用是及其优势的,比如 SRM,但贵不止一个字,虽然这种场合旋变成本和解码器都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用过的人很多,话说这个ADI的论坛上关于AD2S1210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呢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2S1210

网友(2016-03-27):
我用过AD2S83的解码,貌似有个忙信号的,你看下时序对了没。还有查查芯片是好的没有,我用的时候就发现每块芯片的特性不一样,不知道是焊接工艺的问题还是本身存在差异。

网友A:
有可能是时序问题(不知使用SPI接口还是并行口?)我的SPI的简单代码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时序问题(不知使用SPI接口还是并行口?)我的SPI的简单代码

6楼你好,能否参考下你的AD2S1210的代码,我的邮箱1931181009@qq.com,有偿也行的,困扰我好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