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的OTA问题

楼主(2015-12-18):
有人自建服务器成功用了CC3200 D的OTA了吗?求指教

楼主:
不是用官方的Dropbox服务器的,怎么改例程?

网友:
TI的芯片?

楼主:
是的,有人吗?

网友A:
官方推荐的Dropbox就是一堆屎,番墙才能连接的服务器,推到中国来就不管不问,上海那边FAE都没接触过。
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型服务器,80K以内的文件能升级成功,80K以外没测试过。

楼主:
用哪种方式,是FTP的还是HTTP的呢

网友B(2016-01-27):
引用 网友A:
官方推荐的Dropbox就是一堆屎,番墙才能连接的服务器,推到中国来就不管不问,上海那边FAE都没接触过。
自 ...

具体怎样实现的,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样实现的,能分享一下么

不还意思,这个不能分享,现在还没有现成的代码,只能自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