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串扰和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小弟,最近用pads画了一个带bga的四层板,安全间距设的4mil,最小走线宽度也是4mil。
pcb中关键信号是一个24位的rgb的总线,线宽是6mil,间距是4mil,不能满足3w的原则,但是会有串扰问题,另外走线长度有1500mil,而且在bga内部走线是宽度是4mil,因为担心阻抗太大,出pcb后走的是6mil,所以走线阻抗不连续,会产生信号反射,担心会有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设置好叠层结构,选中网络可以看出线上的寄生电容和阻抗,发现4mil的线宽跟6mil的线宽传输线阻抗相差20个欧姆左右,影响也不大,直接设置成4mil的线宽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
另外的方法就是用hyperlynx进行board仿真,从pads导出hy文件,然后导入hyperlynx里面,但是出现叠层错误的问题,不能进行仿真。真是郁闷。

求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信号上升沿最小时间是6ns。

楼主:
再顶下  期待大神出现

楼主:
虽然没有人帮忙,自己差不多搞定了,用的linesim,板前仿真,验证信号完整性和窜扰两个问题。
首先是信号完整性的仿真。
1.打开hyperlynx,新建cell-base sch。
2.设置叠层结构。setup-stackup-edit。进行设置。
3.根据信号的电平和速度还有阻抗,设置信号源和负载,根据实际pcb上传输线设置线宽,间距等属性。方法都是右击原件设置。
4.点击示波器,开始仿真,可以看到信号振铃的情况,如果不满足要求可以设置对应匹配电阻,把阻抗进行匹配。

串扰仿真
1,定义入侵者和受害者和couple耦合。如图2和3.
2 设置参数。如图4.
3打开示波器进行仿真。可以通过增加线的间距,减小上升沿的时间,减少线的耦合长度来有效的减少串扰。如图5

楼主:
最后表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4mil的线宽,4mil的间距,3in的长度,6ns的上升沿。信号的完整性和串扰完全没有问题。发现上升沿调到1ns,效果完全不一样了振铃和串扰都很严重。

网友(2016-02-28):
1mmbga内层穿两线,线宽线距都是4mil,0.8mm bga穿1线,这个是规则,再说你这个多大频率嘛……上升时间多少?另外走线长度有没有参照PDG,3inch又不长

网友(2016-08-30):
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
最好保证1W线间距(边到边)吧,外边的线没必要走6mil,阻抗从层叠结构上控制。

网友:
MENTOR 公司的 HYPERLYNX7.0仿真软件 学习啦,一直想学仿真电路的软件

网友(2017-07-28):
MARK这个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