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的word文档怎么突然都损坏了?

楼主(2015-12-18):
今天发现的,用office 2013都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名字前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word的工作文件吧?  一般非法关闭word就会有的。原文件你不见了吗?

哦,是这样啊。我检查一下原始文件,应该就像你说的,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突然桌面多出了一大推这样的文件。谢谢老大指教。

网友:
这是word的保护机制,让用户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