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OS XHRA-2HPA专用于USB转I2S和SPDIF,DIY个USB声卡是不是又简单了

楼主(2015-12-18):
XMOS推出的XHRA-2HPA-TQ64 专门应用于USB转I2S和SPDIF,相比之前用通用器件编程来实现这些功能,开发可以大大简化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特别是提供的免费驱动不会还是定时来个噪声吧?
另外,对于一些需要配置寄存器的DAC,比如AK4490,怎么使用?不然只能用ES9023这种,没寄存器的了。
https://www.xmos.com/support/boards?product=18340

网友:
大概看了下手册  应该可以控制dac  但是是通过外接spi的flash来实现的

网友(2016-10-13):
这个芯片是通过写配置文件来控制外部器件的,他引脚定义已经固定了,基本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了,只不过只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