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失去焦点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18):
比如输入文字,敲了几个字符后,光标不在当前文档了,需要在文档点一下,才能继续,而且前面敲的一些字符也跑去了别的窗口。
这种情况随机出现,很不方便,也不知道是什么进程的问题。
可以排除不是鼠标、键盘的问题。

出现该问题时,,截到了这个屏幕,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进程,输的字符跑去了这个窗口。

网友:
用的笔记本么?是不是手打字的时候碰到触摸板了

网友A:
如果是用笔记本,那么就是触摸板的原因了,以前用过个笔记本,不止在触摸板上方能误触发,连在键盘上有时候都能 感应到

网友:
搞过一台笔记本更爽。没事自己在屏幕上乱点。最后把触屏驱动卸载了才能用。

网友:
前几天同事电脑也这样,后来重装系统
原来是7后来换成10的

网友:
我用thinkpad一直都是关闭触摸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笔记本,那么就是触摸板的原因了,以前用过个笔记本,不止在触摸板上方能误触发,连在键盘上有时候 ...

thinkpad w520 我把触摸板关闭试试
感觉不像这个原因,但测试一下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inkpad w520 我把触摸板关闭试试
感觉不像这个原因,但测试一下试试吧

thinkpad 可以到管网下载一个鼠标键盘的驱动。安装后 ,控制面板鼠标属性里会多一个标签页,里面有关于这种情况的设置(默认已开启防误触功能)。

网友C:
微软拼音输入法而已,把它删掉就是了。
误点触摸板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软拼音输入法而已,把它删掉就是了。
误点触摸板确实是个问题

输入法删掉了,使用了一两天,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可以到管网下载一个鼠标键盘的驱动。安装后 ,控制面板鼠标属性里会多一个标签页,里面有关于这 ...

触摸板也关闭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