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定车,帕萨特1.4t,不知道动力如何?

楼主(2015-12-18):
最近定车,定金交了,帕萨特1.4t, 不知道动力如何,有开过或买过帕萨特坛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前几天去保养车,修车师傅说大众的车老烧机油。涡轮增压又贵保养又贵,为啥要买?能省多少油钱?

网友:
1.4T的动力只能说凑活。不要买大众了,一键火化,然后还说是你的责任。买通用这种皮包公司的车都不要买大众的。

网友:
买大众是信仰。不过买了就好好开吧,说实话大众车也算是好开的车

网友B:
前2天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多小时,就是有车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去保养车,修车师傅说大众的车老烧机油。涡轮增压又贵保养又贵,为啥要买?能省多少油钱? ...

我人没去,老婆就把车的定金交了,现在没有办法了,涡轮增压保养要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车不要涡轮增压的,要买自然吸气的。

为什么,这方面知识不太懂

网友D:
车都定了还有啥好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都定了还有啥好问的!

可以修改为1。8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方面知识不太懂

自吸耐操,动力线性,机油要求低。
但一定在大排量的,至少2.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人没去,老婆就把车的定金交了,现在没有办法了,涡轮增压保养要贵多少? ...

涡轮增压每次保养必喝最高档的全合成机油,这个比普通机油贵一倍还多。另外涡轮每到一定公里数要清洗,然后据说寿命也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方面知识不太懂

保养便宜些,对机油要求低些,没有加油滞后的感觉,当然,如果要动力就要提升排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方面知识不太懂

图片看见过发动机舱里那烧得暗红色的涡轮机和压气机,感觉怕怕。不知道你们怕不怕?

网友:
欧洲牌子的都喜欢搞涡轮增压,豪车更是标配。现在丰田也在搞了,估计以后想买自吸的可选范围都少了。

网友:
建议更换1.8TSI,1.4城市内有些勉强,高速尚可。

网友E:
我从来不信什么涡轮增压什么的,那东西真心坑人........低速不启动,高速启动后有什么意义了?能把背推坏了吧!.......2.0T长城,三菱动力超级垃圾,我不知道别人的H6如何?反正出差都是iH5四驱2.0T...难开啊!

网友:
帕萨特的话还是1.8吧

网友:
对于大众涡轮增压车来说,机油是正常消耗品,要按行驶多少里程补多少机油

不过这车高速油耗没得说,有开过极限4.7L/100Km的记录

网友F:
涡轮增压,首先城市蜗牛走时,涡轮不介入,就等于自吸1.4排量,小马拉大车,超级费油。
其次,涡轮介入时动力输出不线性,很多人不习惯,楼主也不试驾下吗,大众就知道忽悠你买TSI+DSG,因为都是他自己造的降本呢,不然搞爱信的变速箱多贵。
再其次,涡轮保养贵,并且还得小心护着,机油得用好的喂还要供发动机烧点机油。还有比如停车熄火前要怠速一会儿。
最重要的,涡轮温度高,而大众玩了这么多年涡轮技术还没成熟,容易一键火化。
还有,大众带T的,都有DSG的问题,你以为大众告诉你DSG问题没有了就是真的没有了吗,呵呵哒。

建议,定金已经交了,就买了吧,平时多做点善事,买大众除了靠信仰,还要拼人品的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吓死你!!!
http://auto.cnfol.com/cheshidongtai/20150831/21376232.shtml

涡轮增压器用于跑车或方程式赛车上,这样在那些发动机排量受到限制的赛车比赛里面,发动机就能够获得更大功率。
  在涡轮增压的大趋势下,不少初次购买汽车的消费者开始有些迷惑了。似乎没有涡轮增压,就缺乏了高技术,也缺乏了选车的眼光。本文着重分析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存在的安全隐患。

  看几幅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时的图片:

  福特涡轮发动机:此为实验人员榨取发动机1000马力时的工作状态,但是上面这张图可是涡轮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图,据称:达到1000马力时,涡轮已经超过1600摄氏度:

  资料显示:普通涡轮发动机能够在启动后不久轻松达到600摄氏度,而使用AVG技术的涡轮会产生1000摄氏度的高温:

  某常见量产车型1.8T涡轮引擎,熄火后立刻查看发动机舱:

  看了这些涡轮增压工作时的照片,就不难理解有些列配置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为什么容易自燃了。这就是一块烧红的铁,不出事故则已,一旦燃油泄漏,沾上高温工作中的涡轮增压器,瞬间高温会引燃汽油,继而导致爆炸。
  涡轮烧红是正常工作状态。号称的水冷涡轮增压也不过是指中冷器冷却,停车后还需要运转一段时间才能降温。由于废气涡轮增压器经常处于高速、高温下工作,增压器废气涡轮端的温度在600℃左右,增压器转子以832~1040r/min 的高速旋转。涡轮增压叶片每秒就转动17次,这才是产生高温最主要的因素。涡轮增压温度=废气温度+涡轮快速转动摩擦温度+进气空气压缩温度。

  涡轮增压是日本人的强项,欧洲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就是美国SchwitzerGarret开发,三菱和石川岛代工,这个记不大清了,有趣的是日本人这么先进的技术给别人用,但是自己从来不用。

网友:
1.8?还是2.0吧

网友:
你车都订了,还不知道动力如何?没试驾?

网友:
要开得舒服肯定是大排量自吸,不过现在的涡轮增加也做得比以前好了不少,介入时的突兀感没那么强烈;保养价格什么的,也没有那么离谱,自己算下就可以,不用尽信道听途说,当然了,大众系列保养价格一般还是比日系要高的。建议LZ订1.4T的话,最好先去充分试驾下,觉得动力各方面适合自己需求就没必要改了,否则可以考虑1.8T,2.0T之类,或者另外挑选过。

网友H:
有趣的是日本人这么先进的技术给别人用,但是自己从来不用
============
难怪偶们公司的开 涡轮增压 车的同事,每次停车都不熄火,还非要在车里面“赖上一会”才下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涡轮增压,首先城市蜗牛走时,涡轮不介入,就等于自吸1.4排量,小马拉大车,超级费油。
其次,涡轮介入时动 ...

TSI包含了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从原理上讲,我喜欢这样的设计,低转靠机械增压,高转靠涡轮增压切断机械增压!不过看见那个通红的压气机,理论给我的信心立马完全崩溃了

网友:
帕萨特这么大的车,1.4t肉了点吧。

网友:
那个带图片的文章怎么看都像是朋友圈的鸡汤文,紫色,红色的图片是红外测温影像吧,见过几款大众的涡轮增压器都没这么暴露的

网友J:
自吸最实际,地球梦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TSI包含了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从原理上讲,我喜欢这样的设计,低转靠机械增压,高转靠涡轮增压切断机械 ...

国内大部分大众车上的T不是指TWIN,而是TURBOCHARGER,也就是废气涡轮增压,所以是没有机械增压的。印象里国内的汽油车带机械增压的也就只有奔驰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吸最实际,地球梦也不行;

地球梦行吧?!就是缸内直喷啊。丰田/马自达也几乎在用缸内直喷技术了,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也没事的,T还是很管用的,放心,我买的1.8T,除了被撞了几次,啥问题都没有过,保养稍微贵点,也没那么邪乎,高速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6个多油,大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依然值得买

网友:
1.4T的机头还好,不怎么烧机油,不像EA888的那么厉害,动力只能说过得去,但是1.4T配的是干式DCT,市区行驶注意不要长时间干磨或者长时间蠕行,否则容易过热缺档,堵车了可以适当提前切N档,别的没啥了,蓝驱版还是比较省油的

网友J:
买了两台车,一台凌P 1.8   一台缤智1.5   ,卖的说 1.5地球梦跟 1.8自吸一样;现在发现除了油一样以后。动力差太多了;保养还贵;我都是加92号油;后悔死了;早知缤智也买1.8自吸;  车上其本是坐1-2个成人;

网友:
1.4T的途安用的痛不欲生,建议放弃。

网友K:
天籁雅阁凯美瑞这种比较耐操!

网友:
一个开迈腾1.8T的哥们,说,机油老是没掉!

网友:
此帕萨特是专为国内车主打造的吧。恭喜全球首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了两台车,一台凌P 1.8   一台缤智1.5   ,卖的说 1.5地球梦跟 1.8自吸一样;现在发现除了油一样以后。动 ...

是这样啊!但是据说1.5地球梦在小飞度上很猛。当然1.8》》》1.5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不管什么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籁雅阁凯美瑞这种比较耐操!

有些地方的人们抗日。东洋千般好万般好都没用

网友L:
蒙迪欧1.5的动力从参数上胜过1.4的帕萨特,但蒙迪欧1.5开起来也就那样,所以1.8以上吧

网友:
同事开1.8T的都是后备箱常备机油的,跟我常备玻璃水一个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 ...

飞机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涡前温度都到不了1600摄氏度,汽油发动机的废气能到1600摄氏度,那缸内温度岂不是两三千度?什么材质的气缸才能承受这个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L:
蒙迪欧1.5的动力从参数上胜过1.4的帕萨特,但蒙迪欧1.5开起来也就那样,所以1.8以上吧 ...

这些峰值的数据看来都没用的,都是转速N千转时的数据,一般谁能开到那么高呢,所以还是自己试驾,除非对动力没要求,比如我明知凯越1.5自吸动力不咋的还是买了,谁知心理预期低了,现在发现居然加速深踩还有些许推背感,真是只有肉人,没有肉车

网友:
引用 网友I:
TSI包含了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从原理上讲,我喜欢这样的设计,低转靠机械增压,高转靠涡轮增压切断机械 ...

一般不会两种增压方式同时存在还切换工作的吧,国内大众基本讲T都是指涡轮。机械增压比如在一些国产车上等于没用。在一些豪车上才是正儿八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TSI包含了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从原理上讲,我喜欢这样的设计,低转靠机械增压,高转靠涡轮增压切断机械 ...

这个图确实夸张,真正的车会是这样的么,令人怀疑。不过,目前涡轮保养贵并且不适合城市家用是铁的事实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买车不要涡轮增压的,要买自然吸气的。

一直没明白,日本的量产车为何都没有涡轮增压,难道真是因为日本觉得不可靠?

网友O:
日系车主路过,上面那个1600的不靠谱~
现在的车到处都是ECU在控制,不可能出现这种工况的,但是大众DSG经常性的跑着跑着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靠边休息半天才能走~
上面说了半天涡轮增压的,咋不提大众DSG呢?就他一家,就他出事!
上个月陪朋友买车,去大众4S店人乌央乌央的~但是一提DSG销售员就不做声了~
他最后买了个观致轿车~差不多价格配置到顶了~

我反正是大价钱买的日本车,被人骂死了,说不划算,但是讲真,我只对日本人有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修改为1。8T的,

我一个开车的朋友说,买车最少1.8的排量,这样动力空调等都比较均匀,而且是1.8是最低排量,帕萨特1.4t按他的说法一开动车子,涡轮增压就开了,开不了多少时间大概一年涡轮增压就快坏了,要么修,要么当1.4排量的车子开,所以建议1.8t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直没明白,日本的量产车为何都没有涡轮增压,难道真是因为日本觉得不可靠? ...

现在日系也很多增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日系车主路过,上面那个1600的不靠谱~
现在的车到处都是ECU在控制,不可能出现这种工况的,但是大众DSG经常性 ...

你那朋友,尼玛好不容易躲过一个坑,掉另一个坑里了

观致,虽然奇瑞做的不错,质量应该还行,可是那可怜的销量、品牌和性价比,同样的钱可以买其他好车啊,这车是个性,但是保有量少以后维修保养真是问题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确实夸张,真正的车会是这样的么,令人怀疑。不过,目前涡轮保养贵并且不适合城市家用是铁的事实了 ...

上面那图不一定真实。作为搞技术的还是要严谨一点,不黑不捧说事实。作为一种潮流,以后普遍是涡轮增压机无可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 ...

涡轮红热危险,那发动机气缸不热吗?难道因为有水冷套,所以不红?那气缸盖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上面那图不一定真实。作为搞技术的还是要严谨一点,不黑不捧说事实。作为一种潮流,以后普遍是涡轮增压机 ...

潮流啊趋势啊啥的毕竟不能居家过日子,等到稳定了再用不迟,电工辛苦钱不容易,不然怎么要阿莫推荐板块呢

以后还普遍都是电动车等新能源车呢,涡轮到时也不用了

网友:
君威2.0自然吸气,很好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飞机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涡前温度都到不了1600摄氏度,汽油发动机的废气能到1600摄氏度,那缸内温度岂不是两 ...

普惠的F135发动机的涡前温度大概在1600摄氏度上下,不过那是目前批量产品极限了,汽车上用没用不清楚

网友:
还敢买大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潮流啊趋势啊啥的毕竟不能居家过日子,等到稳定了再用不迟,电工辛苦钱不容易,不然怎么要阿莫推荐板块呢 ...

所以个人选择了上一代纸皮小锋范,1.5L自吸且是SOHC,老是老点图个省心,你们鄙视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个人选择了上一代纸皮小锋范,1.5L自吸且是SOHC,老是老点图个省心,你们鄙视我吧 ...

鄙视啥,2015款凯越自吸1.5路过,满载5人加速居然还有推背感,普通情况下超车无压力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买车不要涡轮增压的,要买自然吸气的。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1、带增压器的(无论涡轮增压还是机械增压)
2、DSG双离合变速器的不买。

3年前买的蒙迪欧,当时有2.0T和2.3的。我毫不犹豫选择了2.3,普通6AT变速箱,还比2.0T便宜2w多。
油耗10个,比2.0T的还省油。

今年帮老丈人选车,看了老马6、卡罗拉、雷凌、轩逸。后来外观上决定选择日产轩逸,当时看中了CVT变速箱。哈哈,好省油,才6个多。
(本来打算去买阳光的,无奈家里人说太丑了……)

努力赚钱,下一辆换雷克萨斯ES300h,搞混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趣的是日本人这么先进的技术给别人用,但是自己从来不用
============
难怪偶们公 ...

what?有这必要么?

        现在应该都带延时关闭了吧?

网友:
说句实在话,去年我就一直考虑换车就大众系列的迈腾和PASST,后面看到许多烧机油问题,今年换车购买的是凯美瑞2.0 G

网友Q:
前几天操了下福瑞斯,1.6排量,感觉根本就没力气

网友:
排量大了就没有购置税优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普惠的F135发动机的涡前温度大概在1600摄氏度上下,不过那是目前批量产品极限了,汽车上用没用不清楚 ...

涡前温度是燃气做功前的温度,推动涡轮做功后的废气温度就要下降很多。
汽车也一样,如果废气温度都有1600度,那推动活塞的燃气至少两千多度,钢的沸点才2360摄氏度呢……
再说,一台F135顶多少台劳斯莱斯了(2013年为生产F35采购的38台F135总价值11亿美金),十几万的车怎么可能用得上那种黑科技。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蒙迪欧的变速箱真的不行,很多人买也都是冲着发动机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前几天操了下福瑞斯,1.6排量,感觉根本就没力气

油门给得不够?有些发动机前段无力后段威猛,比如新马自达3昂克塞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蒙迪欧的变速箱真的不行,很多人买也都是冲着发动机去的

新的蒙迪欧(马丁脸)不知道。我买的是上一代致胜。

6AT普通变速箱。

偶尔,在加塞强行的时候,由于需要 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连续变换操作,有可能会换档冲击特别大,感觉踩油门的时候,车子一下被撞了似的,往前闯一下。

不过,开了3年了。出现该现象应该在10次左右吧。

网友R:
准备下手小飞度,做上下班代步车,不知道大神有何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R:
准备下手小飞度,做上下班代步车,不知道大神有何建议。

没啥建议,买买买

网友S:
我也看中马自达的那个技术,不知道怎么样,听说保养贵,有知道的不

网友:
感觉涡轮增压车跑山路开着很难受,另外大众的涡轮增压车更容易自然

网友T:
1.4T加7速DSG,20000公里基本你就得换变速箱了,虽然保修期内你可以免费换一次,但是下一个20000公里,你可能就呵呵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我怕日本车不耐撞,还有结实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前几天操了下福瑞斯,1.6排量,感觉根本就没力气

福瑞斯是 1.5吧?

.

网友V:
引用 网友T:
1.4T加7速DSG,20000公里基本你就得换变速箱了,虽然保修期内你可以免费换一次,但是下一个20000公里,你可 ...

这要是传播500次,真的呵呵了

大众就那么BC?DSG只能用20000KM?

网友:
今天刚保养完,和修车师傅聊天,目前大众的1.4t相对好点,烧机油不是很厉害,1.8t和2.0t的烧机油比较厉害,有个朋友的斯柯达surpb1.8t烧机油想当厉害,省心的话还是自吸,目前是1.6的车,感觉动力有点差,高速遇上上坡,提速那是相当的无力,做买菜车还行,以后一段时间看好混动,马自达的创驰蓝天技术也很牛逼,相当省油,2.0油耗的能赶上其他1.4的

网友:
我的凯美瑞2.5的,市区80%,现在油耗9.5,感觉很省。
比之前我的1.8的奇瑞A3还省油。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机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涡前温度都到不了1600摄氏度,汽油发动机的废气能到1600摄氏度,那缸内温度岂不是两 ...

那些介绍有点扯,现在的中低档以上的不都是铝合金的吗?
应该缸内温(缸体金属,不包括瞬间燃烧时的气体)度不超过200度吧,一般车的机油温度在90-95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2天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多小时,就是有车火化了

请问您是哪里的,南方吗??这季节北方的温度应该不那么容易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看中马自达的那个技术,不知道怎么样,听说保养贵,有知道的不

创驰蓝天保养听说确实贵。长安马自达的不要买,长安的代工,你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U:
我怕日本车不耐撞,还有结实点的

去年春节回家,在广昆 我的凌P 撞五凌宏光屁股    五凌宏光 修了7K多.  凌P换了一个进行栏栅,前面那保那块校,按一下回去。就可以了;本人的经历;

网友:
现在高档车都是标配T,如果真和上面大神们说的那样,路上岂不是天天都有火球看到,现在有双涡轮,低速照样强劲。

网友:
买锐志吧, v型6缸 后驱, 动力不错,油耗10个左右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去年春节回家,在广昆 我的凌P 撞五凌宏光屁股    五凌宏光 修了7K多.  凌P换了一个进行栏栅,前面那保那 ...

凌P是啥车?主要是日本车皮薄,稍微严重点的车祸怕保不住人,就像南京宝马案那样,虽说那么撞什么车都吃不消,那个马自达直接散架人直接死,宝马车主什么事都没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直没明白,日本的量产车为何都没有涡轮增压,难道真是因为日本觉得不可靠? ...

皇冠
汉兰达

NX200

Q50
QX50

等等,新出的都是

网友:
要车皮多厚才能抗撞?

ihh的测试的正面碰撞最高时速也才65KM吧?

建议楼上看看ihhs的优秀碰撞名单。

南京宝马案,跟车型无关。那就是人祸。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蒙迪欧挺漂亮的,4年前嫌贵买了老马六,过几年打算换一个2.4的GL8,家里人多车小真麻烦

网友T:
引用 网友V:
这要是传播500次,真的呵呵了

大众就那么BC?DSG只能用20000KM?

不是说大众是BC,是大众的这套组合确实是问题比较多。不建议买1.4T加7速DGS组合的车。

网友:
可变涡轮+柴油最好

网友:
还是觉得1.8T才够

网友W:
引用 网友O:
日系车主路过,上面那个1600的不靠谱~
现在的车到处都是ECU在控制,不可能出现这种工况的,但是大众DSG经常性 ...

观致3确实是部好车。

网友X:
放心用吧,1.4T如果高功率版动力很强的。 我常开的4台车,都是大众车。同样公司里也有日本车,美国车也开过,还是觉得大众最省事。日本车和美国车小毛病比大众要多。
但是话说回来,不是所有大众车都是好车!基本是大众的热门车都是质量一般的。POLO,帕萨特,迈腾,速腾,宝来等,这些车我都是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是说大众是BC,是大众的这套组合确实是问题比较多。不建议买1.4T加7速DGS组合的车。 ...

老款7速DSG卖完了,新的7速改成湿式的,没问题了。DSG变速箱有优点也有确定,优点是效率高省油,缺点是长时间停车要挂空档,不然磨离合器,地板油换挡有顿挫感。

网友Y:
引用 网友N:
蒙迪欧挺漂亮的,4年前嫌贵买了老马六,过几年打算换一个2.4的GL8,家里人多车小真麻烦 ...

换GL8?可以考虑一下起亚VQ-R,2.2T柴油,油耗高速7升左右,市区9升左右,空间超大,7个座位,每个位置都很宽大(后面3个稍小,但比其他同级别车大),行李箱设计特别空间也很大,车重2.1T,高速跑到140,也不感觉飘,动力充足,100加到120时速还有很强推背感。缺点是外观和内饰设计过时

网友:
引用 网友N:
蒙迪欧挺漂亮的,4年前嫌贵买了老马六,过几年打算换一个2.4的GL8,家里人多车小真麻烦 ...

哈哈;现在7座车很受宠。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怕日本车不耐撞,还有结实点的

这个话题就不讨论了。

安全性自己有自己的认知。

但如果因为是 “日本” 品牌,而直接排斥的话。完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R:
准备下手小飞度,做上下班代步车,不知道大神有何建议。

买买买,三飞车主在看着你~
上面那些开大车的油耗10个以内都开心的不得了,飞度日常6个油...
这车就是回本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观致3确实是部好车。

终于知道传说中的国产车配置高是什么样的了,跟我车差不多的价格,我有的他都有,我没有的他也有~
大屏幕胎压什么的都是标配不提了,还有个厂家付费的移动网络账号,提供车上电子设备联网服务和升级...
当着朋友不好意思说,但是这种明显外包的服务,供应商跑路了怎么办?

网友:
现在丰田混动很火啊,据说evct平顺得很

网友:
起步时必须疯踩.高尔夫1.4T的路过.建议买2.0的.

网友:
现在涡轮车是趋势,反对也没用。没有那个乘用车涡轮温度能到2000的,现在f22的涡轮前燃气温度才1700k。

网友:
看你们说得 非奔驰 宝马  超跑不能买也

网友:
同事刚交钱买的速腾,下个周提车,我该说啥呢……

网友Z:
9月提的蒙迪欧。
选车时,看雅阁和新蒙,对比外观后,一致选蒙丢丢,感觉雅阁偏稳重,蒙丢丢偏年轻。
蒙丢丢试了1.5T和2.0T,1.5T的太肉了,起步要大踩油门,车速平稳五、六十时,转速过2K,果断2.0T。
所以1.4的帕萨特,肯定肉。

网友:
大众车,你还敢买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所以个人选择了上一代纸皮小锋范,1.5L自吸且是SOHC,老是老点图个省心,你们鄙视我吧 ...

我开的也是锋范,两年了,从没出过问题,哈哈,上班开开,百公里6.5L,自动精英

网友AB:
朋友刚买的2.0T的顶配迈腾我去给开回来,20几万的车开起来确实比我的10来万的老轩逸地盘感觉厚实。

不过相对来说,起步的感觉很慢,在50KM之前的提速确实很恼火,感觉大力踩油门车都速度起不来,但是过了50后那个推背感就来了,我另外一个开铃木天语的朋友也是这么评价的。

1.4T的感觉更加够呛了,不过没有实际开过,不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确实夸张,真正的车会是这样的么,令人怀疑。不过,目前涡轮保养贵并且不适合城市家用是铁的事实了 ...

真正的车开起来应该用风冷吧,他那张在实验室里,

网友:
引用 网友X:
放心用吧,1.4T如果高功率版动力很强的。 我常开的4台车,都是大众车。同样公司里也有日本车,美国车也开过 ...

同意。另:大众高尔夫GTI是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开的也是锋范,两年了,从没出过问题,哈哈,上班开开,百公里6.5L,自动精英 ...

同款,油耗一致。

网友:
德系涡轮,自带一键火花功能。

网友:
1.4t途安 开的很好啊

网友:
首选大排量最少也得2.0t,有钱选纯进口大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为毛排除掉卡罗拉?

网友AD:
开过的车,就花冠最好开。省油,200块钱的油能跑550公里;提速快,绿灯一亮起总能把其他车甩后面,还不需要猛踩油门;高速稳,时速150照样开,屁事没有;性能稳定,开了四年多没出现过什么毛病,金嘉护一瓶跑了一万公里去保养,油的颜色还可以;1.6的排量,动力够用,空调也够足,这个价位的车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出来。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开过的车,就花冠最好开。省油,200块钱的油能跑550公里;提速快,绿灯一亮起总能把其他车甩后面,还不需要 ...

卡罗拉和花冠的优点是没有短板,缺点是没有长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卡罗拉和花冠的优点是没有短板,缺点是没有长处。

外形不够炫,泡妹子拿不出手,这应该算是最大的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为毛排除掉卡罗拉?

我个人喜欢卡罗拉。但家人感觉轩逸好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X:
放心用吧,1.4T如果高功率版动力很强的。 我常开的4台车,都是大众车。同样公司里也有日本车,美国车也开过 ...

啥意思,那4台车都是不常见的大众?
总不会有迈特威之类的MPV吧?

网友:
菲亚特1.4T是1250转涡轮介入的,1950转达到90%。
保养不贵,3L机油共270(4S),现在的涡轮和发动机同寿命了。
不过车太重1.5吨,市区开比较顿挫。速腾好像才1.3吨多。
从没见过烧红的涡轮。
散热有2种:1:有独立散热系统的。停车后即可熄火走人,散热系统会自动运行一段时间再关闭。好像大众是这种。
                 2:没有独立散热的。高速停车后需等2~3分钟才可以熄火,非高速不用。菲亚特的就是这种。

网友N:
引用 网友Y:
换GL8?可以考虑一下起亚VQ-R,2.2T柴油,油耗高速7升左右,市区9升左右,空间超大,7个座位,每个位置都很 ...

外观过时不怕,时间久的车缺陷少。主要是两个考虑:1、柴油跑高速,到服务器和打车抢加油麻烦吗?2、起亚这一款不太常见啊,4S店保养之类的是不是网店有限

网友:
对了,一般是1W公里保养一次。

网友:
只要肯给油加速肯定快,要知道涡轮的扭矩是比吸气的要大很多,肯给油就有推背感!

网友:
看你开车的类型,如果你是那种干脆利落的习惯,这动力感觉有点小,没有想走就走的激情,如果你用来买菜接送孩子代步上班,那就它吧,干好这些活没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N:
啥意思,那4台车都是不常见的大众?
总不会有迈特威之类的MPV吧?

MPV不一定要是迈特威。

网友AF:
20多年的老司机一点体会吧:
1、选车首先要总体口碑好的厂家品牌,影响驾驶的小毛病一定要少的(没有无小毛病的车),尤其是不懂车的tx们。
2、懂车的tx们,喜欢驾驶的tx们,肯定首先选择加速性好、底盘整体性好的;
3、老鸟们都选择安全性(被动安全、主动安全)好的;

今年运气好,摇到一个号牌,于是又开始了一轮选车历程:
1、预算:20w预算全拿下;
2、安全性要好、小毛病要少;
3、驾驶感要过得去(加速、底盘);

先后试驾过(都是朋友、同事们的)迈腾1.8T、速腾1.4T、蒙迪欧1.5T、2.0T、君威2.0、1.6T、君越2.0T、2.4、窝窝2.0T致远、奥迪A4 1.8T、睿骋1.8T旗舰、凯美瑞2.0、2.5、天籁2.0、2.5等等。。。

最后选定:蒙嘀嘀1.5T时尚。。。
理由:
0、安全性:主动安全基本都有了,被动安全性,尤其是碰撞时,大家可以自己网搜各种事故图片。
1、动力够用,100km/h 8.8s的提速;
2、底盘:感觉是这些试驾过的车里最好的,整体性、舒适性、稳定性、指向性,综合最好,跟窝窝基本一个水准(原本就是一家嘛)
3、油耗:全市区、200m一个红灯、爆堵的回龙观地区,10个油左右(开了5个月了,尚未一保),车重在那儿摆着。有人说,不省油啊,可你要知道,这是个中级车啊,被动安全是A级车或者日系同级车无法比的,车重在那摆着。高速匀速100-120km/h跑出5.7L/100KM的油耗。。。
4、口碑:100年老店,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除了车托之家很多人在闹的新车异味外,尚未。。。

网友AF:
另外说几句关于涡轮增压的个人意见:

开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不要经常地板油,高速后停车先怠速几分钟再熄火;早上热车1分钟左右再走。原因:就是前面很多tx说到的高温的原因。涡轮是在极端工况下工作,那个地方是靠润滑油冷却的(外层有水套),损耗点机油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像大众那样的过度损耗。

机油最好用全合成的,要注意厂家给定的标号,比如5w-20,就不要使用5w-30的,5w是冬季粘度指标,20是高温粘度指标。厂家是经过上百万km的路试得出的最佳综合参数,俺们就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玩家们个人的参数。如果使用5w-30的,高温粘度大,不利于整个发动机系统润滑和散热。

另外,全合成机油可以更长间隔更换机油,我另外一个车一般都8000-10000km才换,加上工时费,总费用不一定比使用普通机油高。。。

涡轮增压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可怕,我一个朋友最早买的passat1.8T手动挡那款,也开了20几万km了,还正常开着。

网友:
我的自吸2.4,发动机原装进口,感觉够好!

网友:
大众车性价比低,同样价格,可以买质量性能更好的

网友:
不是说大众的质检员是羊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20多年的老司机一点体会吧:
1、选车首先要总体口碑好的厂家品牌,影响驾驶的小毛病一定要少的(没有无小毛 ...

车无完车,蒙丢丢的短板应该是在长安代工,其他车企代工是毁自主,长安代工是毁合资。。。

网友:
引用 网友Z:
9月提的蒙迪欧。
选车时,看雅阁和新蒙,对比外观后,一致选蒙丢丢,感觉雅阁偏稳重,蒙丢丢偏年轻。
蒙丢 ...

老板的卡宴,3.0T,时速120公里时发动机转速不到2000,在1900左右,此时如果松开油门,发动机转速马上回到700左右,车速降的很慢,就是空档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朋友刚买的2.0T的顶配迈腾我去给开回来,20几万的车开起来确实比我的10来万的老轩逸地盘感觉厚实。

不过相 ...

我的也是老轩逸,是最老的那种,2006的。1.6,4AT,避振器不能完全弹出,现在修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朋友刚买的2.0T的顶配迈腾我去给开回来,20几万的车开起来确实比我的10来万的老轩逸地盘感觉厚实。

不过相 ...

我开过的加速最快的就是大众的尚酷,2.0T,车主小改过的,油门下去,听到轮胎的啸叫,0-60的加速应该在2S的样子。绿灯起步,都到路对面了,旁边的车还没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吸最实际,地球梦也不行;

SKYACTIVE呢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卡罗拉和花冠的优点是没有短板,缺点是没有长处。

那凯美瑞怎么样

网友:
我的CRV用了四五年了, 没啥问题, 同样也不知选啥好.   也开个贴问问.

网友:
说实话,帕沙特是好车,1.4不激情驾驶完全够用。其他的不要信了,涡轮技术老成熟了。按规定保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还是1.8t

网友:
我的涡轮车10万多公里了,动力还是那么强劲!涡轮是趋势

网友:
1.4T 呵呵 到夏天拉空调坐坐5个人再加上小上坡,起步会让你生不如死!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另外说几句关于涡轮增压的个人意见:

开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不要经常地板油,高速后停车先怠速几分钟再熄 ...

没那么夸张,跟自吸一样用,停车后自带冷却系统

网友:
这个价位的,为啥不考虑 ATS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没那么夸张,跟自吸一样用,停车后自带冷却系统

说的是高速,比较长距离的高速,平常市区跑完不用等,立即熄火没啥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X:
MPV不一定要是迈特威。

没说MPV一定要是迈特威,只是奇怪您经常开的那4辆都是不常见的大众,到底是什么型号?

网友:
感觉丰田的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 ...

有些数据最好查证一下,不要人云亦云。我是内燃机研究所的,涡轮有他的优缺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AF:
20多年的老司机一点体会吧:
1、选车首先要总体口碑好的厂家品牌,影响驾驶的小毛病一定要少的(没有无小毛 ...

尚未发现换挡顿挫感嘛

网友X:
引用 网友N:
没说MPV一定要是迈特威,只是奇怪您经常开的那4辆都是不常见的大众,到底是什么型号? ...

开迪--装货专用,前面轿车配置,后面皮卡配置,后轮钢片避震,能装还上档次。
明锐--掀背轿车的优点,谁用谁知道。7-8个油耗,超级前后防撞梁。
猎锐--公路性能,越野性能都不错,关键外形尺寸小,空间多变,进入一些狭窄非铺装山路专用。
欧悦搏--没有VW商标能省掉几万,其他都一样,7座,空间配置都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X:
开迪--装货专用,前面轿车配置,后面皮卡配置,后轮钢片避震,能装还上档次。
明锐--掀背轿车的优点,谁 ...

您需要为各种路况不是太好的地区送货?后两个都没听说过,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您需要为各种路况不是太好的地区送货?后两个都没听说过,惭愧……

老家山区的,回家需要用到,不然只能坐拖拉机,上山还要看天气。
您既然这么有兴趣我就细说一下:
猎锐---YETI进口版的官名叫猎锐,估计是最后一个“锐”字辈的斯柯达车型。二代EA888,6速DSG,捷克精灵就是它了。
欧悦搏--夏朗的西亚特版本,除了商标和外观,其他和夏朗没有一点区别,但价格要比夏朗便宜,都属于进口大众服务,标注7座MPV,发动机和变速箱和猎锐一样。

网友AI:
DSG变速箱你得买2.0t以上排量的,否则呵呵烧高香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AI:
DSG变速箱你得买2.0t以上排量的,否则呵呵烧高香吧

呵呵,没用过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
这货好像2万就要换火嘴。

网友:
引用 网友U:
凌P是啥车?主要是日本车皮薄,稍微严重点的车祸怕保不住人,就像南京宝马案那样,虽说那么撞什么车都吃 ...

你看看飞度高速追尾宝马的那个事故,撞对位置宝马也是纸糊的。安不安全看看老美IIHS那些测试吧,毕竟那个是保险公司搞得,不会跟自己的利润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外观过时不怕,时间久的车缺陷少。主要是两个考虑:1、柴油跑高速,到服务器和打车抢加油麻烦吗?2、起亚 ...

一般情况下加柴油比加汽油好加,去年春节回家就是例子,服务区加汽油的排长龙,加柴油的基本随到随加,保养网点就不清楚了,应该所有起亚4S店都可以吧

网友:
换大排量自吸比较靠谱。实在不放心,想办法退定金呗,有些4S店其实可以退的,当然你要想办法,但如果人家没现货(或者没你要的颜色),已经给厂家下了订单,或者外地调车去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尚未发现换挡顿挫感嘛

没有顿挫感。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厂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当初开手动挡的帕沙特1.8T时,深踩一些油门时,突兀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方面知识不太懂

涡轮增压 只有在跑高速 涡轮才能体现出来,在城市内跑  速度提不起来 涡轮不介入 相当于没有
另外 自然吸气维修相对容易一些 涡轮增压的 维修成本高

ps以上是我了解到的 我没有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涡轮增压 只有在跑高速 涡轮才能体现出来,在城市内跑  速度提不起来 涡轮不介入 相当于没有
另外 自然 ...

现在的涡轮1400转就工作了,基本是2档就开始介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那凯美瑞怎么样

胖,胖子的感觉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全家去玩最好,保养也省钱省心,至于什么驾驶乐趣,推背,非铺装就不用考虑了。
一个安静的胖子。

网友AI:
引用 网友X:
呵呵,没用过不能人云亦云。

我的迈腾1.8T变速箱已经换过了,
冷车的时候感觉不到毛病的,开一段距离热车后,在低档位顿挫感很明显,有时候还咣当咣当的

到4S店,人家一看说帮你索赔吧。。。。。。。
整车早已过保,好在变速箱10年保

买车尽量避开DSG,干式DSG出问题的几率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的迈腾1.8T变速箱已经换过了,
冷车的时候感觉不到毛病的,开一段距离热车后,在低档位顿挫感很明显, ...

就是我说的--大众车要会挑,有些车型是绝对不能买的。我们两台都是6速湿式DSG。
您买的那代迈腾应该是问题最多的一代。经过了一代吃螃蟹的客户后,现在的7速DSG算是稳定了。
另外双离合变速箱在长时间停车(等红灯)时候最好挂N档,起步前再挂入D档,不然离合器发热厉害,寿命也会短,这个是结构缺点,也是和液力耦合变速箱不同的地方。

话讲回来,双离合其实和涡轮一样,是发展趋势了。以后几年估计很多车会用双离合或者9速ZF 变速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从来不信什么涡轮增压什么的,那东西真心坑人........低速不启动,高速启动后有什么意义了?能把背推坏了 ...

主要看扭矩曲线平台点,
以前大多数T都是2000转后才感到明显发力
更是有一些要超过2500转
但现在有不少1500转就开始有明显发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 ...

GTR等很多日系高端性能车都有用啊?

----------------------------------------------------------------
还专门翻看了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E%E5%A3%93%E5%99%A8

应用于汽车上[编辑]
纳智捷汽车(Luxgen)全系列车系
福特(Ford)EcoBoost
布加迪威龙(Bugatti Veyron)16.4
SAAB
宝马(BMW)M3/M4/M5/M6/X5M/X6M
ShelbySuperCars Ultimate Aero TT
福斯(Volkswagen)、奥迪(Audi)的大部分车系采用1.2/1.4/1.8/2.0的TFSI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保时捷911\Panamera\Cayenne Turbo
日产GT-R
Mclaren p1,mp4-12c,650s
速霸陆汽车(Subaru)
比亚迪BYD 1.5T缸内直喷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带中冷器
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SL65 AMG Black Series\AMG GT\AMG GTS
菲亚特菲翔1.4T
三菱Lancer Evolution
马自达(Mazda) Rx7,Rx8,Mazda 3 MPS,CX7
现代 起亚 GAMMA ll 1.6L T-GDI , Thetta ll 2.0L T-GDI (Veloster Turbo/i20/i30/i40/Genesis Coupe) (Proceed GT/K3 Koup/K5)
雷诺 Clio,Megane
丰田 Supra
法拉利 488 GTB\California T

网友AK:
引用 网友I:
油门给得不够?有些发动机前段无力后段威猛,比如新马自达3昂克塞拉

看了自己所开车的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区间。
超车时直接降档到对应转速区间并踩油门,那急加速效果真是杠杠的
方法得当,1.6L也能让人爆爽的感觉

网友AL:
我应该有点发言权,家里有一台途观1.8T的。你的发动机应该不是EA888,那还好,烧机油的概率不高。大众烧机油概率最高的就是EA888,这台发动机A6,Q3,野地都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因为是涡轮增压,涡轮温度高,运气不好可能会坏。而且大众的缸内直喷技术容易造成积碳,每隔5W公里就需要打开把积碳挖掉。当然话说回来,大众的车开起来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驾驶乐趣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看了自己所开车的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区间。
超车时直接降档到对应转速区间并踩油门,那急加速效果真是杠 ...

有天晚上回来路上车少,用D3档跑了一小段,80KM/H速度时发动机转数已经接近4000,发动机吼叫,车子再也不是平时软绵绵的状态,感觉很爽啊

网友:
有时候我着急3档直接3000转往上到4000之间.......

网友:
汉兰达和皇冠都用2.0T的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AL:
我应该有点发言权,家里有一台途观1.8T的。你的发动机应该不是EA888,那还好,烧机油的概率不高。大众烧机 ...

说得很对,问题其实不在涡轮,问题在直喷。直喷容易积碳,后期维护比较麻烦。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直喷也是趋势,好一点的车都是直喷。

网友AM:
引用 网友AN:
现在还有人选手动档么

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非自动档不高档”的虚荣心导致了手动档在中高端车系中几乎没有市场。很多在国外有手动档版本的中高级运动车型引进国内就只剩“高档”的自动档版本了。

网友:
现在汽车太多的增加了,看上眼的,都是T车。只知道T车成本高,易坏(相对)。

网友AM:
是的。手动档汽车可以随意控制换档时机,这个开起来更有驾驶乐趣。当然,要是天天在堵城开车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吧。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也许是个人偏见),手动档汽车要比自动档安全。关键时候,离合器就像个安全阀,在错踩油门的时候会给出足够的改错时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网友:
DSG = 大傻瓜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是的。手动档汽车可以随意控制换档时机,这个开起来更有驾驶乐趣。当然,要是天天在堵城开车的话,就当我没 ...

手动档开不好,毁车
自动挡开不好,毁人

网友:
涡轮增压是提高压缩比吗,那样自然排气温度会提高很多。加上排气歧管没有冷却措施发红很正常,摩托车都是靠空气高速流动散热的。拆掉发动机排气就知道了那火舌喷射20公分,蓝色火焰。我自己拆过摩托车的排气看过的。涡轮增压是增加燃烧的氧气使燃烧更加充分,同样道理煤气炉子不能烧融铁,但是煤气加氧气用焊枪可以融化金属。而且涡轮增压会增加排气阻力自然会让发动机热量聚集。

网友:
现在还有人买大众?

网友AL:
引用 网友X:
说得很对,问题其实不在涡轮,问题在直喷。直喷容易积碳,后期维护比较麻烦。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直喷也 ...

对,你说的对。直喷的车燃烧充分,是直接喷入缸内进行燃烧,利用率更高。传统那种是在进气门后有个喷嘴进行喷射,被活塞吸入缸内的。
国外好多进口车是双喷的,你可以关注下。这种积碳较少。进口的EA888就是双喷的,国内减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一键火化,这么可怕啊
这个是电动汽车的专利吧

大众车自燃的概率比其他高,不仅仅是因为大众销量大。

手动档踩错刹车没关系,因为离合也踩下了,而自动档踩错刹车,就是油门一脚窜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你的意思,紧急情况下,手动挡把油门当刹车,人紧张,把脚拿开就行了
但是自动挡,会一直冲出去?
但是 ...

手动档只要离合踩下了就行了,即使脚一直踩在油门上,就是空转而已,那声音大的,一听就知道踩错了,脚就会抬起来了。自动档踩下油门后,直接就有动力上去的,等反应过来起码也是0.5秒以后了,车子肯定会窜一下的,如果车距小,再踩刹车就晚了。

踩错油门刹车一般也就新手或者女司机吧,我也是新手,从没踩错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真相,特地查了一下涡轮增压,看到一篇文章,不知真假:

日本人发明了涡轮增压,为什么自己不用?真相 ...

这种文章少看,。没一点意义 。什么叫日本人不用? 你现在去看丰田,现在新出的车型都带增压了。当年日本车的增压技术根本就是以牺牲发动机寿命为代价的,零件的材料和加工精度也达不到要求,所以寿命很短。现在的增压技术跟之前日本技术完全不是一样概念了。本身日本车技术就很保守,所以日本车基本不会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现在大众这三代EA888应该改进了。 不过为啥要买大众?就凭他对中国人的态度 ,就应该要抵制大众,有点骨气好不好?现在又不是只有捷达一个车型的年代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AM:
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非自动档不高档”的虚荣心导致了手动档在中高端车系中几乎没有市场。很多在国外有 ...

也不是,城市里面开手动档平时还好,一堵车真心烦,我现在就是手动档。有时开我老婆的自动档,我都不想再开我的那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就是车子启动的时候,稍微安全那么一点儿?

自动档最怕油门当刹车踩。 手动档就不会。技术不好就熄火或者空转,车子不会乱闯。 以前很多女司机出大事故就是自动档油门当刹车踩搞的。 深圳华强北那个开奥迪的女司机,拿停车卡里脑袋都挤掉了,如果是手动档就没那些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就是车子启动的时候,稍微安全那么一点儿?

对新手,特别是女司机来说,这“那么一点”很多时候就成了所有一切了。错踩油门,严格来说不是新手和女司机的专利,只要是司机,开车时间足够长,都有可能犯上的。只是经验丰富的司机会立刻反应过来并马上予以改正,避免事故的发生,经验不足的司机就只能请上帝帮忙了。  前段时间也出现过公交车换成纯电动新车后,司机进站时错踩油门把站台候车乘客压车底的事故。本人思想比较守旧,不太敢使用那些没有急停开关的机器。

网友AM:
引用 网友AP:
也不是,城市里面开手动档平时还好,一堵车真心烦,我现在就是手动档。有时开我老婆的自动档,我都不想再 ...

在堵城开手动档,我都有下车推的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在堵城开手动档,我都有下车推的冲动了...

还是弄个自动档省心,上班累一天,回家路上还得踩离合换档的是累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哪些车同时支持手动和自动档呢?

一般车都有手动和自动的吧,好点的车只有低配是手动,很便宜的车只有手动没有自动,到 “车托之家" 上看看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车托之家搜到个名人,叫闲林林总,帮车友杀价,好像被4S店砍死了:(
4S店这么黑啊? ...

不知道,不排除某些4s背后的财团就是黑-社会

网友:
本人途安 1.4T+DSG  96KW版本的发动机 入手一年 3w公里,感觉还好啊,不过油耗偏高,平均8个油,市区居多。新帕应该是高功率版本的,动力应该不成问题,舍得给油就成。保养换全合成机油不到五百元,上次2w公里大保养,花了1100左右。   个人觉得能接受。看参数途安应该比帕萨特要重,所以我觉得楼主没必要担心动力的问题。当然跟同事的奥迪2.0T是没法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对,你说的对。直喷的车燃烧充分,是直接喷入缸内进行燃烧,利用率更高。传统那种是在进气门后有个喷嘴进 ...

要第3代EA888才是双喷的,还要2.0的版本,1.8的还把双喷给阉割掉了。

楼主:
车已经提了,最后还是选择的1。8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已经提了,最后还是选择的1。8T的

错误的选择,如果1.8T是第二代的话。

网友AQ:
引用 网友AF:
20多年的老司机一点体会吧:
1、选车首先要总体口碑好的厂家品牌,影响驾驶的小毛病一定要少的(没有无小毛 ...

前几天去福特和大众看了看宝来和福瑞斯,先看的福瑞斯,感觉还不错,就是脸太难看了,不喜欢,但是看着确实挺霸气的,开出去应该挺唬人的。别的还好,配置方面没什么过多的配置,性价比挺高。
然后去看了宝来和新捷达,虽然宝来和福瑞斯是一个级别的车,但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像是差一个档次。新捷达看完完全没有欲望。
美系车最担心的还是油耗,回来网上查了一下,一般网友的油耗在7-8个左右,感觉也还可以接受,百公里省那么几个油,和装B程度比起来,我还是倾向于装B
最开始奔着大众去的,但是看完福特之后,真的是有点想买福瑞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么认为。

以目前我自己的认知,挑选车辆时,以下肯定不买:

握手,刚换的尊享版,我喜欢CVT的平顺感,阳光确实比较戳。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前几天去福特和大众看了看宝来和福瑞斯,先看的福瑞斯,感觉还不错,就是脸太难看了,不喜欢,但是看着确 ...

福瑞斯应该是中国特供吧,看参数动力不行,买这车基本上是第一次买车的。。。加点买福克斯嘛,那才是福特的看家产品。。。

网友:
我这国产涡轮的也跑了快3W了,好似没什么问题。现在的技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