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温度传感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5-12-18):
18B20 大家应该都有用过。  我最近在做温度采集,选择了18B20,用了三个厂家的传感器,发现有的传感器可以正确读取到数值,有的就不行,复位就失败,我的信号脚有一个上拉电阻,信号脚通过TXS0108E 再连到我的CPU上,用的3,3v供电,现象是这样的,复位总是失败,我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的表笔,点到信号脚上,立马复位成功,也能读取到温度了,但是表笔一撤开 就又不行了。 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大手,给点指导。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
那就对了,这颗料目前国产的很多,要擦亮眼睛,最好买菲律宾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这颗料目前国产的很多,要擦亮眼睛,最好买菲律宾封装的

您的意思是  产品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产品问题吗?

正是,国产2块多的,有的真没法用

网友B:
还记得那张经典照片:动车显示屏上滚动,“外部温度为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国产2块多的,有的真没法用

我用的是探头的 美信的 18B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记得那张经典照片:动车显示屏上滚动,“外部温度为85℃”

我知道啊,我现在用的是美信的 18b20 , 这个牌子好像也是国外的。 是探头的,不是插的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换了一批就好了

网友D:
还有时序也要检查一下,我以前在430上用18B20测温很好用,移植到stm8上后发现会挑传感器,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后来仔细检查了下发现延时函数有点问题,延时时间有误,调准延时时间后就都能正确读取了。

网友E:
肯定不是 传感器的 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时序也要检查一下,我以前在430上用18B20测温很好用,移植到stm8上后发现会挑传感器,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

我这个好像也是看心情挑传感器, 有的就能用,有的就不行,现在不行的 是这样的,复位那块,就是复位不成功,找不到低电平,我拿个 表笔,桶上去,就能复位了,好奇怪。然后数也能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换了一批就好了

是么,这样感觉还是不能排除是传感器的问题。是不是你的程序 不匹配这批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 传感器的 问题啦

我感觉也不是传感器问题。难道是 软件问题? 还是我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探头的 美信的 18B20a

谁跟你说过国产的就不能打美信的标啊,外星人的标都敢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跟你说过国产的就不能打美信的标啊,外星人的标都敢打

酱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不是传感器问题。难道是 软件问题? 还是我硬件问题。。

软件问题的可能比较大,建议按楼上的意见修改时序,比如延时时间。

网友A:
如果同一个软硬件换不同的18b20探头,有的行有的不行,是探头的原因

否则,检讨自己的软硬件

网友:
你的CPU电压是几伏的,直接把信号接到CPU也是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一个软硬件换不同的18b20探头,有的行有的不行,是探头的原因

否则,检讨自己的软硬件 ...

找到问题了, 是线的长度问题,   长的驱动不够,导致的读的数据 有干扰。

网友:
线长,可以降低时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时序,要反复改变直到正确为止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所在,可以从改善线缆和调整驱动方面着手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线有多长?是寄生供电吗

网友:
时序问题,楼主挂逻辑分析仪查时序,我还遇到比你这个诡异的呢。温度在10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都正确,过了100摄氏度就不对,查了半天温度计算的函数,都没发现问题,后来有高人指点说是时序问题。一上逻辑分析仪果然是时序不严谨。

网友:
上拉电阻是多大的?
注意时序。其实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差异就比较容易找问题。

网友:
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找问题了是最好的!建议物料最好用同一厂家的,最好不要混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这样感觉还是不能排除是传感器的问题。是不是你的程序 不匹配这批传感器 ...

也差不多吧,程序是一方面,传感器本身也是一方面。凑到一起就不干了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受教了

网友:
还是模拟的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