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某些汉字串口传出去是乱码 比方说 "过"这个字

楼主(2015-12-18):
如题,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我最郁闷的是  从其它 COPY的代码   (例如从网上的,  记事本打开别的C文件 进行复制),    粘贴到KEIL中,  全变成 ????号了..........
如果是KEIL与另一个KEIL窗口复制贴粘无此影响...

网友:
0XFD keil补丁

网友:
在edit里选择编码方式,第二个比较好。用txt打开文档,复制内容到Keil里。

楼主:
打了,没用····,包括串口助手看到的也是乱码,举个例子  “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了,没用····,包括串口助手看到的也是乱码,举个例子  “过”

你说没打上吧某些汉字是可以显示了,但是个别汉字还是不显示

网友:
项目中非ascii字符串一串转成数组,免得哪天同事接手出问题。

网友:
粘贴到记事本中另存一下,选择编码方式为ansi

网友:
"过"内码 0xB9 0xFD。
显然是keil的FD bug,可以打0xFD补丁解决。
出问题不要首先怀疑开发工具有bug,不过这确实是keil c51的bug。
keil承认存在此问题,但不认为这是一个bug,未来也不打算修正它。

网友:
改编码方式

网友:
不用keil 编写代码,而用 其它编辑器,但是编译器仍然指向老k,,,这样对中文的支持更友好,,,例如 tk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