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smt意外的收获!

楼主(2015-12-18):
pcb不上锡一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一碰到不上锡,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说pcb质量出了问题, 虽然我们一直也知道跟焊接有关系,但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进行力证我们pcb工厂的清白,客户说是我们pcb的问题我们也只有认了,只能跟客服协商处理这种品质问题

最近有一个客户投诉有一个四层板不上锡,货款2000多, 手工可以完美上锡,但是回流焊上锡不良,让我们退还所有的货款,而且客户也寄给我们了不上锡的板子, 此时我们的订的十温区日东的炉子到位,我们就把不上锡的板子重新过我们的十温区的烤炉,上锡完美,

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为解决pcb不上锡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不入行不知水深
不知道以后嘉立创的smt服务定位如何
是不是也想打样这么亲民

感觉smt专业性更高
打样那边就会因为不是gerber文件造成沟通问题
smt如果没有一些统一的文件,问题可能会更多

网友:
恭喜,因祸得福。可以有力的说服上锡问题。

网友:
回流焊很重要,不光是要设备好,调整的参数要和板子/锡膏匹配才行。

网友:
这个样板不知道给不给焊

网友:
估计是对方的锡浆不良。话说我在JLC做的几次板子没出过一次问题,反倒是上次在熟人那高价做的板子烙铁都很难上锡,晕。

网友:
嘉立创不让别的厂家活了,四层板20*15人家报1200,嘉立创320.不过我还是投了嘉立创

网友:
更多是锡膏问题造成,也有PCB电镀可能

网友A:
不知道嘉立创怎么想的,找的什么样的工程师,咨询过那位高人,上的设备都是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嘉立创怎么想的,找的什么样的工程师,咨询过那位高人,上的设备都是坑啊。 ...

请教下:用什么炉子才不算坑?听一个卖贴片机的讲,好炉子电费都省不少,想不明白主要差异在哪里。

网友:
什么时候开SMT业务接单才是真的,,,

网友:
锡膏质量直接影响回流焊效果,相反空白板子放个半年,一点没事

网友:
到底啥时候上线啊?

网友B:
顺风车问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可以看到没有放零件的焊盘的防锡珠工艺的缺口很清晰,感觉应该是焊锡跑匀整个焊盘才对。焊锡是无铅的。有零件的都很正常。机器是上五下五的。曲线美怎么调试,温区少。就是第四个区最高,是303度的,300也可以,再低了,就不行。

再高的话,字符明显变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风车问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可以看到没有放零件的焊盘的防锡珠工艺的缺口很清晰,感觉应该是焊锡跑匀整个 ...

上升曲线问题,锡膏里助焊剂蒸发太快了。你看那些黄色边缘痕迹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锡膏存放的不好,或者存放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升曲线问题,锡膏里助焊剂蒸发太快了。你看那些黄色边缘痕迹就知道了。 ...

只有5个温区啊,从进去到出来都块7分钟了,下次再慢些试试看
锡膏好像是时间不短了,几个月吧
换了新的就没有这样的空零件的板子了,所以也没机会测试。
这个板子本身的有铅喷锡的,但是有铅的锡膏用完了,没买,就都用了无铅的了。

网友:
我们之前4温区回流焊出问题,导致一批货大量故障。温度都串到相邻温区了。
后来换了个好一点儿的,现在质量比较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