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周立功示波器的样品,我该怎么玩?

楼主(2015-12-18):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双11的时候咱们论坛有人发帖,说周立功iMX283的开发板加屏幕一套只卖150元,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收到货以后,里面夹了一份周立功示波器的宣传彩页,简单看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多少有点针对本土化电工特点服务的意思。
于是给周立功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他们让销售代表带着样品来我单位演示一下。
结果人没来,直接把示波器给我顺丰快递来了,这种办事风格我很欣赏,也没事啥时候要还回去的事儿,呵呵。
型号是:ZDS2024 Plus,200MHz/1Gsa

开箱照:

正脸:

感官上做工还不错,按键什么的手感都还可以。

包里还专门放了一块测试用的电路板:

一个NXP的LPC1766,一个Altera的EP3C10,一个TW2866L。

表笔,应该是买的别人的,质量跟安捷伦的比要差很多很多很多。

还有说明书和光盘:

问题是,我该怎么测试它?
请大家推荐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方法。

网友A:
作为电工,第一件事就是

网友B:
重点试试不规则信号的触发。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搬个板凳,围观。

网友C:
他家示波器国产中还算蛮贵的,流口水待测评.

网友:
屏幕旁边的那一排按键很山寨

网友:
公司有台试用的 跟泰克 安捷伦还是有差距 用起来不太习惯

网友:
我们找了个很高的架子,然后放在最底层那里。现在灰尘应该有2mm厚了。

网友D:
试用的是最高款,19999元吧?
探头差是正常现象,是德、泰克的探头越来越贵,一个TPP0101,要价200多元。这个价格能买3条国产100X的高压探头

网友E:
示波器没有10W的千万别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工,第一件事就是

    为何我每次拆笔记本,都会多几颗螺丝,别人是少,我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何我每次拆笔记本,都会多几颗螺丝,别人是少,我是多。

一般都是多,总有地方装不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示波器国产中还算蛮贵的,流口水待测评.

性价比最差的公司,以前公司买USB分析仪,一问价格,吓一跳,一万多,还爱理不理的。后来一万多买了个国外品牌Beagle,以后再没买过他家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何我每次拆笔记本,都会多几颗螺丝,别人是少,我是多。

你有costdown的潜力,老板最稀饭你!

网友:
试用过,可以破解很多种协议的,蛮方便的,USBCAN之类的都可以放一边了

网友:
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膜啊!!!!!!!!!!!!!!!!!!!!!!
地线容易断,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网友:
我跟老板申请了三次买这个示波器都没买下来,最后买了一台泰克的,还不是我用

网友:
不拆不足以平民愤!

网友:
说要拆的都不怀好意拆坏了谁赔啊
不过看热闹不嫌事大,楼主拆吧

网友G:
预热时间&自校准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16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23

水平&时基 和  李萨育图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1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工,第一件事就是

这个是样品,拆了有点不讲究了。
等我单位买回来机器,一定第一时间奉上拆机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试试不规则信号的触发。

求详解?
他们附带的这个电路板挺有意思,能让你选各种信号,估计是他们研发的时候,用来产生测试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家示波器国产中还算蛮贵的,流口水待测评.

正在征集测评方案,都测什么?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用的是最高款,19999元吧?
探头差是正常现象,是德、泰克的探头越来越贵,一个TPP0101,要价200多元。这 ...

是的。
他们的探头手感非常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预热时间&自校准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16
http://bbs.38hot.net/forum.p ...

Mark!
我找时间试一下!3Q

网友H:
  拆,,,看高度ADC有没有锉刀伺候,,,zlg有前科的,卖个2104的jtag都要把里面的锉刀伺候,,,,,

网友I:
和普元比好吗?周立功的东西也是比较贵的

网友J:
卖的不好吗?还给试用机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rk!
我找时间试一下!3Q

zlg的信号板 带 李萨茹 信号 ,可以看看

大存储深度  实时 波形显示 很有挑战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他们附带的这个电路板挺有意思,能让你选各种信号,估计是他们研发的时候,用来产生测试信号的 ...

可以试试测测DC DC和LDO 上电时的输出突变,每次都能轻松抓到清晰波形,抓取的位置都在附近的话触发器那就不错了。

网友K:
公司买了一个,结果用没多久就发现基准1KHZ信号那的5V变成3点几V,联系售后服务很好说换一台,然后没多久也是一样有问题,还有U盘导出数据导不出来(没仔细研究,就试了几次),支持的协议解析老读错,总结很鸡肋。

网友:
基准1KHZ,这部分不知哪个哥们设计的,该不会是哪个实习生搞的,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搞不好

网友L:
他们家的示波器价格还算亲民,几千块钱。

关键是:它附带的逻辑分析仪不要钱!!

网友:
我也收到一台试用中,测测IIC、SPI波形,发现还蛮好用的

网友:
和你们公司现有的示波器做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司买了一个,结果用没多久就发现基准1KHZ信号那的5V变成3点几V,联系售后服务很好说换一台,然后没多久也 ...

协议解析总出错?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如果普遍,这功能就成鸡肋了,不能每次再给它手工校验吧

网友:
等看实际测试结果

网友M:
亲,请问你是怎么申请到这样的样品的?

网友N:
发现国内示波器 抓突发脉冲性能很弱。 建议抓一下最小脉宽的突发脉冲,看看捕获程度。
试过国内2款号称100M示波器  结果20ns窄脉冲都没抓到。老泰克的TDS的 把把抓到。

网友:
记不清了  好像是 TDS1012  反正是100M带宽的  黑白屏的。因为那台机子给车间用了 现在我用MD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发现国内示波器 抓突发脉冲性能很弱。 建议抓一下最小脉宽的突发脉冲,看看捕获程度。
试过国内2款号称100 ...

以前有人说过,国产示波器触发捕捉能力比泰克要差

网友:
是怎么申请到的?可以免费试用多少?试了会不会逼你买啊

网友:
随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看高度ADC有没有锉刀伺候,,,zlg有前科的,卖个2104的jtag都要把里面的锉刀 ...

这个是拿来试用的,真不能拆。等买回来机器之后一定第一时间拆解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普元比好吗?周立功的东西也是比较贵的

我之前自费买过一个普元的3000元左右的那个示波器放自己家里,肯定没有zlg的这个好。其他的两个牌子我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卖的不好吗?还给试用机器?

我感觉国产机器,要推广开肯定要走很长一段路。
给试用是通行的做法吧,我们买安捷伦(是德)什么的东西之前都会让他们来人拿来演示试用。用顺丰来的还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zlg的信号板 带 李萨茹 信号 ,可以看看

ok,这几天比较忙,稍晚一些发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测测DC DC和LDO 上电时的输出突变,每次都能轻松抓到清晰波形,抓取的位置都在附近的话触发器那 ...

回头试一下。我感觉就测GPRS模块的电源管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司买了一个,结果用没多久就发现基准1KHZ信号那的5V变成3点几V,联系售后服务很好说换一台,然后没多久也 ...

我到时候试试,我记着他们销售call我的时候还特意说过他们这个往u盘存东西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亲,请问你是怎么申请到这样的样品的?

往周立功网站上那个邮箱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们家的示波器价格还算亲民,几千块钱。

关键是:它附带的逻辑分析仪不要钱!! ...

一万多块钱,如果卖4千5千的,我自费都会买一个放在家里。
逻辑分析仪买咱们论坛那个,也挺好使,能存连续好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拿来试用的,真不能拆。等买回来机器之后一定第一时间拆解奉上。 ...

  正因为是试用的,更要拆开看看,,,只是拆开拍些个照片而已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没有10W的千万别碰

我使用230元的示波器,感觉开发电源啊,电子负载,点焊机够了。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今天终于插上电开机了。
开机确实比较快,比安捷伦的快很多。
第一个,看一下上面网友说的输出1KHz方波幅度的问题,暂时还比较稳定,3V。没问题。

楼主:
屏幕的分辨率总感觉有一点点别扭,也不像低端的那种,虽然分辨率低,但是颗粒感挺强的,看着也挺舒服;也不像平时看惯了的视网膜屏幕那样特别细致,不高不低,感觉有一点点别扭,可能习惯一会儿会好。

网友:
我公司已在用,也是托了几个月才付款,1w

楼主:
引用 网友P:
保存的图片分辨率是多少。像素高吗

保存的图像是800x480像素,略失望。
但是我没有设置,不知道能不能设置的更高一些。
逻辑分析仪功能也是好使的。这个功能因人而异吧,我之前买了键坤那个逻辑分析仪,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使用230元的示波器,感觉开发电源啊,电子负载,点焊机够了。

厉害哈,不过应该够用

网友Q:
一个国产货搞个全英文按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自费买过一个普元的3000元左右的那个示波器放自己家里,肯定没有zlg的这个好。其他的两个牌子我都 ...

普源哪个型号?DS1102E还是DS1074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源哪个型号?DS1102E还是DS1074Z?

最便宜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个国产货搞个全英文按键

他们销售昨天call我了,说按键什么的是进口的,按键手感确实不错。
一周多就得还回去了,还有其他客户等着试用,这几天忙还没怎么折腾。

网友:
干,有个2通道的,1W老人头,你这四通道的,更贵

网友R(2018-02-08):
有人在用这个示波器吗

网友:
外观和按钮的做工不错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有人在用这个示波器吗

在广州的话,可以直接到公司领个样机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S:
在广州的话,可以直接到公司领个样机回去

可惜我在深圳,有空去广州看看。

网友T:
我公司已经4台了,很好用。存储深度是最大的优点。可以存几百兆的数据。电机调试重启动到正常运行都可以保存pwm波形。但最好用网线用上位机控制。用U盘时间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公司已经4台了,很好用。存储深度是最大的优点。可以存几百兆的数据。电机调试重启动到正常运行都可以保 ...

电机启动PWM波形没明显噪声吗?感觉它的3000系列对功率电子滤波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8-03-11):
周立功现在可是厉害了,功率分析仪做的也很好,直接和横河日置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