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镜像备份linux操作系统有错误,过程描述很清晰!

楼主(2015-12-18):
背景:
某官方提供给一个树莓派开发板,配套TF卡中有linux系统和官方程序,官方没有提供源代码和程序安装文件,开发板上数据库操作,在使用过程中操作数据库或是突然断电容易导致系统出现问题,系统崩溃后,整个板子就成了板砖。
目的:想备份树莓派的TF卡的内容。

操作过程1:
树莓派的TF卡是16GB。电脑查看当前TF卡大小,显示55.9M容量,FAT格式。用软件把当前的卡内容做镜像备份出来是14.9G大小(使用了两个软件备份出来的镜像都是一样)。购买回来的两个金士顿的TF卡是14.4G,FAT32格式文件。因为空间不够,无法完成镜像烧录和备份,软件进行备份的时候出现错误。
操作过程2:
我用32G的TF卡完成了备份,放入到树莓派中,基本功能都是正常的,能进入到系统,WEB能正常显示,但是不能显示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我觉得是数据库没有写入,因为之前的TF卡大小是16G,更换32G后,数据库操作可能有些错误,导致有些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以下百度内容
电脑标示容量计算方法为:1G=1024M   ,1M=1024KB   ,1KB=1024B
你的计算方法为:16*1000*1000*1000/1024/1024/1024=14.90116119384765625
所以16g内存卡实际显示容量应为14.9G   。

问题1:我购买的两个TF卡为什么是14.4G的大小。

问题2:操作过程2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数据库是mysql数据库。

问题3:我如何能完成目的:备份树莓派的TF卡内容,16G。

描述的比较啰嗦,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A:
树莓派开发板是干嘛的?顶一下有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开发板是干嘛的?顶一下有主!

官方把树莓派的板子焊接在一个无线收发的底板上,用树莓派来实现无线数据的收发,存储。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把树莓派的板子焊接在一个无线收发的底板上,用树莓派来实现无线数据的收发,存储。谢谢帮顶! ...

看官方的文档,里面有backup的介绍。我没试过,应该可以。
楼主介意拍个照看看怎么弄的? 学习一下

楼主:
自己顶顶 顶一下

楼主:
周一顶一下  如果批量生产的时候,如何制作统一的系统呢。难道人海战术

网友B:
楼主也在玩Lora?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个数据恢复软件,一个读卡器,全盘拷贝恢复~~~就搞定了~~我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在玩Lora?

  是的呀 同道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个数据恢复软件,一个读卡器,全盘拷贝恢复~~~就搞定了~~我搞过!~ ...

16G的复制到32G的 可以进入到linux系统,有些功能不好用。
16G的复制不进去16G的卡,楼主位有说明,超过了卡的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G的复制到32G的 可以进入到linux系统,有些功能不好用。
16G的复制不进去16G的卡,楼主位有说明,超过 ...

跟容量没关系,那是你卡质量的问题或者软件对大容量兼容性问题(或者有些数据文件没复制出来),你一张卡只要是硬件参数一样的(容量可以比源盘大一点),源盘复制(二进制文件复制),不会有你说的现象。建议你最好用树莓派的卡做母卡复制~!复制软件要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容量没关系,那是你卡质量的问题或者软件对大容量兼容性问题(或者有些数据文件没复制出来),你一张卡 ...

用树莓派的本身的软件8G的复制了。用同样的软件写入,写入不进去,还是容量的问题。

这样只能像您说的软件的问题。后来就没有尝试其他的软件了。就不打算做备份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树莓派的本身的软件8G的复制了。用同样的软件写入,写入不进去,还是容量的问题。

这样只能像您说的软 ...

给你推荐个数据拷贝恢复软件,Easy Recovery Enterprise   (自己找找最新的和谐版,比较好用),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