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20核心板,启动不了,哪位大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5-12-19):
自己折腾了下全志的A20,现在情况是:电压全部正常。
因为硬件多少与cubieboard有差异,但是我想烧录下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phoenixsuit烧录cubieboard2的img,能识别到进入,但是发生错误,错误如下图
后面通过卡烧录cubian,启动提示为:
U-Boot SPL 2014.01-rc1-09161-g108ec3f (Jan20 2014 - 05:48:16)
Board: Cubieboard2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U-Boot SPL 2014.01-rc1-09161-g108ec3f (Jan20 2014 - 05:48:16)
Board: Cubieboard2
DRAM: 0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MMC Device 0 not found
spl: mmc device not found!!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想请问大师,可能是flash,还是DDR部分有错?

另外刷banana pi的img也出现错误,但是没写是什么错误,但是AXP209的电压被重新设定为新的电压

网友A:
楼主没资料的芯片都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资料的芯片都上啊?

怕啥,这个应该是山寨之王,实在做不了,也没办法,转回树莓派去
资料应该是很多的,但是自己还是不会,不如借用别人系统,自己配置配置

网友B:
LZ自己打样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啥,这个应该是山寨之王,实在做不了,也没办法,转回树莓派去
资料应该是很多的,但是自己还是不会, ...

楼主,usb boot部分的协议你有资料吗?

网友D:
MMC Device 0 not found 好像读取sd卡出错,检查下这部分电路。

网友E:
EMMC无法识别,lz换个常用的EMMC试试

网友F:
你刷的是SD版本的固件,你应该刷NAND版本的。
楼上说没资料的到linux-sunxi.org看,现在全志算是支持最好的A系列SoC!

楼主:
引用 网友D:
MMC Device 0 not found 好像读取sd卡出错,检查下这部分电路。

应该不是,我卡启动报错,你看都识别出cubieboard2了,也就是说芯片肯定跟tf卡通信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C无法识别,lz换个常用的EMMC试试

cubieboard2用的nandflash,我用同样的卡可以正常启动,也就是说其实跟EMMC没关系,怀疑是DDR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刷的是SD版本的固件,你应该刷NAND版本的。
楼上说没资料的到linux-sunxi.org看,现在全志算是支持最好的 ...

你看错了,我用其他的NAND版本的也是刷不进去,然后我再用TF卡启动,然后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usb boot部分的协议你有资料吗?

没有,难道那些板卡出厂前,芯片中还要烧录自己的boot?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己打样的板子?

恩,前前后后差不多用了半年

网友:
谁说全志A20没有资料的。又不是只有cubieboard可玩。可玩的多了去了。楼主自己速度太快了。
应该把这个玩熟了,再去做板子的。否则就是这样。
咱论坛里还有个兄弟也跟你一样,A33还没玩熟,就直接做核心板,也是不行。

网友F:
卡是mmc0还是2?

网友G:
SPL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uboot显示DRAM=0M,这个一般是
  • 上电时序问题
  • DDR配置问题

且上电时序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L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uboot显示DRAM=0M,这个一般是
  • 上电时序问题

  • 上电时序是指电源启动顺序么?
    我的DDR的数据线各个组内与cubieboard2是不一致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吧?难道还需要配置?
    另外我时候显示是0M,有时候显示是1024M

    U-Boot SPL 2014.01-rc1-09161-g108ec3f (Jan 20 2014 - 05:48:16)
    Board: Cubieboard2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U-Boot SPL 2014.01-rc1-09161-g108ec3f (Jan 20 2014 - 05:48:16)
    Board: Cubieboard2
    DRAM: 0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MMC Device 0 not found
    spl: mmc device not found!!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U-Boot SPL 2014.01-rc1-09161-g108ec3f (Jan 20 2014 - 05:48:16)
    Board: Cubieboard2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MMC Device 0 not found
    spl: mmc device not found!!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是mmc0还是2?

    是MMC0,基本所有的板子都是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MMC0,基本所有的板子都是0

    你硬件是手焊的还是贴片的,估计是硬件没焊好。理论上应该随便烧哪家的固件都可以启动,我试过不同的A20开发板,固件可以烧在不同的开发板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硬件是手焊的还是贴片的,估计是硬件没焊好。理论上应该随便烧哪家的固件都可以启动,我试过不同的A2 ...

    是贴片的,但是芯片类的是刷完锡膏,由生产手放上PCB,然后过回流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贴片的,但是芯片类的是刷完锡膏,由生产手放上PCB,然后过回流焊的

    我也准备用A20来画板,还没有行动,买了好几款开发板在评估,开发板都是1G内存,固件可以通用,只是一些硬件细节不同。我估计你的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对全志没有一丁点好印象,看到那芯片上的印字很恶心,看到他的刷机软件基本就要吐了

楼主:
    原来是时钟线上多了一颗电容,去掉之后感觉跑了一会。不过一会又跪了,大师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有时候走不到那么远就跪了,是不是我的电源有问题??

    U-Boot SPL 2014.04-10694-g2ae8b32 (Sep 03 2014 - 20:53:14)
    Board: Bananapi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spl: not an uImage at 1600

    U-Boot 2014.04-10694-g2ae8b32 (Sep 03 2014 - 20:53:14)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A20 (SUN7I)
    Board: Bananapi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SUNXI SD/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dwmac.1c5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Env.txt
    378 bytes read in 17 ms (21.5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Running uenvcmd ...
    reading script.bin
    50936 bytes read in 29 ms (1.7 MiB/s)
    reading uImage
    4798424 bytes read in 247 ms (18.5 MiB/s)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48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4.104-bananian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4798360 Bytes = 4.6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defined instruction
    pc : [<4084f018>]          lr : [<4000802c>]
    sp : 40d90b50  ip : 408fc528     fp : 40d8fb30
    r10: 405c3a6c  r9 : 410fc074     r8 : 40000000
    r7 : 000010bb  r6 : 54410001     r5 : 54410001  r4 : 80000000
    r3 : 4000804c  r2 : 40000100     r1 : 000010bb  r0 : 00000000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U-Boot SPL 2014.04-10694-g2ae8b32 (Sep 03 2014 - 20:53:14)
    Board: Bananapi
    DRAM: 1024 MiB
    CPU: 960000000Hz, AXI/AHB/APB: 3/2/2
    spl: not an uImage at 1600

    U-Boot 2014.04-10694-g2ae8b32 (Sep 03 2014 - 20:53:14)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A20 (SUN7I)
    Board: Bananapi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SUNXI SD/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dwmac.1c5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Env.txt
    378 bytes read in 17 ms (21.5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Running uenvcmd ...
    reading script.bin
    50936 bytes read in 29 ms (1.7 MiB/s)
    reading uImage
    4798424 bytes read in 247 ms (18.5 MiB/s)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48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4.104-bananian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4798360 Bytes = 4.6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网友G:
    前面部分出现了undefined instruction,那么有可能是内存不稳定,可以先在uboot中memtes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部分出现了undefined instruction,那么有可能是内存不稳定,可以先在uboot中memtest看看 ...

    恩,我感觉应该是信号完整性问题,看来要调DDR的参数

楼主:
    确定信号完整性问题,这是第3层我的PCB。我这是4层PCB,顶层底层走的信号线,第2层是地,第3层穿插了一部分电源。昨天我发现在底层贴上一层铝泊,系统会走得更远,有的基本已经走到头了。我的信号走线是按照示例直接扒下来的,但是其他有2个地方不一样,一个就是底层走线相邻的第3层对应位置是有地的,当然从图可以看出,他的铺地估计是0.15mm或者更小间距的.不知道这个间距的工艺是否和最小线宽线距是一样的,第2个就是第3层,我需要走电源,是否直接铺成电源大块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