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填充导入AD,填充消失

楼主(2015-12-19):
填充消失了,查了百度说填充不是矢量图,无法导入,而且这种实心填充无法在CAD中分解,请大家出个办法。
如何把CAD中的实心填充也导入AD中

网友A:
重新铺铜也很快啊。有个按选择对象生成铺铜的功能。动作快一点5分钟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铺铜也很快啊。有个按选择对象生成铺铜的功能。动作快一点5分钟内搞定。 ...

铺铜是P-G,
没发现有按对象铺铜的功能。
求教在哪?

网友A:
工具-多边形填充-根据选择目标定义

网友:
你直接画一个圆,只不过线宽放的宽度跟你填充的那么宽就好了,你这个圆的半径调好就行了

楼主:
感谢4楼,完美解决。高手。

网友(2018-06-18):
引用 网友A:
工具-多边形填充-根据选择目标定义

工具-多边形填充-根据选择目标定义

搞了半天没找到怎么弄,能再截图给看看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