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07的DMA一个数据流可以同时为两个外设打开么

楼主(2015-12-19):
比如我要用到DMA1的数据流3中的SPI2 RX又要用到UART3_TX,我可以初始化的时候把这两个都设置到数据流三的通道0和通道4吗

楼主:
再讨论一个问题,串口接收GPS信号(1秒一次,一次四五百个字节)使用空闲中断+DMA方式,我是在中断的过程中把数据post给UCOS的任务好还是定义一个变量,使用DMA的双缓冲乒乓在UCOS的任务中把串口的缓冲数据读出来post给解析任务好呢?
数据量比较大UART和SPI都比较大

网友A:
使用F4的DMA时,数据流需要不同,通道可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4的DMA时,数据流需要不同,通道可以相同。

貌似每个数据流只能开一个通道,不能两个外设公用同一个数据流

网友(2019-04-05):
引用 楼主:
貌似每个数据流只能开一个通道,不能两个外设公用同一个数据流

本人遇到这个问题了,您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