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简单的基于openwrt的wifi音乐播放器

楼主(2015-12-19):
RT,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做的十分的不完美,纯当学习了,好像没什么卵用,没折腾的动力了,先上两张图

路由器买的论坛坛友的相信大家多知道,自己画了个底板加上了I2s接口的音频DAC cs4344

下面是原理图,里面有错误R34不能焊,那个搞错了弄到它定义的复位引脚上去了

接下来就是弄驱动了,然后就是网上找的开源的 ,里面有我编译好的模块安装就能用了

下面就是测试这个驱动,然后用OSS接口直接丢wav文件进去播放,结果声音断断续续的,从打印看好像是DMA一下停一下启动

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为啥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还弄了madplay上去玩了玩,最后尝试了ALSA接口来写终于声音正常了

可出来的是单声道,只有一个耳机有声音查了硬件好像没问题 这里花了较多的时间,后面不管了,单声道也接着玩吧

然后就开始弄路由器上的程序了,为了达到学习效果,我tcp和udp通信多使上了 ,udp方便用来发送一包一包的数据,然后就把就用udp来进行控制命令的发送和接收,

tcp是一种流更像连续不断的往声卡里写数据,然后就用tcp来传送歌曲数据,开始想过是用路由器来解MP3呢还是用手机解好发送原始PCM数据呢,后面为了简单还是决定用

手机端解好了再发送过去的方式来做的,之前在路由器上试了madplay发现CPU占用率还是蛮高的。做好后发现刚开始的前面数据来的有点慢,由于没有做缓冲队列,歌曲开头基本是没法听的

而且有的歌曲好像还播放不了,还没查清是手机端解码的问题,还是路由器那边的问题 ,暂停就更是只停了手机端解码,其实还有一些数据在TCP缓冲里在播段时间才停

因为这样上下曲功能就没弄了,还要增加与路由器的控制命令才行了,有时间和精力再完善了,分享出来是更希望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玩才有劲

下面是路由器端的程序

下面是Android端客户端程序,MP3解码是网上找的,界面也很简单就一个listview有用

如果有这个路由器并想玩这个的同学可以留言,打样还剩8块板子,付邮费就送给你们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也有这个板子,但是没时间折腾了。最近在玩香橙派,内存大,可安装的多一些 ...

你也在玩香橙派啊,我的都已经安装Android 当电视盒子看电视去了

WRTnode2R好像可以IIS 接口音频输出,就是懒得折腾。
楼主要是能移植 能支持 dlna 和 airplay协议的播放器就好了,直接用手机连接,不用自己的app,像android盒子一样,手机直接投屏 ,方便的很
我有时候就用手机放歌,电视做音箱放歌听

网友C:
楼主有没有WQ存储器的烧写文件啊?我的WIFI打不开,更新了也没有用。求一个烧写文件!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在玩香橙派啊,我的都已经安装Android 当电视盒子看电视去了

WRTnode2R好像可以IIS 接口音频输出, ...

编译固件的时候有DLNA和airplay这两个选项,应该选到就可以编译进去了,不过具体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WQ存储器的烧写文件啊?我的WIFI打不开,更新了也没有用。求一个烧写文件!多谢了.... ...

这个是我的固件,用浏览器打开192.168.1.1里面进行升级

下面这个是路由器端的应用程序的bin档放进去就可以运行了,运行前先加载驱动

网友:
好的!多谢le........晚上回家试试看 ......

网友D:
不错不错。改天到你那边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改天到你那边去看一下。

哈哈,欢迎过来玩

网友E:
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还是这个状态,不是很完善,最近在整别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开发板买回来就吃灰了

网友F(2016-01-25):
想玩玩WRT,路由器卖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玩玩WRT,路由器卖的是什么型号的?

淘宝搜openwrt然后按我的图片区找下,ar9331的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搜openwrt然后按我的图片区找下,ar9331的我的

选择MT 还是AR的?假如要自己学习修改OPENWRT和写驱动程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择MT 还是AR的?假如要自己学习修改OPENWRT和写驱动程序的话。

多可以的

网友G:
该固件适合MT7688,128MB内存,16MB FLASH。
水果手机的音乐推送爽爽的。另外无线超级稳定。
0.0.3版本固件升级列表:
1、解决GPIO39,40,41,42四个不受控问题。
2、为opkg增加MT7688的源。
3、增加reg工具,读取或设置物理地址的值。地址和数据统一16进制格式。
4、已经测试PWM功能,默认2路(PWM0和PWM1)。
0.0.2版本:
1、修复USB2.0问题。
2、增加USB声卡驱动,增加USB摄像头驱动。
3、增加USB转串口驱动,默认PL2303,CP2102,FT232 。
4、修复shairport的mmap问题,支持iphone手机推送音乐。
0.0.1版本:
1、基于chaos calmer R48061基础上构建
2、集成官方wifi驱动,AP名字默认为widora-xxxx(mac地址),稳如狗,支持apcli0。
3、集成alsa,madplay,默认refclk=12M ,支持板载wm8960录音、放音(但不能同时录放)
4、tf卡和usb自动挂在至/tmp/mounts/
5、3个串口。默认uart0是调试串口,115200b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固件适合MT7688,128MB内存,16MB FLASH。
水果手机的音乐推送爽爽的。另外无线超级稳定。
0.0.3版本固 ...

感谢分享,可惜没你这个对应的板子,有机会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