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多轴运动方案?

楼主(2015-12-19):
我现在一个项目,工作台带上面的圆环运动沿着一条圆管运动,见图。控制器用信捷的XCC运动系列
PLC可以控制工作台走出工件轨迹出来,但是要带着圆环运动就有问题了,在工件的圆弧处,圆环要
作旋转才行,不然圆环的边就碰工件。但如果这样做就得三轴联动了,但XCC不能支持三轴运动,但
还有两路脉冲输出。想请教大家,可以用什么算法,根据工作台在作圆弧插补运动时,圆环旋转与其
同步,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圆弧运动轨迹是固定的吗?还是说要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变动的,如果是不需要经常修改,可以使用非标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脉冲同时触发两个非标步进电机驱动器走,步进电机驱动器里已经存着需要走的数值,这样就可以走出圆弧了,同时说时一下,我可以做非标步进,已量产多年。

楼主:
这个圆弧轨迹是需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变动的,你说的一个脉冲控制两个步驱,我考虑过,但是PLC作圆弧插补时,是两路脉冲输出的,现在考虑是如何用两路脉冲控制一个步驱进行旋转?

网友:
把路径细分成直线,人肉插补

网友:
g代码,配上自己写的g代码编译器

网友B:
LZ自己估量一下~
够份量就找原厂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己估量一下~
够份量就找原厂呗~

信捷那边说,三轴的还在开发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圆弧运动轨迹是固定的吗?还是说要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变动的,如果是不需要经常修改,可以使用非标步 ...

非标步进和普通步进有什么区别,应用在什么场合,可以私信发些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标步进和普通步进有什么区别,应用在什么场合,可以私信发些资料吗

非标就是非标准的嘛,只要有这套方案,可以根据需求改,我的驱动可以进行485通讯,两路IO输入,通过485可以将数据传入驱动器。这就可以根据需求做成特殊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圆弧轨迹是需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变动的,你说的一个脉冲控制两个步驱,我考虑过,但是PLC作圆弧插补时, ...

一个步进怎么可能走出圆弧呢,肯定需要xy轴同时运动才可以的,你有两路脉冲输出那就可以了,我不太明白你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步进怎么可能走出圆弧呢,肯定需要xy轴同时运动才可以的,你有两路脉冲输出那就可以了,我不太明白你 ...

工作台可以作圆弧插补运动,但工作台上还有一个圆环,要在工作台运动时,同步旋转,保证不让圆环碰到工件的边!!

楼主:
圆环下面就是用步进电机来带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台可以作圆弧插补运动,但工作台上还有一个圆环,要在工作台运动时,同步旋转,保证不让圆环碰到工件 ...

那可以把两个步进电机接到同一个驱动器里。完全同步,我们有做过这样的方案,稳定运行,一般的驱动器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的行,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