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扭车平衡车的板子竟然是单电阻的,海绵宝宝说单电阻foc没法做到高响应.

楼主(2015-12-19):
最近扭扭车很火,看了一片板子,stm32驱动两个轮毂电机,发现他这驱动是单电阻的,之前听海绵宝宝说单电阻foc没法做到高响应,但这个电机驱动貌似就挺好啊!正反转切换,刹车都相当好,并且噪音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单电阻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每个电机只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应该是单电阻的foc

网友B:
历史问题,foc在13年时随平衡车火起来的,但那时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做了,后来一个成熟的产品就不会有老板愿意再去动它,因为毕竟这是一阵风,动完可能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史问题,foc在13年时随平衡车火起来的,但那时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做了,后来一个成熟的产品就不会有老板愿 ...

这就是说其实单电阻也能很好的实现foc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foc响应速度慢 可以通过什么设备测试处理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之前听海绵宝宝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大家吧  我想知道

也有可能他这个就不是foc,

网友:
单电阻是ST的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  还可以由专利呢

重要的是单电阻的算法,而不是单电阻的电路

网友D:
是这样的,我说的单电阻是指无传感器控制时,而平衡车应当是有传感器检测位置的吧。FOC本身没什么的,关键是无传感器时对位置的估算才是好玩的地方。

有空发个图片上来给我们家看看平衡车。
要不搞个平衡车版块,给那些搞平衡车组装,把电工们的身价压低的小工厂再加点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我说的单电阻是指无传感器控制时,而平衡车应当是有传感器检测位置的吧。FOC本身没什么的,关键 ...

我先练练拍照,下午上图,等你点评分析下,之前有个帖子说平衡车现在出口不了了,肯定很多库存货,买这个板子来做电机学习简直太合适了,淘宝了下,不到150  连陀螺仪之类的啥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练练拍照,下午上图,等你点评分析下,之前有个帖子说平衡车现在出口不了了,肯定很多库存货,买这个 ...

我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没那么NB的。

兄弟你的想法和我相同,可以先搞个样机回来,学习研究一下,再用他的机械部分加自己的控制板来玩,我甚至觉得可以做DIY的套件,提供控制板,公开原理图,不公开代码,用网上卖的大力减速齿轮箱(60块一个X2),配个普通蓄电池,加点角铁,应该可以做出非常便宜的车子来,就算是给小厂家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这些商家不会轻易流泪的,一定会等待时间减少损失,要买便宜货可能还不容易,习大大不都试乘了么?

不过兄弟我现在在玩伺服,可能没有时间搞。

网友(2016-05-16):
扭扭车控制器是3mos下管内阻电流采样,不是单电阻采样

网友E:
现在做的FOC都是用MOS管内阻做相电流检测的,,单独的康铜是作为母线电流检测采样用的。

网友F(2018-01-12):
扭扭车普遍采用双电阻(MOS内阻),功率电阻采母线电流

网友(2018-07-05):
引用 网友F:
扭扭车普遍采用双电阻(MOS内阻),功率电阻采母线电流

正解!
最近准备淘宝买一套控制板,自己写代码挑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的FOC都是用MOS管内阻做相电流检测的,,单独的康铜是作为母线电流检测采样用的。 ...

用MOS管内阻做相电流检测的---这个有图学习下?

网友:
mos的内阻波动比较大吧,软件上需要校准吧

网友:
这种电机极对数很多比较好搞

网友(2019-07-30):
采集的是电压,不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