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海绵宝宝提议,拍了些平衡车板子的照片 可做电机学习

楼主(2015-12-20):
市面上的扭扭车平衡车控制板,目前淘宝120左右一整套    驱动两个轮毂电机,应该是foc方案,只用中间的主控板,用来做foc学习简直是太合算了。
应电机高手海绵宝宝提议,拍了些板子照片,已经尽我所能拍最好了  每张照片都反复拍了好几次  争取向莫老大看齐

网友:
太不错了,楼主在那家买的,弄个连接吧。
怎么弄出原理图呢?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MOSFET没看到啊?

网友A:
楼主,板子背面也照几张嘛

网友B:
辛苦楼主,还可以拍些电机和传感器的照片。
我看到1014那张照片里有两组采样电阻,每组两个电阻,应该是双电阻采样有感FOC控制吧。

每个过孔地方都是打两个,双保险喔。
话说平衡车用多少伏电压,驱动都是分立元器件做的,够他妈省的了,我还是喜欢用集成的,不明白人家生产集成IC都用到哪里去了,在这里动脑筋没什么意思,人家一个苹果手机的利润可以让中国工程师在COST DOWN上死掉N个脑细胞。

我觉得可以用一片XMC1301对应一个电机来控制,用TLE5012B做位置传感器。

网友:
主要是FOC算法,硬件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楼主,还可以拍些电机和传感器的照片。
我看到1014那张照片里有两组采样电阻,每组两个电阻,应该是双 ...

他这是驱动两个电机的  每个电机各有两个电阻   但是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    应该是单电阻有感的

电机就是轮毂电机,带霍尔

这电机图片来自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楼主,还可以拍些电机和传感器的照片。
我看到1014那张照片里有两组采样电阻,每组两个电阻,应该是双 ...

电压是60v  驱动确实都是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是驱动两个电机的  每个电机各有两个电阻   但是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    应该是单电阻有感的

电机 ...

确定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背面也照几张嘛

背面啥都没有  就是mos管  反着贴在底板上面

楼主:
百分之百确定就是霍尔

网友C:
一个103驱动2个电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板子硬件电路应该是简单的吧。 主要是软件算法吧

机械结构也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103驱动2个电机么

是的   一个103驱动两个电机

网友E:
带霍尔,应该不是foc的方案,应该是和电瓶车一样的方波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带霍尔,应该不是foc的方案,应该是和电瓶车一样的方波控制

倾向于你的看法,轮子的极对数应该比较多。

网友F:
这两个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霍尔,应该不是foc的方案,应该是和电瓶车一样的方波控制

但是这个运转的声音很小   方波可能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向于你的看法,轮子的极对数应该比较多。

极对数确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向于你的看法,轮子的极对数应该比较多。

但方波可能实现不了这么好的效果吧    也可能是spw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是的   带霍尔轮毂无刷电机   淘宝 约100一个

网友G:
如果有配套的程序,可以作为开发板买了

网友H:
有没有购买链接

网友:
这个好 lz弄个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配套的程序,可以作为开发板买了

这是产品的板子   里面肯定是有程序的   源代码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购买链接

淘宝搜索 扭扭车主板   多得很  选便宜的买就行了   反正都是破解一家的

网友:
不错 有时间可以学学

网友I:
现在才明白大家都是怎么样做开发的。有一家做的比较好,大家都抄袭他的。

网友J:
方波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K:
扭扭车都是正弦波控制的,方波没人用的。市面上的方案是基于mos内阻作相电流采样电阻的,标准的FOC。配套两个MPU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扭扭车都是正弦波控制的,方波没人用的。市面上的方案是基于mos内阻作相电流采样电阻的,标准的FOC。配套两 ...

103 FOC 控制两个电机 频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才明白大家都是怎么样做开发的。有一家做的比较好,大家都抄袭他的。 ...

国内电子产品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很正常啊,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是这样开发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霍尔,应该不是foc的方案,应该是和电瓶车一样的方波控制

是FOC,霍尔也可以提供角度信息的。现有的电动车也有很多FOC的,例如小牛电动。FOC改装的电动车用的比较多

网友L:
这个一看就是方波控制,只是一个103只有一个TIM1 ,要想控制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 平衡车因为爆炸事件,被各大外贸平台封杀了。

网友:
线那么乱,唉,还要打热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一看就是方波控制,只是一个103只有一个TIM1 ,要想控制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 平衡车因为爆炸事 ...

TIM8也是高级定时器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平衡车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扭扭车都是正弦波控制的,方波没人用的。市面上的方案是基于mos内阻作相电流采样电阻的,标准的FOC。配套两 ...

没有看到那么多放大器啊?怎么做的采样

网友:
8个脚就是运放,图上有三个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带霍尔,应该不是foc的方案,应该是和电瓶车一样的方波控制

是foc方案!市面上的这个都是foc的 在量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方波可以做的很好

应该不会吧!方波的声音起步起来声音明显比较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是foc方案!市面上的这个都是foc的 在量产的

我也是猜的,里面有程序可以跑一下看看,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搞错了吧!平衡车的电压是36v的锂电池的! 应该没有60v 这个你拿到的应该是打有涛涛科技mark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才明白大家都是怎么样做开发的。有一家做的比较好,大家都抄袭他的。 ...

这个应该是看到这个有市场 都想快速的赚一笔的!如果自己开发至少要开发几个月!商机就错失了!商人都是看到什么火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猜的,里面有程序可以跑一下看看,用示波器量一下

是foc的!听听声音就能感觉出来的!我们也有在做这类产品的!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辛苦楼主,还可以拍些电机和传感器的照片。
我看到1014那张照片里有两组采样电阻,每组两个电阻,应该是双 ...

每组两个电阻是因为有两个电机采样的,应该不是说的那个双电阻采样!两个电机的驱动都做在一块板子了用103控制,我感觉如果英飞凌xmc1301芯片有12路pwm也可以替代stm103rct6这颗芯片。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车卖的还是蛮贵的,后来就一直被压缩价格慢慢下来了 现在只卖1000多成品,14年初的时候还是卖四到五千的,被中国人市场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每组两个电阻是因为有两个电机采样的,应该不是说的那个双电阻采样!两个电机的驱动都做在一块板子了用10 ...

楼上有说是用mos内阻采样电流的,那这两个大电阻干啥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TIM8也是高级定时器

103系列好像没有TIM8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3系列好像没有TIM8

有tim8的

网友O:
今天了解了下,应该是涛涛的方案抄来的。103rc  的芯片。有两个高级定时器。学习无刷驱动,绝对好板!学习中国怎么做产品思路,绝对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今天了解了下,应该是涛涛的方案抄来的。103rc  的芯片。有两个高级定时器。学习无刷驱动,绝对好板!学习 ...

赶紧买一片,一起折腾

网友N:
引用 楼主:
楼上有说是用mos内阻采样电流的,那这两个大电阻干啥用?

那两个电阻就是为了采样电流的!一般都是的5毫欧的 正常电动车上!电流做的大可以适当的加一根康铜,不过这个一般是15到20安培差不多了!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两个电阻就是为了采样电流的!一般都是的5毫欧的 正常电动车上!电流做的大可以适当的加一根康铜,不过 ...

但是已经用mos的内阻了,还用这个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已经用mos的内阻了,还用这个不是多此一举

你说的是那个测开通时mos两端电压差根据mos内阻得出电流吗?那样时间长了发热不准的吧!基本电动车没有那样的采样电流方法,mos发热的话内阻不就是有温漂。有时候mos都能到130度加载  你那样测试的电流能确保准确?

网友:
电容好多,,,占地面积不小

网友P:
这是扭扭车的主板,市面上都是抄的涛涛科技的,控制双电机,都是FOC控制,控制双电机,用的TIM1和TIM8分别控制双电机,电流采样用的MOS内阻,7毫欧的小电阻估计是用来采样总电流的,36V工作电压,带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扭扭车的主板,市面上都是抄的涛涛科技的,控制双电机,都是FOC控制,控制双电机,用的TIM1和TIM8分别 ...

看来你是行家  这个板子用来跑电机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方案功率管使用的是TIP127吧?不是MOS

网友Q: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是达林顿管还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是达林顿管还是MOS管

这种驱动肯定mos管啊,哪有用达林顿管来驱动这么大电机的,75n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驱动肯定mos管啊,哪有用达林顿管来驱动这么大电机的,75n75

是我看错位置了,信息来自淘宝介绍图片

网友:
foc是什么东西?

网友R:
可以自己买配件组装吗

网友S:
有没有人搞到电路图呀。
这个扭扭车需要检测轮子的速度吗?

网友:
FOC是什么玩意,谁科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行家  这个板子用来跑电机库行不行

可以跑电机库。。。。。。。。。

网友P: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人搞到电路图呀。
这个扭扭车需要检测轮子的速度吗?

有速度检测,但FOC控制时没有做速度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扭扭车都是正弦波控制的,方波没人用的。市面上的方案是基于mos内阻作相电流采样电阻的,标准的FOC。配套两 ...

你说的这个板子是最早的独轮平衡车方案板,淘宝60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速度检测,但FOC控制时没有做速度环。。。。。。。。。

做的开环的foc?我看霍尔没有接在定时器端口上面,跑电机库得飞线

网友:
不要猜了,方波的。方波做好了,也是挺牛的。

网友:
这个板子肯定是正弦波的,没错。上面有三个SD06的运放。其中两个运放分别检测两个电机的两相电流,另外一个运放两个通道用于检测两个电机的母线电流。方波用不了这么多运放的。

网友T:
一楼的照片电机驱动部分对应原理图,姿态和灯的就不帖了,和驱动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楼的照片电机驱动部分对应原理图,姿态和灯的就不帖了,和驱动没啥关系。

大师果然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带霍尔轮毂无刷电机   淘宝 约100一个

发个链接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有速度检测,但FOC控制时没有做速度环。。。。。。。。。

他是通过什么来检测速度的呀。
还有一个,如果当左右脚上的重心移动时,就等于作用在电机上的负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时是如何维持原速度的,如果没有通过速度来检测的话。
请教,谢谢!

网友(2016-01-27):
引用 网友T:
一楼的照片电机驱动部分对应原理图,姿态和灯的就不帖了,和驱动没啥关系。

谢谢你的图纸,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他是通过什么来检测速度的呀。
还有一个,如果当左右脚上的重心移动时,就等于作用在电机上的负载会发生 ...

通过霍尔传感器来检测速度啊,M法和T法都可以,最好是都用到,呵呵。。。。。。。。。
不需要用到速度环啊,就想开汽车一样,油门信号也没有和速度一一对应起来,速度主要还是靠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自己买配件组装吗

可以,现在深圳绝大部分扭扭车厂都是买配件组装,具有研发能力的很少,扭扭车的主板供应商虽然有很多家,但也绝大部分是破解涛涛科技的。。。。。。。原理图照着抄,和CB照着画,软件花几千元就能破解了吧?STM32的破解成本就这么多,呵呵,这是中国特色的山寨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楼的照片电机驱动部分对应原理图,姿态和灯的就不帖了,和驱动没啥关系。

谢谢分享,对我非常有用!电源和姿态部分的电路,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7-07-05):
这个车 前几年我搞出来了  确定是FOC控制 位置环用的是霍尔  可以确定不是方波驱动的  只是项目毙掉了 就搁置了   包括那个载人的独轮车也搞出来了 后来就搞别的了  苦心搞了一年 没日没夜想想现在都是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