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此IO应该接多大的的电容?PWM“输入”单片机。

楼主(2015-12-20):
一个20KHz频率的5伏PWM电平输入单片机的IO口,在此IO口希望加一个对地的“电容”,当有pwm输入时,让这个输入钳置在“1”,请问这个电容要多大 ?
更新:
1. 没有PWM时,是“0”。(所以希望有PWM时,IO口能一直检测到“1”)
2. 当有pwm输入时,它的占空比是超过70%的。

请各位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要串一个电阻,电容跟电阻要比例配好就行,这还要看PWM的占空比,如果没时间要求,100K配105电容

网友:
占空比超过70%,直流分量就3.5v以上,加多大的RC都不会箝位到1V,除非后面再经过电阻分压

网友:
70%的占空比,还得看你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多少?需要超过芯片的高电平检测门限。不如加个三极管反相处理。

网友:
先传个二极管,在加个小电容(1uF左右吧,效果不好的话自己再调调),目测应该差不多

网友A:
你又没说没有PWM时,是0还是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说没有PWM时,是0还是1啊

没有PWM时,是0.

网友:
软件判断不复杂的

网友:
粗略的,应该这样弄,然后取个值,算一下RC时间常数。

网友:
直接软件扫描啊,1.03ms扫描1次,此时间错开PWM频率(50us的整倍数),防止始终采集到PWM频率的同一位置

扫描到高电平,计数变量直接赋值10,扫描到低电平,计数变量减1。
判断计数变量为0表示无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