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115数字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12-20):
最近准备使用DS1115数字舵机,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对控制信号有如下描述:方波周期为20ms,高电平持续时间从0.5ms-2.5ms对应着不同的偏转角度,那么这个PWM波峰值是5V呢还是3.3V呢
我现在准备用3.3V的单片机来控制它,如果标准PWM波峰值是5V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还得根据上面叙述的占空比重新进行计算,得出3.3V对应的占空比?
由于没有用过,不敢贸然上电,怕烧坏,一个数字舵机90块大洋呢

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听说MG995模拟舵机因为它的性能之差又被称为"oh my god 救救我"  哈哈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个......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喽

网友A:
没这么麻烦,不用换算占空比,舵机只对信号时间长度敏感。5v肯定没事,因为模型接收机输出都是5v,很多舵机3.3v的pwm信号也能用,比如mg9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麻烦,不用换算占空比,舵机只对信号时间长度敏感。5v肯定没事,因为模型接收机输出都是5v,很多舵机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去做一些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