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手动给一批外壳开Micro USB孔,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15-12-20):
如上图的MicroUSB孔,有几十个模具要这么弄,开模费6K+,不划算

用美工刀已经出了2次事故了,而且流了很多血

什么钻头工具适合开这种矩形的孔呢?

网友:
这个得外面套个留个孔位的模子,要硬一些。盒子放进去。用钻头扫一扫就出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先用斜口钳剪个大概,再用玉米铣刀加小电钻修整。

网友:
难道不能用雕刻机?

网友A:
找一个micro USB座,用钳子钳着,用火机加热,然后朝外壳捅过去。。。。。。请叫我雷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micro USB座,用钳子钳着,用火机加热,然后朝外壳捅过去。。。。。。请叫我雷锋! ...

高手!
我见过日本人用过的专用工具,用超声波驱动的刀头,按下手柄按钮,刀头碰到的塑料就会切下来,非常方便,有没有厂家山寨一个。

网友:
纯手工的话,粗齿锉刀很好用

网友:
雕刻机+平底铣刀

网友:
手钻+锉刀吧……

网友:
搞个冲压模具,micro USB形状刀头,冲一下,纯属个人构想,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我见过日本人用过的专用工具,用超声波驱动的刀头,按下手柄按钮,刀头碰到的塑料就会切下来,非 ...

谢谢提供思路。或许会有人给捣鼓出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我见过日本人用过的专用工具,用超声波驱动的刀头,按下手柄按钮,刀头碰到的塑料就会切下来,非 ...

超声骨刀的工业版?

网友:
美工刀还用得不够利索,用线锯+锉刀来搞定。

网友:
雕刻机最好,舍不得就台钻加单刃铣刀。

网友:
实在不愿意花钱就自己拿一个细的单刃铣刀,然后去有机械加工的地方用他们那种三相的台钻,下面的平台可以移动的那种

网友:
雕刻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复制钥匙的机器能否改造下用来加工这个?

网友:
烙铁头,做形状一样的,一下

网友:
上铣床,雕刻机

网友:
小手电钻加小锉刀,慢工出细活

网友:
用琢美电磨可以

网友:
上下盖分别用雕刻刀铣一刀即可

网友C:
小批量电摩。批量cn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电摩。批量cnc

电摩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6-02-01):
我一般使用小手钻和锉刀完成这样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联系峰兄。我们现在有10台03小型加工中心为大家提供服务。

好的,谢谢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