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link连接不上CPU。

楼主(2015-12-20):
软件工具用的是J-falsh 4.34版本,用J-link连接CPU,报错,如下图

图片传不上来,报错如下   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  for  CPU  clock frequency  detection

楼主:
没人碰到吗

网友:
这年头,谁还敢轻易提起JLINK啊。

网友:
是啥CPU啊?JLINK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换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换个人试试

网友:
手动指定一个较低的下载速度试试。

网友:
试试把CPU处于复位状态再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