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请购了两个AVRISP MKII但不会在Atmel Studio 6下使用

楼主(2015-12-20):
公司以前一直用STC的单片机,最近有些产品做出口,于是准备用AVR单片机。安装的软件是Atmel Studio 6.2版本,本人小白一个,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在哪里选择AVRISP MKII这个硬件来下载程序。网上的一些教程好像也只是演示studio 4的操作。
而studio 6下好像是选Tools->Device Programming
但是压根就没有我已经连接成功的AVRISP MKII 选阿,求解?

网友A:
从你的图里的Tool里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里的Tool里选择啊!

但是下拉莱单里只有simulator

网友B:
是从tool里面选啊,如果不能识别,拔插一次试试或者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单独下载一下驱动)。

网友C:
USB ASP 或者USB ISP 是在Tool-->Device Programming界面下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ASP 或者USB ISP 是在Tool-->Device Programming界面下选择

嗯,这个是明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tool里面选啊,如果不能识别,拔插一次试试或者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单独下载一下驱动)。 ...

非常感谢chenshichao541 的提醒,果然是驱动程序的问题,电脑自动安装了最新版本的驱动,我选回旧版的驱动就可以了。

这个要选2013年的驱动才对。

网友D(2016-02-16):
请问  哪有AVRISP MK2 WIN7 64位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哪有AVRISP MK2 WIN7 64位的驱动?

去官网单独下载一个吧。

网友:
驱动是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AVR网站找不到,只有ATMEL STUDIO下载。
装上,也还是识别不了

网友:
装完整版的studio,就OK了

网友:
这年月还用avr?

网友E:
我们用十几年一直就没停过。

网友:
为什么不用C805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十几年一直就没停过。

被AVR前几年突然断货,价格暴涨吓倒冷热,从此彻底抛弃AV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AVR前几年突然断货,价格暴涨吓倒冷热,从此彻底抛弃AVR了

货没断过,价格是有一定波动。

楼主:
AVR被MicroChip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AVR前几年突然断货,价格暴涨吓倒冷热,从此彻底抛弃AVR了

我们公司的M64和M128也一直再用快10年了,估计会用到停产为止,只是那段时间价格高点

网友:
小本生意就无所谓了。当年就靠一板约200只MEGA8就度过了涨价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