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几个隔离的DCDC模块,搜集一下大家的需求

楼主(2015-12-20):
如题,工作比较单一无聊,打算自己整几个隔离的dcdc模块,比如输入12V,输出正负12V,输入36--72,输出xx,输入20--200V,输出xx等等。

打算整出来后,公布原理图,科普一下开关电源的设计,顺便卖卖模块套件或者方案。

哈哈,先不多说,,大家最常用到的有哪些?

网友:
这东西虽然小,但稳定性要求极高,要求承受恶劣环境能力。做好,很不容易。加油

网友A:
楼主对金升阳的50W功率模块怎么看?
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VRB_LD-50W.pdf

我拆了一个,用的有源箝位正激拓扑,次级同步整流,满载效率稍低与93%,用的平面变压器不好弄

24V入24V出的隔离模块不知道市场需求如何。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做耐高温的

SONDEX   万年不动 的   MAX17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金升阳的50W功率模块怎么看?
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VRB_LD-50W.pdf

有图片吗?可以分享一下你拆的吗

网友:
顶一下lz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金升阳的50W功率模块怎么看?
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VRB_LD-50W.pdf

我打算做的,可能和你说的模块有点差距,我定位功率级别是几W到十几W的。

楼主:
这个通常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做耐高温的

SONDEX   万年不动 的   MAX1771

那些高环温工作的,拼的不是设计,完全是器件和工艺,做不起。

网友C:
0505    0503         1w

网友D:
我在做48V升压350V的3000瓦级别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48V升压350V的3000瓦级别DC-DC模块

这种多是全桥或者推挽,和我定义的小模块差距较大。

网友:
我使用494 推挽拓扑结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05    0503         1w

这种应该大多是royer自激推挽,回头有需求,我也可以水他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大多是royer自激推挽,回头有需求,我也可以水他一个。

小模块可以RCC制作。或者384*系列

网友E:
12V或24V输入,12V或15V输出,1A
目前使用推挽,由于是自用所以并没有搞什么短路保护之类的东西。。

用途是驱动MOS和一些外部设备

网友F:
我觉得一种是1W 左右的需要一定功率的,另外就是10-25W的。再大就不是模块了,就是一个电源了。 实际上很多信号隔离只需要0.1W就行了,关键要小。
还有就是可靠!可靠!可靠!

网友G:
有款产品需要用到24V输入,正负12V 0.5A,5V 1A隔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转正负5V
5V转正5V
5V转正负15V

需求收到了,对稳压精度/保护特性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或24V输入,12V或15V输出,1A
目前使用推挽,由于是自用所以并没有搞什么短路保护之类的东西。。

这个规格,后续可以考虑反激做一个,保护可以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款产品需要用到24V输入,正负12V 0.5A,5V 1A隔离输出。

如果你产品不急,后续我可以超这个方向靠,如果着急,欢迎私信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一种是1W 左右的需要一定功率的,另外就是10-25W的。再大就不是模块了,就是一个电源了。 实际上很多 ...

对,大多是几W就足够的

网友:
顶啊,坐好板凳准备学习:)

网友I:
整个工程师调试专用多功能模式不知怎么样,输入5-24V超宽电源,输出正负5到15可调。

呵呵,,不懂开关电源,瞎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高环温工作的,拼的不是设计,完全是器件和工艺,做不起。

电动车,电单车,独轮车,电压基本36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个工程师调试专用多功能模式不知怎么样,输入5-24V超宽电源,输出正负5到15可调。

呵呵,,不懂开关电源 ...

肯定是面向应用,不是面向实验,实验电源的话,买一个就搞定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个analog discovery,非常好用,但是电源部分比较鸡肋,后来自己做了个USB 5V转两路隔离10~20V可调,一路非隔离3.3~12V可调。
一开始是想用flyback的,后来怕变压器设计不好干脆老老实实用的电源隔离模块 + 升压。
两个地方是我觉得现有模块不足的,一个是没有5V变+-18V的,有24V的,但是又太高了;
另一个方面在于现有的模块频率基本都是100K,纹波比较大,升压芯片现在普遍在700K~2M,低频纹波会小很多。

网友J:
楼主来个 锂电池升压 300V 20mA 的模块来..

大量需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通常用在什么地方?

电动车电瓶转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动车电瓶转手机充电器

难度不大,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来个 锂电池升压 300V 20mA 的模块来..

大量需要..

第一次听到这个需求,量大,可以单独订制

网友:
24转5V,5V转5v,这个工控上用得应该是最多的了。

网友L:
做模块的关键不在于电路,在于胶水。金升阳有几批人出来想做模块,结果都死在灌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模块的关键不在于电路,在于胶水。金升阳有几批人出来想做模块,结果都死在灌胶上 ...

不做灌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有款产品需要用到24V输入,正负12V 0.5A,5V 1A隔离输出。

同求这个输出参数,输入范围19V到30V,还有就是输入46V到58V,输出同参数的隔离模块

网友:
18-36输入,输出24v,10W左右

网友:
楼主快点开源哈 需要12V±2V左右转5V隔离的,功率不大,但效率要高点哈,或者有低成本的芯片方案可以提供下型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做模块的关键不在于电路,在于胶水。金升阳有几批人出来想做模块,结果都死在灌胶上 ...

可否详细说说内幕
做AC-DC灌胶的话问题比较多,涉及的东西太复杂
如果做低压模块胶水应该不是瓶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求这个输出参数,输入范围19V到30V,还有就是输入46V到58V,输出同参数的隔离模块 ...

同求这个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否详细说说内幕
做AC-DC灌胶的话问题比较多,涉及的东西太复杂
如果做低压模块胶水应该不是瓶颈吧 ...

跟高压低压没关系, 灌封有很多工艺问题

网友:
需要40-100V输入,输出12V-15V

网友O:
宽输入电压范围4:1的能做出来吗?

网友:
给需要模拟后级的,6V, 4.3V, 好接低噪LDO

网友P:
特殊需求。输入5V输出±0.5V@80mA的DC-DC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求这个输出参数,输入范围19V到30V,还有就是输入46V到58V,输出同参数的隔离模块 ...

需求各式各样,我回头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特殊需求。输入5V输出±0.5V@80mA的DC-DC能做吗

貌似不好做,这功率线性稳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宽输入电压范围4:1的能做出来吗?

4:1完全不是问题,你可以说说具体需求

网友:
这种东西费力不讨好,很多电源厂做过不会成功。拼的工艺,还要比价格,不会有前途。

网友:
12V转多路隔离5V输出.

网友:
TI已经推出隔离DCDC模块控制芯片和评估板,1500V隔离吧。应该可以DIY出质量不错的模块。

网友Q:
可以做取代变压器的DCDC不.
现在好些产品功耗不高. 一类不需要隔离的,直接降压供电了.
另一类需要隔离的就要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这样会增加体积.
如果可以直接降压供电然后把信号检测部分用隔离DCDC供电,可以缩小体积.增加可靠性.
1W左右就可,现有的成本比变压器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做取代变压器的DCDC不.
现在好些产品功耗不高. 一类不需要隔离的,直接降压供电了.
另一类需要隔离的 ...

具体的要求是什么?输入输出规格

网友R:
24>5v 2.5w  数量100个  不知价格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R:
24>5v 2.5w  数量100个  不知价格能做到多少?

量大了,这个成本很低,100个太少了

网友(2017-05-01):
原理图呢?

网友:
楼主瞎忽悠,至今也没有所以然。还是自己动手制作吧。

网友:
这个太需要了,期待大神~!

输入就是24V左右,输出无所谓,只要隔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