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NB一会,今天修了台价值10万元的仪器!

楼主(2015-12-20):
今天本来回老家了,中午一个朋友给我电话,做穿地龙(音)工程,就是在地下打洞,过马路铺设管道,不用开膛破肚的那个设备,价值100多万吧。我也没见。

给我的电话说一个仪器坏了,能修修不,是:导向仪(型号金地300),故障是开机后显示一组信息(就是flash OK ,ram OK, CRC OK)过几秒就关机了。

说是价值10万元这个仪器(现在阿里巴巴有卖7.5万了)!我kao,还没见这么牛的仪器,我先问是不是在保修期?答曰4年了早超期了,你快试试吧,耽误工程了。

吃完就跑来了。想见识这个高大上的东东。
设备是和地下的钻头通信的,我猜应该是低频通信,就是和潜水艇一个原理的,要穿透水层,含水的土壤,只能低频了。

拆后,先常规检查有无虚焊断线等,无果,现象照旧。大卸八块,发现用了DSP(好像是ADI的),还有音频芯片PCM?其他是flash。RAM等,分两个板子,还有2.4G无线模组(用来和遥控器通信)。

分析既然可以开机,显示自检信息OK,可能flash ,RAM ,MCU好的,后来关机,应该是外围输入异常,如短路,开路等导致的。又开始查,旁边有位专业修苹果6手机的朋友,提供了点工具等便利,没查到,就先烘干试试,因为今天有雨啊。

用贴膜的热风枪吹,同时放在空调热风吹,,,,,吹。。。。

这期间叫来了同事来,同事北理工的研究生,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更不论电子软硬件( ),大牛。本来他和这老板也是亲戚关系。

烘干15分钟后测试,依旧,板子做工精致,有防水胶,有点泄气了。。。

各个输入断开过了,想试试输入面板,查到线序焊接引线,竟然开不了,,, 后来想到开机后立即拔掉输入面板,,哇塞,好了!就是面板的故障!

拆!面板!结果是开机按键绣了,导致开机后立即关机(按说貌似软件可以避免的,,,)。上酒精,药到病除~~

后记:
哈哈,标题10万就是噱头,和10元的遥控器没差异,当然现在懒了,要不说这个价值这么贵,我真懒得修。
想以前的单位里,收音机,电视机,酒店制冷机组,霓虹灯,舞厅音响,暖气换热站,小到遥控器,没有不去鼓捣的,还是全免费加兼职,现在这个懒啊,老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抽烟的??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维修费给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抽烟的??

不抽烟,怎么想起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维修费给了多少?

维修费是000000元,就吃个便饭

网友C:
知道怎么修,只值得1美金。

找到哪里坏,价值999美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抽烟,怎么想起来这个?

烟灰缸里就一个烟头,一般抽烟的人,修东西,那烟灰缸里一堆烟头。。。
所以断定不抽烟。。。

网友:
楼主烟龄不小了!

网友D:
土行孙的钻头里面有个信标,发射低频好像200khz的无线信号,上面有这个收音机接收这个信号,本质就是个收音机,外加RSSI功能

ADI的DSP是故意用来提高这个收音机档次的,又学了一手,以后提高档次也去找个ADI的blackfin,就用个三极管做的东西卖不上价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修费是000000元,就吃个便饭

这个。。。唉。
以前给中石化一厂子修西门子在线色谱,据说花了一百多万买的,出故障了,我去修的,打电话联系西门子售后,售后态度不好,不告诉详细资料,厂子里人说西门子售后那人就是从这个车间出去的,对这设备很熟悉,这次如果找售后修,至少报价10W,那人也是咬死了要赚这10W。后来呢,我是给修好了,不过是给一搞维修的小私人公司干的,报了多少费用也不清楚。其实适当收取费用是应该的,否则搞技术的越来越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行孙的钻头里面有个信标,发射低频好像200khz的无线信号,上面有这个收音机接收这个信号,本质就是个收音 ...

哈哈,真的这个DSP是用来装B的?我和同事说,这是软件无线电的节奏啊,是在高大上的东东。他还说什么调制方式等等,绕晕了都。

不过,你说的频率不对,不是200KHZ,是 30KHZ ,这个和陆地对核潜艇通信类似啊,不知道低频通信具体的频段是多少。

原理你说的差不多,是探头的信标和这个仪器通信,原理也没去查,通信内容是:倾斜角、在地下的偏向(如90度就是正东),还有个参数就是距离地面的距离,这个我真没搞懂,具体原理谁给查查我们了解下。

by:我不抽烟,这是我带着工具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因为单位工具在硬件实验室,我没钥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真的这个DSP是用来装B的?我和同事说,这是软件无线电的节奏啊,是在高大上的东东。他还说什么调制 ...

有照片木有,即使软件无线电,也是收音机,不见得比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性肯好一点点,生产更简单,有可能是使用的某个开源的SDR短波电台,好像是K30什么的

网友:
不老,加油啊年轻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怎么修,只值得1美金。

找到哪里坏,价值999美金。

说的好,当时拔掉按键面板故障排除,我就跳起来了,哈哈,抓到问题了。

网友:
是盾构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照片木有,即使软件无线电,也是收音机,不见得比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性肯好一点点,生产更简单,有可 ...

照片我没拍,对这个详细原理,没多大兴趣,再说DSP,我也不会啊,不和论坛里高手似的知道这么多。

楼主:
按照你说的词查了下,好像是这个,就是燃气管道,电力管道,通信管道等,在地下走线,不用挖坑的,长见识了啊,不知道这个名字。

网友E:
老板太抠,
几年以前 朋友的客户一台机器坏了,说曾经带着机器到厂家(辽宁营口)去"修",厂家要了几千块钱,后来又坏了,直接打电话给厂家,让打钱过去,然后输入几个数字,就莫名其妙的好了.这次又坏了,客户找到朋友,朋友怀疑是74系列的芯片坏了,又找到我.我过去以后,看到板子上有DS12887,就怀疑程序有鬼,然后一问,才知道有这么个历史.然后猜到那几个数字的规律,也"修"好了机器.可惜年轻,把原因告诉了老板,结果..失望.

抄一下六楼说的:
知道怎么修,只值得1美金。
找到哪里坏,价值999美金。

网友:
修过几十万美金的设备无法开机,无法开机原因是主机电源坏了
电源也要几千美金,订货还要8周,打开一看,启动电阻烧掉了。换个电阻成本1分钱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费是000000元,就吃个便饭

哎,你这一坨0前面能来个1领头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太抠,
几年以前 朋友的客户一台机器坏了,说曾经带着机器到厂家(辽宁营口)去"修",厂家要了几千块钱,后来 ...

我以前也是,可我面对的是大几十万的设备,停一天损失数万的利润。当时修了几次,就把原因整盘供出,以后就没有财路了。
技术屌丝们以后如果再遇到如此的好事,先看看JLC袁总发的维修单再定夺如何收费,如何服务吧!生存是每个人的权利,知识创造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太抠,
几年以前 朋友的客户一台机器坏了,说曾经带着机器到厂家(辽宁营口)去"修",厂家要了几千块钱,后来 ...

呵呵!有意思!

网友:
啥设备?上个照片掌掌眼!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几万块的FLUKE设备,坏了去修要1万多,最后自己拆开换个晶闸管就修好,只花了几块钱,老板答应请客了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土行孙的钻头里面有个信标,发射低频好像200khz的无线信号,上面有这个收音机接收这个信号,本质就是个收音 ...

2个问题:
1、200k的信号,穿透土壤的能力有多强呢,含水比较高的土壤,能到1米吗?
2、200k的信号,发射天线体积多大呢?以前看杂志,说岸基对潜通信长波台,天线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真的这个DSP是用来装B的?我和同事说,这是软件无线电的节奏啊,是在高大上的东东。他还说什么调制 ...

还是27楼那两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板太抠,
几年以前 朋友的客户一台机器坏了,说曾经带着机器到厂家(辽宁营口)去"修",厂家要了几千块钱,后来 ...

他这方法,一般用在拖欠尾款不给的客户上啊,一般正常付款的客户,不会给他留这个后门的。
还有,您能猜出这个解锁码的规律?我们最基本的,也得按照当前锁定显示故障码,计算出一个解锁码的,然后故障码是本机采用同样的伪随机算法生产出来的,很难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个问题:
1、200k的信号,穿透土壤的能力有多强呢,含水比较高的土壤,能到1米吗?
2、200k的信号,发射 ...

LZ说是30kHz的波段,1m应该很轻松,穿透能力没问题,连433MHz都可以穿透1m的淡水

小范围长波一般用铁氧体磁棒天线发射接收,磁棒天线有很强的方向性,以前的中波收音机,需要摆一定的空间角度,才能接收最强的信号

网友:
论坛里面有没有数学NB的天才网友,分析短波磁棒天线的耦合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组我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方法,一般用在拖欠尾款不给的客户上啊,一般正常付款的客户,不会给他留这个后门的。
还有,您能猜 ...

还有这样的啊,长见识了。

网友:
捏货我们这叫“钻地龙” ,能挖直径60cm的洞,不用破拆路面,一般都是些南方老板干这活,还有一群四川老板专干人工挖洞的

开这个钻地龙的很赚钱,但是风险也大,动不动就把地底下埋设的其他管道或线路钻坏,钻坏就要赔人家,钻到自来水管之类的不但要维修,还得赔水损,赔个十万八万都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H:
牛逼,看你这样子是专业维修飞机发动机,航母打蜡,核弹头抛光的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太抠,
几年以前 朋友的客户一台机器坏了,说曾经带着机器到厂家(辽宁营口)去"修",厂家要了几千块钱,后来 ...

能具体讲讲不

网友:
确实,有的故障很简单,但要找到故障点要费不少功夫

网友:
这个设备的主机系统叫非开挖水平钻机。

网友:
原来有进口的,价钱到几百万的都有。现在国产的多了,价钱就掉了下来。几十万一套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唉。
以前给中石化一厂子修西门子在线色谱,据说花了一百多万买的,出故障了,我去修的,打电 ...

什么故障啊,维修思路可以分享下哈,以前都懒得修了,现在心态放平了,每修一个东东,都认真分析,为什么这么设计,如果我设计会不会设计的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土行孙的钻头里面有个信标,发射低频好像200khz的无线信号,上面有这个收音机接收这个信号,本质就是个收音 ...

里面那个信标是做什么用的,钻头在地底下如何知道钻头的位置啊,小白不懂哈

网友:
只要发现哪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小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故障啊,维修思路可以分享下哈,以前都懒得修了,现在心态放平了,每修一个东东,都认真分析,为什么 ...

烧了个保险,哈哈。

网友J:
相信定位到问题后那一瞬间是很愉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里面那个信标是做什么用的,钻头在地底下如何知道钻头的位置啊,小白不懂哈 ...

类似无线电定位,类似于找地雷,其实理解成刷公交卡也可以

网友:
哪方面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信定位到问题后那一瞬间是很愉悦的

房租有着落吗?

月供在哪里?

孩子的奶粉钱呢???

---------------------

我现在只对打到卡里面的钱,略微有一瞬间的愉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牛逼,看你这样子是专业维修飞机发动机,航母打蜡,核弹头抛光的样子啊

哈哈,这些都是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啊

网友K:
看到板子上有DS12887,就怀疑程序有鬼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看到板子上有DS12887,就怀疑程序有鬼

一个八十年代设计的,和时钟搭不上任何关系的机器,要时钟干什么,如果要快速存点数,按照当时的技术,用ram+电池比它更方便.
并且,我知道有人也用过DS12887做过加密,所以就联想到了这个机器用12887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说是30kHz的波段,1m应该很轻松,穿透能力没问题,连433MHz都可以穿透1m的淡水

小范围长波一般用铁氧 ...

哦,潜艇需要非定向传输,所以无法使用磁棒天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八十年代设计的,和时钟搭不上任何关系的机器,要时钟干什么,如果要快速存点数,按照当时的技术,用ram+ ...

破解码您如何猜呢?伪随机很难猜的,我同学还做成字母数字混合,位数10多位,靠猜测暴力破解很难。
我们以前破解一个设备出厂设定密码时,分析总线数据格式后,用单片机做了个虚拟按键,暴力搜索,能进入下一级菜单后停止,把密码记录下来。但对付有ATM机那种试验几次以后锁死的东西就没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破解码您如何猜呢?伪随机很难猜的,我同学还做成字母数字混合,位数10多位,靠猜测暴力破解很难。
我们 ...

估计八九十年代的人不像现在人那么滑头,所以密码是非常好猜的,看一下当前显示的时间,再看一下曾经的密码数字,立刻就能猜到.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早忘了他的密码是怎么编的了,只记得很快"破解".

还有一个客户,厂里的一台机器"坏"了,想让我"修",二十来万的机器,才给了几万. 实际上也是密码锁住了,我说机器坏的可能性很小,找原厂(长春)要密码吧.----一个月以后听说,密码被猜出来了,密码只有4位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八九十年代的人不像现在人那么滑头,所以密码是非常好猜的,看一下当前显示的时间,再看一下曾经的密码 ...

长春产的什么类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长春产的什么类型设备?

旋转,给工件打孔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八九十年代的人不像现在人那么滑头,所以密码是非常好猜的,看一下当前显示的时间,再看一下曾经的密码 ...

尾款就没有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真的这个DSP是用来装B的?我和同事说,这是软件无线电的节奏啊,是在高大上的东东。他还说什么调制 ...

各位大神,我这有个玩意大家分析下啥问题?

一台变频电源,很老了,估计至少也是10多年了,CPU是80196,早年间很多都是这个搞的,

故障现象:设置为110V输出,但是实际可能是220V,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输出双倍电压,搞的没人敢用,说不定那天一跳就完蛋了,

有时候设备不够用,所以想看看那位了解这玩意的,给支下招。

网友(2016-05-18):
万用表跟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八九十年代的人不像现在人那么滑头,所以密码是非常好猜的,看一下当前显示的时间,再看一下曾经的密码 ...

这种厂家工程师太懒了,只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