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鼠标异常移动、右键按下弹出菜单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电脑是二手的T61p,系统是windows7 ,本站下载的,也是本站的破解。
问题今天才出现,从早上开始就不正常。鼠标根本未动,光标却会不知不觉移动到别处,还会自行弹出菜单,不胜其烦。于是移走了PS2的鼠标,不行;打开任务管理器,一个个关闭任务,也不行。突然回头,看见单片机还在通电运转,突然悟到是这个鬼:这货以2400的波特率在向电脑不停发数据,断掉它的电,一切问题消失了。

网友:
前端时间有位坛友也有类似问题,串口软件接收数据的原因.

网友:
自动安装了鼠标驱动。找到并删除就可以了。更彻底的是电脑里取消自动安装驱动选项。怎么操作时间太久记不大清了。

网友:
不要删除,要禁用串口鼠标